主機板上" 嗶嗶叫"的 蜂鳴器 如何挑選?

楼主(2009-01-15):
因為 原本廠商附的小小黑黑的嗶嗶器壞掉了。所以去電子街買,但是買回來的聲音不一樣。@@"?
另外在請教一下~主機板上的PC喇叭,也是蜂鳴器?

我買的有 +5V 、 +3V  還有2.5V 但是聲音都跟原本的廠商附的PC,嗶嗶聲不一樣。(25塊一顆!好貴!)

网友A:
如果是外接的那個應該都只是小喇叭而已
買蜂鳴器的話叫聲應該是會不同
喇叭逼一聲 自激式的蜂鳴器可能會逼好幾聲
喇叭叫聲響亮 蜂鳴器要看頻率叫
喇叭看阻抗跟功率  蜂鳴器看電壓與頻率
如果是黏在主機板上的
我看了我的一塊主機板上面的是sat-1205蜂鳴器另一個是AC-1205G
你可以試試買5V 頻率2300或2400Hz的規格看看 叫聲相不相近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主機板上的小蜂鳴器從癈板上拆就好了呀!一個25元還真是貴,是台中的電子街嗎?是那一家賣25元?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家有很多...你要留個連絡方式我寄幾個給你玩  @@"....
mail:  achuanfc@yahoo.com.t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上的小蜂鳴器從癈板上拆就好了呀!一個25元還真是貴,是台中的電子街嗎?是那一家賣25元?

嗯嗯~是台中的電子街~  今華電子 >"< (當上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外接的那個應該都只是小喇叭而已
買蜂鳴器的話叫聲應該是會不同
喇叭逼一聲 自激式的蜂鳴器可能會逼好幾聲
喇叭叫聲響亮 蜂鳴器要看頻率叫
喇叭看阻抗跟功率  蜂鳴器看電壓與頻率
如果是黏在主機板 ...

喔喔~~你說的這顆 AC-1205G 我好像也有買到 15元/顆 的樣子。
對了~ 5V 頻率2300或2400Hz 要用什麼儀器測量才知道? 一般店家好像不會標示那麼詳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有很多...你要留個連絡方式我寄幾個給你玩  @@"....
mail:  achuanfc@yahoo.com.tw

呵呵~
感恩拉~目前不需要說...(因為我買很多顆~@@"")
只是好奇覺得奇怪位什麼聲音不一樣,有幾顆不知道電壓問題還是怎麼樣,開機時沒有嗶嗶聲,但是出現錯誤偵測又有聲音。

网友:
回复 网友E:

電磁式的我想只要型號一樣就是了 反正還有正負頻率範圍
AC-1205G 是外激式  是靠主機板提供頻率的 你可以用示波器之類的去量看看焊點
因為我也沒有示波器 所以怎麼正確的量測還是請其他大大指導比較好

高雄這裡好像也是這種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