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測試程式範例

楼主(2009-01-15):
作個範例給大家看看
我把顯卡上兩pin short

雜訊狀況

然後開始進行測試,以顯卡硬碟來測試
進去DOS之後到C:\CARD\N654-1\的目錄下
(N654-1Nvidia比較新版的測試程式 ,其他還有N654,N440…)
進到目錄後打
MATS
開始執行測試

測試過程中
程式會用各種模式去每個MEMORY裡進行寫入,讀出的動作

測試結果我們測到FBA 14,15隻腳有問題

這裡判斷的方法
首先看BANK0(如兩面都有MEM 正面為BANK0,被面BANK1)判斷是正面還是背面有問題
接下來看LANE的項目
有問題的位置為FBA的腳位
再往下看可以看到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他出現的位置為 A14,A15(D14 ,D15)

有問題的腳位為FBAD14,15

這時查一下線路圖可查到為 U12的腳位

11,13腳互相SHORT

MEM都正常常的話如下圖

ps:這是從網路逛街找到的資料給大家參考,不是偶本人測試的..

网友:
厚,
我以為 p 大發功了!
顯卡記憶體故障會有雜訊或色塊出現,
他那DOS模式下執行的測試程式不知哪來的?真想拿來試用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我有提供過~找一下就有了~

网友:
好神奇的程式...

网友:
謝謝 小龐,c大
程式下載了,找機會來試用看看!

网友:
請問前輩們

這是測 雜訊用的嗎?

是不是顯卡本身  至少要能開機才能測呢?

我有一塊顯卡突然不能開機  應該怎麼檢查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這我不太懂~ 但是我看別人用 這程式可以用帶的

插上PCI 顯卡 開機~來測試AGP的顯卡~~...........

SORRY 對這沒研究~  只知道有這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是測GPU虛焊跟記憶體..

不能顯示有很多原因可能用不上

在顯示卡這領域很少人在討論,手

上剛好有資料就PO上來給大家討論...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測GPU虛焊跟記憶體..

不能顯示有很多原因可能用不上

在顯示卡這領域很少人在討論,手

上剛好有資料就PO上來給大家討論...

先謝謝解說
再請問(菜味很重,請包含)
gpu跟記憶體 是指 圖一的 ic 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我不太懂~ 但是我看別人用 這程式可以用帶的

插上PCI 顯卡 開機~來測試AGP的顯卡~~...........

SORRY 對這沒研究~  只知道有這功能~

原來有這招

但小弟沒有 pci 卡

网友:
手上剛好有塊 ait 9500 顯卡
開機就會有色塊及雜訊
可以用這程式測出嗎?
還是有大大可以指導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行...要用ati版的測試軟體..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57&extra=page%3D1

我手上還有一些顯示卡的bios程式

跟一些顯卡公板程式,mods不知跑那去

都是以前抓的,若大家有興趣討論我

找到後會一一po上來,只是我都未曾玩過

因為我沒有壞掉的顯示卡可以玩....

网友:
小的看到這張圖的解說

那小的一塊n卡不能開機的話

是不是 電晶體 或 焊點結構 壞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喔...那張圖只是在介紹原件的特性

顯示卡無法顯示大致上有幾點要檢測...

1.  電源供電

2.  bios

3.  輸出界面有無斷線

4.  gpu..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84&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喔...那張圖只是在介紹原件的特性

顯示卡無法顯示大致上有幾點要檢測...

1.  電源供電

2.  bios

3.  輸出界面有無斷線

4.  gpu..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84&extra=page%3D1 ...

很詳細的圖文...但小弟看到頭昏....慢慢吸收
謝謝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喔...那張圖只是在介紹原件的特性

顯示卡無法顯示大致上有幾點要檢測...

1.  電源供電

2.  bios

3.  輸出界面有無斷線

4.  gpu..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84&extra=page%3D1 ...

资料不错

网友(2009-09-25):
是非常不錯的文章呢,謝謝大大!

网友(2010-05-23):
現在新的顯示卡記憶體都是用BGA封裝一樣可以用此程式測試嗎?

网友:
請問大大ATI有像這種測試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BGA只是封裝的方式,與測試程式並無太大關係,主要差別在於,該程式能夠偵測的定址範圍。

ATI的測試程式比較少,印象中論壇內好像有,大大您可以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我不太懂~ 但是我看別人用 這程式可以用帶的

插上PCI 顯卡 開機~來測試AGP的顯卡~~...........

SORRY 對這沒研究~  只知道有這功能~

這個功能要進入主板的BIOS設定.可以設定開機時選擇由哪一種介面的顯示晶片優先啟動!不過PCI介面顯示卡已經非常少有人使用,所以很多人都忘記這個BIOS功能了.
幸好我有幾塊恩雅拆機備品!

网友:
真是暈倒~最近碰到7300的顯示卡用此程式測出來都出現錯誤,跑3D遊戲會出現問題,問題是記憶體都是BGA封裝耶!
是不是要學值直球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