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對CPU的PG與Reset相關訊號論述

楼主(2009-01-15):
有位朋友他有購買CPU假負載,他提及他在CPU假負載上的PG電壓非常低,當然這是故障的,想排除這類故障前,我們必須了解一些相關電路原理。

下圖就是假負載上的PG測試點,如果你沒有假負載,那請你找一下寶藏文獻區,裡面有CPU的腳座對照圖,利用它你也可以找出對應針腳。

我以前曾在舊文中提過,ATX的20 Pin插座上有一個Power Good(PG)針腳,如果電源正常,它約會延遲0.5秒後,再將電源送出。但是這個PG跟現在要講的CPU插座上的PG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PG訊號跟Reset訊號兩者是密不可分的,這點我在舊文中的Reset講解中已經說過,有不清楚的朋友請先參考舊文,這點不清楚,我想你往下看也不見得看的懂,然而,PG與Reset兩者對主機板結構來說,後者卻是比前者複雜許多。
    CPU上的PG並非由ATX的PG而來,而是由南橋發出,南橋要對CPU發出PG訊號,大多是由電源管理晶片(VRM)的PG輸出而來,但是有的則從其它方式而來,因為電路變化很多,我無法面面俱到,所以你只要知道一個重點,CPU上的PG是由南橋發出即可。如果各方面電路都正常,這時南橋會發出PG訊號電壓,於是CPU才會開始工作。簡單說,如果南橋沒有發出這個PG訊號,CPU是不會正常工作的。所以,如果CPU上的PG不正常,你就要由此點往南橋檢查,例如︰斷線、CPU座空焊了、或是這條線有經過小電阻斷線、旁路(濾波)小電容短路了,還是這條線有經過邏輯閘,而邏輯閘壞了......等等情況。遇到這種情形會發生什麼情況?除錯卡上也是FF-00,為什麼?因為CPU不工作導到主機板也不工作的緣故。

    假負載上PG的旁邊還有一個Reset(上圖中寫复位),說到這裡突然讓我想起來了,Reset台灣叫做重置,以我的經驗來說,CPU上的PG不正常的話,旁邊的Reset也不會正常(我是不知道上面那位朋友假負載上的Reset正不正常)。假負載上的這個Reset就很有趣了,我曾經在舊文中對Reset做過幾篇解說,剛剛也有請沒看過Reset舊文的朋友先看過後再來看這篇了。我們知道Reset訊號是在供電正常及Clock正常後才會由南橋發出,而南橋要正常發出Reset訊號的前提,是南橋要先收到一個PG的信號,南橋收到這個PG信號後,它才會產生一個初始的PCI Reset信號(當然,南橋本身一定是已經正確Reset過了,否則如何給別人正確Reset),這個初始的Reset訊號在南橋內部會再轉換出三種Reset訊號︰

一、Reset PCI槽上的設備。
二、Reset IDE設備。
三、Reset主機板上的設備,例如北橋、I/O晶片、BIOS、網路卡....等等。

上面的Reset是南橋對設備"直接"Reset,而CPU上的Reset訊號卻是透過北橋"間接"產生,什麼意思?簡單說就是當北橋的工作條件具備且能正常工作後,北橋收到南橋發出來的Reset信號通過北橋內部轉換成CPU的Reset訊號來對CPU進行Reset
    不管是那種Reset故障,都屬於主機板不工作,所以除錯卡都是顯示FF-00,大家在維修Reset故障的問題時,判斷的思路就顯的很重要,例如主機板全部都沒有Reset,這時除錯卡除了顯示FF-00外,應該它的Reset燈是長亮的(我的除錯卡Reset燈亮表示Reset),此時你的檢查重點當然是放在南橋,並以此為中心,從南橋的P、C、R修起。但是如果是IDE無Reset呢(IDE的第一腳就是Reset腳)?這就不一定是FF-00了,除錯卡也不一定是Reset燈常亮,那要怎麼檢查?不是從南橋往IDE Reset腳查喔!是由IDE Reset腳往南橋查才對。咦!不是一樣嗎?一不一樣你自己想想看,想不出來自己拿張主機板試試看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最後又來到動動腦時間了,大家想一想,如果是只有CPU無Reset而其它都有呢?你要從那裡開始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都一直以為atx電源會發出一個power good信號,cpu 供電(VRM)也會發出一個power good信號,這時南橋收到這2個信號才會對CPU發出PG信號,然後南橋再產生RESET信號..

-------------------------------------------------------------------------------------------------------------
以下是我以前參考的文章....

PG信號在主板的好多地方都有,而AT電源的PG信號當初設計的時候,是為了保護脆弱的硬盤的盤片不被磁頭傷害,即,它在主供電各組電壓穩定 50MS後才送出的延遲電壓。後來硬盤技術的發展,已經不需要用電源來保護了。後來ATX的PG信號被用做復位信號的源頭,它被送到門電路被初步加工,再送到南橋精加工,送到各個設備,而CPU的復位信號是再經過北橋加工的。

但也有一些廠家,不使用ATX的PG,而是利用自己的專用開機復位芯片,來達到延時50毫秒的目的。 這個延時的目的,主要是讓各芯片的供電正常,尤其是時鐘信號正常後,才發出,到達清零的結果。如果在PG信號到地接上一個微動開關,那就是REST,復位開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提及︰我都一直以為atx電源會發出一個power good信號,cpu 供電(VRM)也會發出一個power good信號,這時南橋收到這2個信號才會對CPU發出PG信號.....,是這個意思沒錯呀!

你提及︰然後南橋再產生RESET信號......,這個Reset訊號就是一、Reset PCI槽上的設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只有CPU無Reset而其它都有呢?你要從那裡開始查?”
是不是要檢查CPU到北橋間的線路,還有懷疑CPU座及北橋是否有空焊?
若有不對,請 W大 指正!

网友:
關於CPU的PG與Reset訊號的論述,wish大大說的與網路上流傳的說法大致相同,只不過網路上大多是兩句話輕鬆帶過,"CPU_PG來自南橋,CPU_RESET來自於北橋",不像wish大大講的這麼詳細,也點出了相關的檢查重點。

另外想補充一下,CPU無PG與無Reset電壓的錯誤碼,我接觸過的多數是顯示"D0",可能是剛好我接觸的主機板大多數是"Phoenix-Award"的BIOS吧。

以前遇到無PG無RESET,因為牽扯到南北橋,查線路無解時大多是放棄不修,但是後來得知某些晶片組線路設計特殊,所以在不動到南北橋的情況下還是有可能修好的。
-----以下為網路上的資料
使用NV和SIS晶片組的主機板,在開機過程中,都會向BIOS讀取南北橋等主要晶片的配置,如果不能正確的讀取,則不能完成相對應的初始化程序,也就會出現無PG,無RESET訊號等故障,所以也有可能是I/O、BIOS等的問題。
-----
在我的經驗中確實有SIS晶片組的主機板換了I/O後修好的,BIOS出問題的倒是還沒遇過,所以如果有遇到無PG無RESET且剛好是SIS晶片組的主機板,維修上一直毫無進展,可以試著換換I/O或BIOS,說不定就能修好。

目前手邊就有一塊技嘉的主機板也是顯示"D0",初步檢查就是無PG與無Reset的故障,沒有用的所以不大想去修,改天找時間修修看,如果能修好在貼出來。

wish大,你提的問題,答案不是就在文章中嗎...還是我又看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為我不是專門從事主機板維修,所以不太可能每一種故障都遇過。大約在三年前我遇過一片技嘉478的主機板就是CPU上無PG及Reset,這也是我遇過這種故障唯一的一片,由於年代久遠,我不記得除錯卡上是顯示什麼代碼了,不過這種故障是考驗維修者能力很好的範例。
我再問一次好了,如果以你的提的這片CPU上無PG也無Reset為例,大家會從那裡修?會從PG先修還是Reset先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一般的主機板應該是要先有pg信號才後有reset信號,若是小弟我當然先搞定pg信號,

但我會先查其它處是否有reset信號再來決定我的維修思路,因為有些板子cpu的pg信號

是由別的地方提供,萬一別的地方有reset信號而cpu沒有就不好玩..

网友:
-----以下為網路上的資料
使用NV和SIS晶片組的主機板,在開機過程中,都會向BIOS讀取南北橋等主要晶片的配置,如果不能正確的讀取,則不能完成相對應的初始化程序,也就會出現無PG,無RESET訊號等故障,所以也有可能是I/O、BIOS等的問題。
-----

一般電壓正常,clock信號正常,全板reset信號正常後,bios才會有動作..

為何在取不到相對應的初始化程序而變成無pg,無reset等故障,這似乎無法

構成 bios運作的因素,感覺怪怪的,而c大又處理過這樣的案例,下次碰到時

要留心一下,謝謝分享經驗....

ps:我有3張診斷卡都沒有d0這代碼..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wish大的教學後,我想是從PG先修,因為Reset由北橋輸出,而北橋的信號是從南橋來的,沒有了PG信號應該也不會有Reset。
所以文中wish大才會提到這一句 "CPU上的PG不正常的話,旁邊的Reset也不會正常"。

我想大多數人應該跟我一樣碰到南北橋的問題時,大多是束手無策的。
期待wish大大更詳盡的維修教學。

网友(2009-03-28):
喔~~
太深了

這個我只能說這些

對我來說這太硬了太難懂了

网友(2009-06-10):
回复 网友A:

這個得先有一定的基礎才可能看的懂。

网友(2010-03-10):
j我是新手,慢慢學習中有一天我一定會懂

网友:
有看沒有懂
對於初學者的我來說
真是有相當的難度!

网友:
感覺似淺猶深,嗯....要閉關好好邏輯一下n_101|

网友(2010-04-20):
很清晰的分析呢,受教了

网友(2010-06-24):
回复 网友A:

最後又來到動動腦時間了,大家想一想,如果是只有CPU無Reset而其它都有呢?你要從那裡開始查?

'"不是從南橋往IDE Reset腳查喔!是由IDE Reset腳往南橋查才對"
答案在這裡!!聰明客官應該看的懂吧!!!

网友(2010-11-22):
是從cpu的reset往北橋查、對嗎?

网友:
160.63 KB, 下載次數: 316

网友:
從power sequence的觀點,我也覺得應該是從PG的信號開始查起,不管PG是從南橋或是SIO或是VRM,看哪一個沒有發出來。

网友:
這文章因該要置頂~~~好棒的教學~

网友(2010-12-27):
真是令人感動的痛哭流涕的維修站,太詳細了我本以為只有大陸迅維網才有。
版大和各先知真是感謝你們用心闢解 PG與reset相關訊號論述,現終於有一些知識概念了!剛溫!

网友(2011-04-02):
对我来说有点难了,看得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