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ATI 顯示卡(公板) BIOS

楼主(2009-01-17):
如題...請有把握再刷,刷前請先保存舊檔,因為我沒試過...請小心服用

网友:
建議維修時才使用,一般情況下不要用....以免因PCB設計與官方的版本不同出意外...

网友(2009-06-16):
先收下了~~

网友(2009-07-25):
現在的顯卡是微星洛克人9550
刷BIOS改為9600XT
不過我不是下載9600XT的BIOS來刷
我是將原本9550的BIOS改為9600XT

网友:
9550 BIOS改9600XT,因該只有改記憶體頻率吧!算是超頻吧!畫面沒花掉算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微星洛克人在AGP 8X裡是很好超的顯示卡, 網路上也很多改機文章, 小的手上也有一片把BIOS改成9600 PRO來用(當然記憶體只偷超一點點), 至今除了散熱風扇掛點更換過之外, 一切正常.

网友(2010-07-04):
playx大您是佛心來的.
感謝.

网友:
謝謝P大無私的分享,感恩!:) :)

网友(2010-12-02):
珍貴的資料太好了

网友:
我也刷過一片GA-9550  刷9600來用AGP的
感覺好粉多

网友:
感恩 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