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 顯示卡 (公板) BIOS

楼主(2009-01-17):
如題...請有把握再刷,刷前請先保存舊檔,因為我沒試過...請小心服用

网友:
上述BIOS建議各位用於維修用,一般情況下不要用.....

因為顯示卡有分公版PCB與板卡廠自己研發的PCB兩種,怕亂換就出事了....

网友(2009-06-16):
先收下了~~

网友:
請問一下版大,,如果已經沒有畫面,懷疑BIOS有問題,,要怎麼重新燒錄BI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g大你可以再另裝一片pci 顯示卡在刷回去,不過公版我沒試過,我曾刷掛

微星洛克人9550,最後在加裝一片pci顯示卡重刷超到9600,給你參考..

在dos下只能讀取fat32....

另一種是用軟碟開機,寫一個批次檔autoexec.bat,就不用螢幕顯示..

网友(2009-09-25):
微星显卡原版BIOS

223.08 KB, 下載次數: 55

76.69 KB, 下載次數: 58

113.54 KB, 下載次數: 54

网友:
微星显卡原版BIOS

22.82 KB, 下載次數: 50

26.34 KB, 下載次數: 49

23.04 KB, 下載次數: 48

37.48 KB, 下載次數: 51

26.43 KB, 下載次數: 49

25.86 KB, 下載次數: 50

26.34 KB, 下載次數: 53

26.24 KB, 下載次數: 50

32.34 KB, 下載次數: 48

32.33 KB, 下載次數: 49

32.85 KB, 下載次數: 47

35.39 KB, 下載次數: 51

36.7 KB, 下載次數: 47

33.79 KB, 下載次數: 48

32.38 KB, 下載次數: 47

32.59 KB, 下載次數: 47

33.65 KB, 下載次數: 49

34.68 KB, 下載次數: 51

36.53 KB, 下載次數: 47

34.56 KB, 下載次數: 50

35.05 KB, 下載次數: 51

35.08 KB, 下載次數: 49

36.5 KB, 下載次數: 49

35.05 KB, 下載次數: 48

网友(2010-07-04):
好棒的資料.
下在收藏.
感恩.感恩.

网友(2010-10-26):
好用的資料快下來收藏,樓主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