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4SDX 華碩主機板擋C1

楼主(2009-01-17):
這片P4SDX是朋友送的,前幾天上電測試時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這片主機板在用假負載測試CPU的Clock時居然是零,沒有Clock主機板不可能工作,所以這張主機板會偵測是否真的有CPU在,沒有的話Clock是不起振的,我們來看一下相片︰

我們再看一下CPU的匯流排的頻率是否起振︰

果然有100Mhz的頻率在工作。

這片插上除錯卡後是擋C1,C1的故障我們已經講過了,負載電壓正常是1.25V,但是這片是負載電壓才0.8V,原本P4SDX是使用RT9173A產生1.25V電壓,因為沒有癈板可拆,所以使用一個FP6137A代用,如下圖︰

大家要記一下,如果買不到RT9137A可以買FP6137A代用。

更換後負載電壓正確到1.26V了,看一下圖片︰

网友:
華碩這種設計用的蠻常見的.....

那我很好奇~為什麼出事的都是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請教w大,當你初判時為何懷疑RN5會有排阻?沒有它 CLOCK 信號將

不會行成,我曾看過不上真CPU無法測出核心電壓,還沒看過不上真CPU

會沒有CLOCK,今晚連看2篇(此篇跟CHI大那D0篇)真的大開眼界,有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片P4SDX是朋友送的,前幾天上電測試時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這片主機板在用假負載測試CPU的Clock時居然是零,沒有Clock主機板不可能工作,所以這張主機板會偵削是否真的有CPU在,沒有的話Clock是不起振的,我們來看一下相片︰

72 ...

W大~~ 我這有一塊類似的 你想玩看看嗎?同型號的

滿好奇的 為啥那種電晶体都一定要貼在主機板上面接地=.= 超難拆的 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實你可以自己試看看能否把它修好。
如果真的修好了,記得貼上來分享你的心得。
你應該是指SMD型的零件難拆吧!其實不會難拆,只要你熟練,不要說我自己,我們公司的MIS在拆TO-252一分鐘就拆下來了。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感恩W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2010-11-03):
真厲害 !  又學到一招了感謝分享

网友:
唉!
W大講解像是桌上拿柑,不知何時才會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