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8S648FX-L 維修實例 (CPU無PG,無Reset,錯誤碼"D0")

楼主(2009-01-18):
這塊技嘉GA-8S648FX-L主機板插上除錯卡是顯示"D0",BIOS是"Phoenix",上電後除錯卡上的Reset燈會閃一下,表示Reset有正常的工作,除錯卡不跑碼直接顯示"D0","D0"在除錯卡的代碼表裡是查不到的,在網路上查詢的結果大部份都是說"D0"表示CPU沒有工作,原因可能有:CPU沒插好、CPU插座虛焊、CPU無核心電壓、主機板有問題等。維修的方向就是把它當成"FF""00"的故障去修。

跑線路找出測量點,檢測結果為無PG電壓、無Reset電壓,CPU核心電壓、參考電壓都正常

PG和Reset訊號流程請看wish大大的"關於CPU的PG與Reset相關訊號論述"教學。
參考教學跑了線路PG和Reset訊號均往北橋底下走,這應該是SIS晶片組設計上不一樣的地方。做了基本的供電檢測及測量南北橋附近及背面的電容,供電也都正常,在設備不足的情況下只好土法測試壓壓南北橋試試是否有虛焊,但是情況依舊仍無結果。

wish大大在這篇"P4G533-LA維修實例"中曾提過"工作電壓正常、Clock正常、Reset正常下的故障,可以拆下BIOS檢查重燒",再加上網路上取得的資料"使用NV和SIS晶片組的主機板,在開機過程中,都會向BIOS讀取南北橋等主要晶片的配置,如果不能正確的讀取,則不能完成相對應的初始化程序,也就會出現無PG,無RESET訊號等故障,所以也有可能是I/O、BIOS等的問題"。以前在我的經驗中確實有SIS晶片組的主機板換了I/O後修好的,BIOS出問題的倒是還沒遇過,所以接下來我還是先往這個方向去修。

這顆BIOS 22腳直接接地工作,測量Reset正常24腳也有電壓跳變,其他有些接腳開機時也會有電壓跳變,這表示有工作的跡象,也間接表示I/O有正常的去讀取BIOS資料,所以我決定先拆下BIOS檢查。一方面是拆BIOS跟拆I/O,當然是先選擇好拆的。

使用燒錄器讀取後發現內容全部空白,很明顯的,問題應該就出在這裡了。

到官網下載BIOS程式重新燒錄,再經檢查後重新焊上。
開機不再顯示"D0"了,裝上記憶體、顯示卡,開機成功。

由於本人非電子科系,修主機板純興趣,相關原理不是很懂,如有錯誤之處,請見諒並請給予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精彩!感謝你提供一個維修實例給大家。

网友:
超讚的維修實例   chi大還貼心的幫大家連上W大之前的相關文章 可以方便導讀

网友:
看到這個例子讓我相當吃驚又高興,昨晚也都在思考"使用NV和SIS晶片組的主機板,在開機過程

中,都會向BIOS讀取南北橋等主要晶片的配置,如果不能正確的讀取,則不能完成相對應

的初始化程序,也就會出現無PG,無RESET訊號等故障,所以也有可能是I/O、BIOS等的

問題" 這段話的原理,始終跟以前所學原理接不上,今日看到c大的範例真的大開眼界,謝謝你

分享這寶貴的經驗....

网友:
我有問題~~~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BIOS內容被清空(全部都是FF)?

是人為的更新不當?

還是有什麼狀況會導致BIOS被抹除?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以我的燒錄器為例,如果Flash ROM物理性壞掉,在燒錄過種中會顯示第幾支腳短路或斷路的警訊,也因為作者提及重新燒錄成功,則可表示該Flash ROM不僅沒有物理性故障而且還是好的。
為什麼都會變成FF的問題的確很奇怪,會全部變成FF一般是新品(我買過裡面全部是FF的),再來就是被被精空(有的是00),或編輯中不慎把整區塊覆蓋造成,如果除去這三項原因,我也想不出來其它原因。

网友:
好像有一些病毒,例如CIH,就會破壞 BIOS資料,前提是BIOS沒有設定防寫~
BIOS更新不當也是有可能吧!?

PG及RESET的試點,是跑線跑出來的嗎? 一定是從南橋開始跑嗎!?    ^_^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燒錄器為例,如果Flash ROM物理性壞掉,在燒錄過種中會顯示第幾支腳短路或斷路的警訊,也因為作者提及重新燒錄成功,則可表示該Flash ROM不僅沒有物理性故障而且還是好的。
為什麼都會變成FF的問題的確很奇怪,會全部變 ...

我手上也有張爆電容後換新卻不跑BIOS的板...也是懷疑BIOS是否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燒錄器為例,如果Flash ROM物理性壞掉,在燒錄過種中會顯示第幾支腳短路或斷路的警訊,也因為作者提及重新燒錄成功,則可表示該Flash ROM不僅沒有物理性故障而且還是好的。
為什麼都會變成FF的問題的確很奇怪,會全部變 ...

我的燒錄器是自己DIY的,並沒有偵測物理性故障的功能。所以讀取燒錄的動作我都會重複幾次作確認,當時讀出FF時我也以為是Flash ROM壞了,不過我還是試著重燒,第一次重燒是失敗的,因為沒有做清空的動作,經過清空後重燒就成功了。
我也不知道為何會變成FF,連主機板是誰拿給我的也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當然是從CPU座往外跑,將CPU座缺兩支針腳的那一角朝右下,PG及RESET還有Clock的走線都是分佈於左上角。

网友:
CHI 大大可以秀一下你的燒錄器嗎~~ WHAT 牌子的阿~
很不錯的文章很詳細~..感謝分享~
BIOS 22腳直接接地工作  我上次也遇到一顆也是 22腳接地~
但是...再來是要如何量.  是測量24腳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是本科生能練到這樣真的很不簡單。
學電路的思考邏輯要更高於常人,例如PG是否都由南橋提供,我也不敢亂下斷語,或許不久將來改由別的晶片提供也說不定,真的遇到這類問題,應像作者一樣,親自跑一次線路才算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麻煩你把那顆華邦的Flash ROM的編號告訴我嗎?謝謝!

网友:
w大   sst39sf020 主機板有印刷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知道!但是我是要問那個華邦的。

网友:
非常精采的一篇文章.
看完有種讓人振奮的感覺.
這是我的目標.相信也是這裡每一位學習的目標..

楼主:
回复 网友G:

燒錄器是幾年前自己DIY的,燒錄程式和線路圖都是網路上找的,電路板自己洗,零件幾乎也都是拆機的舊零件。要說牌子啊...到網路搜尋"Willem EPROM Programmer"就有了,或著到這裡 http://se-ed.net/mpu51/eprom/eprom.html,使用上不是很方便,每一種IC都要切換開關,而且也不支援新的SPI Flash ROM。我記得你不是已經有買燒錄器了嗎,怎麼還會對這個有興趣呢,如果你真的想了解的話想請你重新開個帖討論,因為在這裡討論這個有點偏離主題了。

Flash ROM如果有正常的讀取動作都會有電壓跳變,通常22腳、24腳都會有,22腳是工作狀態的接腳,接低電位工作,接高電位不工作,22腳在這個例子中接地也就是處於工作狀態,所以就只能測量24腳是否有工作,其他的AD腳也是會有電壓跳變的,也可以做為判斷。
以上是指較早期使用的Flash ROM,主機板上用的還有一種FWH/LPC類型的CMOS Flash ROM,這類型的22腳是NC,也就是沒有用的,而且他還多了Clock的接腳,Datasheet裡都有詳細的資料。
不敢確定我說的對不對,因為這些資料都是網路上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wish大眼睛很利喔...確實圖片裡可看出是華邦的
編號是 W49F002UP12B

网友:
回复 网友I:

謝謝你!現在好像很少看到華邦的Flash ROM了。

网友:
CHi謝謝你的答覆~... 因為我買的那台~遇到點問體~
就是我是過2顆IC都怪怪的~所以........
W39V040FAP
W39V040AP
  .....我才會那麼的注意燒錄器~...有點篇題了~

...因為上次我有一張版子~22腳是 接地~所以 ...我才不知道要量哪各地方~
來確定...謝謝你    慢慢的吸收   BIOS 還真的很輝煞煞~~...很多類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要拆 BIOS =.=可惜沒癈板和燒BIOS的機器
找商家 準備敗下去

网友:
我的這塊板也是拆BIOS重燒
好玩的是BIOS有資料重燒就可以開機了

网友:
....好慘 熱風槍不熟鍊的下場=.=
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壞掉了....你熱風槍溫度是不夠還是加熱時間不足阿?

弄個PLCC IC座看可不可以拯救...把壞掉的線路刮出來...看IC座可不可以接觸焊上..

网友:
熱風槍我從來沒用過, 最近想買一支來用, 沒想到好像要有相當的技術才行, 不然會很慘
不知那位大大有空能教教我們這些菜鳥熱風槍的正確用法及相關的注意事項?

网友:
不知道像小V大這樣子的是溫度不夠加熱時間太久還是溫度太高引起的
自己也沒有熱風槍 不過以前用焊槍焊一個點焊太久時也都會這樣
也不知道到底是溫度不夠焊太久造成還是溫度太高造成
以前都不會把焊點跟接腳清理一下 都是拆下後又直接上 所以有時都不吃錫
然後就會焊很久 又加錫除錫  搞的焊點掉了

熱風槍好像也要成為必備物品了

网友(2009-02-20):
大大在吹之前將全部的角塗上錫油,錫溶後用夾子動動看可以就把它夾起來.
為你的主機板默哀3分鐘

网友(2009-03-23):
又學了一招D0維修實例

网友:
真好我只有一隻焊槍,我老婆不讓我買熱風槍
她說你又不是專門搞這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您夫人說的很對阿~~熱風槍...買不是問題~

問題在於萬一你很少用那就算浪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拿他用的吹風機來充用 他就叫你去買熱風槍了 哈

网友:
可能是怕錯把熱風槍當吹風機吧

网友(2010-11-17):
恭喜完修...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