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7T266 Pro2 5V短路維修實例

楼主(2009-01-18):
中午去朋友開的電腦公司買隨身碟,它們剛好在大掃除,清出了三片462的故障主機板,就把它順便要回來了。
這是一片微星K7T266 Pro2 的主機板,整片都是紅色,真騷包。上電一測試,除錯卡只閃一下就關機了,大家都知道這是短路的現象,測試ATX供電插座,結果是5V路了,大家看一下照片︰

看了看各零件並沒有燒毀的痕跡,要一個一個拆、一個一個試也挻麻煩的,於是用個"偷吃步"試試看會不會好找一些,我用一台電源供應器設定3V,電源設定在1A,結果短路保護了,再提高電流到2A,居然也短路保護,再提高到最大,如下圖︰

結果沒一分鐘"ㄘ"的一聲,就下圖這樣了︰

原來就是這個小電容短路了,先把它清乾淨︰

再測量一次結果如下︰

果然沒有短路了,通電試試看︰

果然開機了!小小一個電容,一樣讓你不開機,很神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這招我也用過,不過我沒等它爆,因為南橋已經燙的不能摸了,所以板子留著拆零件了。

很多電子工廠都有這種瞬間釋放大電流的專用設備,用來去除雜質所造成的短路。
所以這應該不能說是"偷吃步",這就是經驗吧。

网友:
還有這招阿~~~不然那麼小顆~  要找到暈倒~.............
謝謝分享~

剛發現 我也剛好也有一塊~~..CC

网友:
如果今天這個故障零件是一個電解電容.
那是不是就bon一聲了是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來還可以這樣玩,只是5v短路為何要用外來3v來測呢?

那外加電壓是接在atx插座上嗎?用3v大電流來測不怕會傷到

南橋....

我也有一台電源供應器,不是很新(中古),當初買來是作麵包板

供電使用,不會設定限壓限流,改天挖出來再向各位請教..

网友:
請問 W大,
1.電源供應器如何接電到主機板?
2.若經驗不足,光靠跑線路有辦法找到這顆壞掉的電容嗎?
對一個初學者來說,只是一個短路可就會讓我們搞得暈頭轉向了!

网友:
如果是電解電容~那就會放炮.......然後滿臉全豆花...(因為臉靠過去看)

W大這招就是讓故障的零件自己舉手......假如是IC那它就會發燙或者燒壞囉?

這板子我剛好有....那顆SMD電容線路是給I/O電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為什麼會放炮?我是用降低電壓增大電流方式使短路的零件現出原形,所以這樣並不會使電容放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什麼會放炮?我是用降低電壓增大電流方式使短路的零件現出原形,所以這樣並不會使電容放炮呀!

對厚.....沒超過原有運作電壓...

那這樣用高電流....會不會有副作用?

网友:
W大真厲害, 連這麼小的地方都找得到!!
我有一個問題, 爆掉後, 不就看不到零件上的編號, 如何才能知道要換上什麼零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短路才會有高電流產生呀!如果零件都好好的,你想用高電流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個你把主機板型號及那個零件貼上來,請大家協助。

网友:
這個問題原來是要這樣處理, 又學了一招, 多謝W大!!
待我理出頭緒後, 再另開新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短路才會有高電流產生呀!如果零件都好好的,你想用高電流都不行。

知道了.....所以就用高電流讓故障因為冒煙、燒毀被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答對了!就是這個意思。

网友F(2009-03-13):
W大
我有塊板子
對地的阻值只有 0.042 為短路現象
請問 用 3v 高電流的接法.
是不是只用空板 連電池都拆下
電源供應器直接接上 5v 的位置
這樣子來測試?

网友:
好方法, 學起來 !!
我有一片主機版是 12V 的地方類似短路....
1.  開機之後進入 BIOS 看不到 +12V 的電壓顯示 !
2. 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POWER 就會因為保護給他自動關機了 !
我將很多零件都吹起來量了, 還是找不出來, 不知道是否可以用這個方法讓壞掉的零件給他現形 ??

网友:
這小貼片電容很容易短路一不注意 常被搞昏頭

网友:
回复 网友G:

既然可以看到BIOS的畫面 ,12V就應該不是短路,可能是其他的問題造成自動關機(如cpu因為過熱而發生的過熱保護,使得系統強迫關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請問w大,假設我用信號產生器給主機板一個信號,然後用示波器觀察波形

這個方法可行嗎?我自己亂想滴...

网友:
用大電流修理來將短路點找出來,我也利用過

也是一個維修的好辦法

网友(2009-04-27):
W大真厲害, 連這麼小的地方都找得到!!

网友:
來這潛水好久了,一直都沒有註冊,五腦人真壞,一定要我註冊才可以看圖片。以前都可以直接看及下載的。
說真的恨不得早點找到這個網站,因為有關電子維修(電腦)的論壇實在太少了又大多都不會把所學的奉獻出來,在這裡我看到了無私的各位,雖然我不是相關科系也非相關行業,但有興趣這方面的訊息,只想跟各位說感謝你們了。

网友:
這邊的文爬不夠~ 感謝樓上翻出!

學到一招, 吸收! 感恩!

网友:
超強的  居然讓故障點自動現行

网友:
這招很實用,又快又準,學校沒敎的

网友:
這種經驗值得學習了,之前碰過類似情形是SMD電容短路了把FUSE燒了,找了好久拆了一堆零件後才發現! 外觀都很完整完全看不出來有問題,傷腦筋.

网友:
我第一次在網路上有看到維修教學的
雖然看不太懂
但大大無私分享的心吸引了很多人

网友:
如果怕零件編號燒毀看不到編號,小弟有一賤招,如果不管用請不要罵我喔!那就是用數位相機近拍模式專拍編號,甚至於用攝影機全都錄,我都是用醬子,謝謝

网友:
厉害,工欲善其事,必将利其器

网友(2009-06-28):
不知會不會燒其他的...如果燒小的零件那還好...
這個要學下來...謝謝...

网友:
沒有高檔雞絲頭,蒐集一堆廢版土法煉鋼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W大
我有塊板子
對地的阻值只有 0.042 為短路現象
請問 用 3v 高電流的接法.
是不是只用空板 連電池都拆下
電源供應器直接接上 5v 的位置
這樣子來測試? ...

不好意思 我也是新手,借您的問題,我個人的理解

Wish 的作法 重點在較低的電壓,漸次加大電流,使故障點現形
在修復前接上電源供應器上去,還是5v ,然後保護啟動就又跳掉,短路的地方還來不及「發燒」
先破壞,再建設,這是國父說的革命

原 5V  用 3V 加電下去  ,這項是經驗還是有準則? 用其它低於 5V 的其它數據行不行? 若今天 例子是 3.3V 或 12V 短路,是否只要低於其工作電壓即可??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沒錯!
低電壓高電流即可!
若遇到IC、電晶體之類的元件,那就可能直接打穿,有可能外觀看不出來已損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沒錯!
低電壓高電流即可!
若遇到IC、電晶體之類的元件,那就可能直接打穿,有可能外觀看不出來已損壞!

哎呀~ 那這樣的話,像我這樣的新手還是不適合用這種方式偵錯啊
結果只會愈修愈糟,尤其是 smd 元件 ,沒工具簡直是苦手

网友:
請問一般的SMD 電容都沒有標示電容質 要怎麼知道燒掉的那顆的電容值是多少呢?

另外如果這燒掉的是SMD的二極體~ 請問要如何量測得知他的種類呢?

网友J(2009-08-12):
剛敗一台(1000元台幣)雖然是220V用的 安泰信 ~正在研究中~.......
請問一下 接地 跟黑色有什麼不同~...有何用途拉 ~

网友:
這個方法真的不錯,用低電壓高電流來燒壞故障的零件,又不傷到其他的零件,厲害。

网友(2009-10-04):
(((((有短路才會有高電流產生呀!如果零件都好好的,你想用高電流都不行。))))

我想也是~~真是又學到一招不錯的方法
感謝無私分享

网友(2009-12-16):
又學一招!!! 感恩

网友:
不會吧.....W大你也太狠了吧.....如果是晶片短路....你這種方式加電流
因該不會只是ㄘ的一聲吧...而是會...碰的一聲....運氣好沒事....運氣不好...
會被那小小的碎片給擊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所以要慢慢加大咩!

网友:
真是好功夫啊,這裡的人都好利害...

网友:
膽大加上心細
這個方法真是太棒了
不過很想知道如果遇到電解電容短路
用這方法結果會怎樣呢?

网友(2010-01-17):
學到一招大大無私分享謝謝

网友:
檢查真快的一招~~謝謝

网友(2010-03-03):
這就是所謂的必殺技吧
小小新手還不敢輕易嘗試...
但是心又癢癢的....吼.....
不然戴著全罩式安全帽再來測試好了.....
w大謝謝囉~~~

网友:
又學到一招,改天也來用用看,試試行不行

网友:
這一招要w大的武林至尊才行不然我們這些學子
到時候連爆很多聲連power都賠進去了

网友:
高手用高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剛敗一台(1000元台幣)雖然是220V用的 安泰信 ~正在研究中~.......
請問一下 接地 跟黑色有什麼不同~...有何用途拉 ~ ...

黑色的是輸出電源接地
綠色的是電源供應器的外殼接地

网友:
送電前 應該先躲起來 遠遠的看 才不會被碎片K到

网友(2010-04-18):
W大這篇是去年的舊文,在下今日才因緣際會得以窺探
這招就是兵法所謂:至死地而後生
先將不明顯的故障點以安全範圍內的極端手法將其逼出原形
不過,以新手而言,還是必須遵循古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沒有相當功力,不知該用器具!
在下受教了!

网友(2010-07-02):
有個小疑問請教:
像W大這樣的測試方式,有沒有可能遇到一些零件比較"韌命"導致電路板銅箔先掛點的機會呢??
不知這樣發問正不正確?

楼主:
回复 网友L:

會!那是死馬當活馬醫的做法,有一定的風險存在,大家參考即可。

网友:
請教大大,我有把短路的5v上點,接在power 的pin4,PIN5,通電後PS-305D短路狀態,我給他開到5A,
啥麼都沒爆,只摸到主機板的IO晶片很燙,這塊短路的主機板只要插上POWER後沒上電整合橋就會很燙.
查主機板短路3.3V跟5V都有.IO晶片是幾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M:

可以查IO的資料手冊,IO需要的電壓,有幾組,如果利用此發破壞,IO發燙,大概可以換掉了。

网友(2010-11-10):
真是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
經驗就是經驗
感覺2秒鐘就修好一塊板子了

网友:
Wish大,已經修好一片了,還有兩片啊!記得要貼出來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Wish大,已經修好一片了,還有兩片啊!記得要貼出來分享一下!

网友(2010-12-30):
其實我在看這篇很多次了,一直很想問一個很白痴問題  。
請問W大那台電源供應器的表筆是接主機板的那裡呢?

网友(2011-07-01):
我也很想問這個問題…
是要怎麼接的呀…難道是12v那邊接了就可以了嗎!
用電源供應器5v1a-5v3a下去衝…
我的想法…應該是接到4pin的那個電源那邊,應該才對…
不過看了20pin的腳位圖…難道是用紅線(5v)跟黑線下去衝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