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CPU假負載使用(轉帖)

楼主(2009-01-19):
⑴假負載的作用與用途:它主要是用來測CPU的各個點與電壓是否正常,正常之後才能上真的CPU(這樣就避免了在維修 主板的過程中把CPU燒掉)。他也可以用來測CPU通向北橋或其他通道的64根數據線和32根地址線是否正常,是維修 主板必備的工具。
⑵它的使用方法與步驟:上真CPU前必須要做的六個檢測步驟(前提是上假負載,通電後)
測假負載上的核心電壓是否正常。
測假負載上的復位[RESET#]與電壓是否正常。
測假負載上的時鐘與電壓是否正常。(用示波器測假負載上的時鐘是否有波,有波表示正常)
測假負載上的PG信號電壓是否正常。
測假負載上的1V參考電壓是否正常。
測主板上的核心供電的下管C極是否有三波(用示波器測下管
C看是否有三波。可參照核心供電)
註:當以上均正常之後就可以上真的CPU了。

1.P4 478的假負載(C4.P4)圖解(參照478的正面腳位圖)

核心電壓:圖標 VCC 圖中位置 AF21 參考電壓 1.75V。
復位:圖標 RESET# 圖中位置 AB25參考電壓1.75V。
時鐘:圖標 BCLK[0] BCLK[1] 圖中位置 AF22 AF23參考電壓 1.75V
PG信號:圖標 PWRGOOD圖中位置AB23 參考電壓 1.75V
1V參考:圖標GTLREF 圖中位置 AA21 F20 AA6 F6參考電壓 1. V(註:四個當中有一個為1V,均為正常)
64根數據線:圖標 D#[0]→D#[63] 圖中位置 B21→AA24參考電壓 1.75V(他們的對地阻值與對地電壓均相同)
32根地址線:圖標 A#[03]→A#[35] 圖中位置 K2→AB1參考電壓 1.75V(註:他們的對地阻值與對地電壓均相同,A#32、A#33、A#34、A#35未開發)
VID信號:圖標 VID0→VID4圖中位置 AE5→AE1參考電壓無(註:VID0→VID1→VID3→VID4需要連接在一起的都接地,VID2不接地)
感應信號:圖標 VCC+VCCSENSE圖中位置B7+A5參考電壓無(註:VCC+VCCSENSE連接在一起才能產生感應信號)

⒉SOCKET370的假負載圖解(參照370的正面引腳對照圖)

核心電壓:圖標 PLLI 圖中位置 W33 參考電壓 2V
復位:圖標 RESET 圖中位置 X4 、AH4參考電壓1.5V到2V之間(如果有一組沒復位可以用線將X4與AH4連接起來)
主時鐘:圖標BCLK圖中位置 W37參考電壓無(用示波器測假負載上的時鐘是否有波,有波表示正常66M、100M由時鐘IC發出)
輔助時鐘:圖標PCICLK圖中位置J33 參考電壓無(用示波器測假負載上的時鐘是否有波,有波表示正常14.318M、16M由時鐘IC發出)
PG信號:圖標 PWRGD圖中位置AK26 參考電壓只要有高電壓就正常(低電壓=無電壓、有電壓=高電壓)
VTT參考電壓:圖標V-1.5、V2.5 圖中位置 AD36、Z36 參考電壓 1.5 V、2.5V(註:作用為HOST總線數據線地址線供電的)
1V參考:圖標VREF 圖中位置 E33參考電壓 1V(註:太低了不開機)
64根數據線:圖標 HD0→HD63圖中位置 W1→F16參考電壓無(他們的對地阻值與對地電壓均相同)
32根地址線:圖標 HA4→HA31 圖中位置 AH12→AD41參考電壓無(他們的對地阻值與對地電壓均相同,有3根未開發)
VID信號:圖標無圖中位置 AM34、AM36、AL37、AJ37、AK36參考電壓無(把他們均連接在一起)

⒊AMD462假負載圖解(參照462的正面對照圖)

核心電壓:圖標 COREF 圖中位置 AG11 參考電壓 1.6V
復位:圖標RESET#圖中位置 AG3參考電壓1.5-1.6V
時鐘:圖標 BCLK 圖中位置 AN19、AL19、AN17、AL17參考電壓無(用示波器測假負載上的時鐘是否有波,有波表示正常)
PG信號:圖標 PWROK圖中位置AE3 參考電壓只要有高電壓就正常
CPU參考電壓:圖標ZM 圖中位置 AC5參考電壓1.6V
0.8V參考電壓:圖標VREF 圖中位置 W5參考電壓0.8V(由1.6V經兩個電阻分壓得來)
2.5V參考電壓:圖標PICD# 圖中位置 N5參考電壓2.5V(由電源IC經三極管得來)
64根數據線:圖標 SD#0 圖中位置 AA35參考電壓1.6V(他們的對地阻值與對地電壓均相同)
32根地址線:圖標 SA0#0→SA0#15、SA1#0→SA#14 圖中位置 J1→A5、AG29→AN31參考電壓無(他們的對地阻值與對地電壓均相同)
VID信號:圖標 VID0→VID4圖中位置 L1→J7參考電壓 VID0+VID2+VID4+VSS產生1.6V核心電壓
註:以上均屬於個假負載的測量參考圖解,如果按以上的測量都正常後就可上真的CPU

网友:
謝謝 P大 提供資料,
雖然 W大 曾說不要太依賴它,
但無可否認,假負載對新手學習主機板維修的過程中,多少有點幫助,
這也是新手入門的捷徑之一!

网友:
感謝P大的資料分享....

PPGA S370的處理器它的腳位是露出來的,不知道壞掉的CPU可不可以當"假負載"厚..

网友:
感謝P大提供這麼時用的資料!
我有一個問題, 最近我在修 "技嘉GA-8ST800 Ver1.1" 主機板, 不上CPU的時候, 測不到核心電壓,所以想請問在測CPU相關電壓, 是否一定要上假負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建議初學者最好不要買,這樣才能靠跑線路而得知主機板的電路...

電腦一開機,cpu 供電電路裡的電源控制ic通過cpu的VID0~VID4引腳而

識別CPU所需的核心電壓.那問題來了,電源控制ic要如何識別呢?

答案是根據VRM版本,VID0~VID4 的 " 1 " 代表高電壓 約 3.3 V, " 0 " 代表接地....

VRM 9
VRM 10

當你問未上CPU或假負載時,測不出核心電壓,請看下面教學,懶的打字...

PS: 根據 VRM 9 ,用電錶測量電源控制IC

VIDO -- 0V  VID1 -- 3.3V VID2 -- 3.3V VID3 -- 3.3V VID4 -- 3.3V

請問 CPU 核心電壓是多少? 動動腦..

看看我以前笨笨的問法....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6532&extra=page%3D1

网友:
P大真是厲害, 多謝您詳細的講解!!
我懂了! 答案是 "1.100V" 對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確...不過這只是基本原理,當你碰上其他監控電壓的ic

就會有不同的情況發生...例如某些華邦io....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