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設定求助

楼主(2009-01-21):
終於回到家,家中有台電源供應器,可以設定電壓但

不會設定固定電流輸出,當初買這台只為麵包板供電

是中古的所以沒有說明書,請問各位前輩知道如何設定嗎?

這種供應器平時該如何保養,因為很少用,謝謝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輸出端短路就可以設定截止電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w大你是說把紅色線短路,如圖...

楼主:
我已設定好1A,當我將短路放開後,它的輸出將

永遠1A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這個意思,假設你設定1A,當輸出電流超過1A時,輸出電壓就會開始下降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了解...謝謝w大

网友(2009-03-23):
不錯的數位電源供應器
有2台以上就更得心應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請問前輩這種電源還有什麼玩法嗎?

為何2台以上就更得心應手,謝謝

网友:
應該說需要多種電源的時機才要
比如說雙電源供應器或是雙電源供應器另含固定5V輸出三電源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c大的解說,大概了解了

网友:
這台電源供應器我朋友也有一台一樣的,用久就壞了。
原因很簡單也很好處理,就是調整電壓與電流的 VR 壞了,狀況是電壓不穩。

有空的話請自己更換日製的優良電位器,這東西常常要轉又會影響電壓穩定度。
還是趁早把它換過,不然有一天燒掉您寶貴的電路就很冤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發現vr很不穩,電壓有時會亂跳,我都用復活劑先撐著,沒有去想到燒電路嚴重後果,

謝謝k大提醒,要趕緊換掉才安全...

网友(2010-12-30):
短路可設定最大電流.

网友:
借問一下,看到有人把負端跟地端短路一起,這樣子是有什麼優缺點呢?? 謝謝

网友:
讓0V與外殼/接地相通,若要串聯/雙電源/對地隔離,就需要將該接片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