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種給XP減肥方法

楼主(2009-01-21):
26種給XP減肥方法現在的硬盤越來越大,越來越便宜,不過軟件的體積增長更快,並且現在仍然有不少人還在用20GB以及更小的硬盤。怎樣滿足軟件對硬盤的要求?先在臃腫的Windows操作系統上打打主意吧。
以下的操作全部以安裝了SP2的簡體中文版Windows XP為例
1.禁用系統還原︰系統還原可以在平時備份系統的狀態,在出現問題後還原到之前的備份狀態下。這個功能雖然比較實用,不過要佔據大量的硬盤空間,通常情況下每個硬盤分區12%的可用空間都會被用來保存還原點。如果你不需要這個功能,則可以禁用它。還有,如果你電腦中病毒了,系統還原也會被感染的!!
做法︰
按WinKey+PauseBreak或在"我的電腦"圖標上點擊鼠標右鍵,選擇屬性,打開系統屬性對話框。然後打開"系統還原"選項卡,選中"在所有驅動器上關閉系統還原"這個復選框,並確定。

2. 轉移分頁文件︰分頁文件也就是以前我們在Windows 98中接觸到的虛擬內存。默認情況下分頁文件是放置在系統盤的根目錄的,為了節省系統盤空間,我們可以把分頁文件轉移到其他分區中,而如果你的物理內存比較多(例如512MB以上),那也可以把分頁文件的最大值設置的小一些
做法︰
打開系統屬性的"高級"選項卡,點擊"性能設置"按鈕,然後在新彈出的窗口中打開"高級"選項卡,並點擊"更改"按鈕,然後在"虛擬內存"對話框中重新指定分頁文件的保存位置。記得,在指定了位置後點擊旁邊的"設置"按鈕,這樣才會生效!!還有就是要把系統盤的初始值和最大值的設置改為0

3. 臨時文件夾︰很多軟件在使用過程中會產生臨時文件,這些文件會被保存在系統盤的臨時文件夾中,在軟件關閉的時候自動被清除。可是有些軟件由于設計的原因或者非正常退出,都可能無法完全清空臨時文件,久而久之臨時文件夾就會佔據大量的硬盤空間。而把他們移出系統盤也更便于管理。
做法︰
按Winkey+R到運行,打%temp%後回車,你就進入了temp文件夾,清空文件夾不是刪除文件夾

4.禁用休眠︰不管你是不是準備使用休眠,Windows XP在默認情況下休眠都是啟用的,這會浪費掉你的系統盤中一塊跟你的物理內存大小相當的空間(物理內存的1.5倍)。如果你不打算使用休眠,最好禁用休眠,以節約空間。
做法︰
在桌面的空白處點擊鼠標右鍵並選擇屬性,打開顯示屬性對話框,然後在"屏幕保護程序"選項卡上點擊"電源"按鈕打開電源屬性對話框,接著打開"休眠"選項卡,取消對"啟用休眠"的選擇,確定後新的設置馬上就會生效

5.卸載不需要的組件︰Windows XP沒有自定義安裝的模式,因此幾乎所有的組件都會被安裝進系統。如果其中的一些組件你用不到,也可以卸載它們。

6.轉移"我的文檔"︰"我的文檔"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文件夾,默認情況下所有應用程序生成的文檔等都會保存在這個文件夾中,而這個文件夾其實也就在系統盤里。把這個文件夾轉移到其他分區中,一方面可以減小系統盤的體積,另一方面,如果系統突然崩潰無法修復,我們可以直接格式化系統盤重裝系統,而不用擔心如何備份"我的文檔"中保存的重要文件。
做法:
  在"我的文檔"文件夾上點擊鼠標右鍵,然後選擇屬性,打開屬性對話框,直接點擊"移動",就可以把"我的文檔"轉移到其他的分區中去。

7. 關閉內存轉儲︰雖說Windows 2000/XP 已經很穩定了,不過仍然可能會發生重大的問題,而外在的表現就是藍屏或者死機。作為系統管理員,肯定很想知道系統為什麼會出錯。因此Windows 2000/XP 中使用了一種內存轉儲技術,如果遇到重大問題,系統會首先把內存中的數據保存到一個轉儲文件中,然後才重啟動,而管理員就可以通過分析轉儲文件了解系統的故障。很明顯,對于我們一般用戶,根本沒必要轉儲這些文件,因為我們根本看不懂。那麼就禁用吧。
做法︰
  在"系統屬性"對話框的"高級"選項卡下,點擊"啟動和故障恢復"按鈕,然後在"寫入調試信息"下拉菜單中選擇"無"。並且你可以搜索所有的"*.dmp"文件並刪除它們。同時,在運行中輸入"drwtsn32"並回車,打開華生醫生工具,在這里取消對"轉儲全部線程上下文"、"附加到現有日志文件"和"創建故障轉儲文件"這三項的選擇

8.轉移字體︰通常Windows會用200MB左右的空間保存各種系統字體,這些字體都是保存在系統盤中,而我們也可以把其中的大部分字體轉移到其他分區中,並且絲毫不會影響字體的使用。
做法︰(強烈不建議,因很麻煩)
  我們知道,字體的安裝和卸載都很簡單,只要復制到Fonts文件夾或者從Fonts文件夾中刪除就可以完成。因為我們安裝字體的時候可以選擇只復制字體文件的快捷方式,通過這個方法就可以把幾乎全部的字體轉移到其他分區中。以安裝新字體為例,在Windows目錄下打開Fonts文件夾,然後點擊"文件"菜單下的"安裝新字體",之後會出現圖四的界面,在這里找到我們保存字體文件的文件夾,然後選中所有想要安裝的字體(可以在選擇的時候按下Shift一次選擇多個字體文件),最後取消對"將字體復制到Fonts文件夾"的選擇,然後點擊右側的"確定"。而通過觀察就可以看出,經過這樣安裝的字體在顯示上跟其他字體截然不同,在字體上添加了一個類似快捷方式的小箭頭。而我們也可以把系統內置的字體先復制到其他文件夾中,然後在Fonts文件夾下刪除(卸載),再用上面的方法安裝快捷方式。需要注意一點,一些重要的系統字體是不允許被卸載的(表現在你無法從Fonts文件夾中刪除它們),那麼這些字體你最好不要亂動。

9.系統文件備份︰為了保證系統的穩定性以及重要的系統文件不會被錯誤刪除或者替換,Windows 2000/XP 會自動備份重要系統文件。這些文件通常會保存在X:WINDOWSSYSTEM32文件夾中。
做法︰
按WinKey+R到運行,打入sfc /purgecache就行了

10.到WINDOWS目錄里,有一個叫ServicePackFiles,那是xpsp2的文件。如果你有xpsp2的盤或在硬盤上有,就可以安全的刪掉。
做法︰直接到WINDOWS目錄里刪掉。

11.幫助文件︰如果你對Windows系統非常熟練,也可以刪除幫助文件節省空間。
做法︰
直接刪除Windows目錄下的"Help"文件夾就可以了。

12.多余的輸入法︰除了中文輸入法,Windows XP中還帶有日文和韓文等輸入法,這對我們當然沒什麼用處.
做法︰
可以在windowsime"文件夾下刪除"CHSIME"和"SHARED"之外的其他所有文件夾。(如果刪不掉可以試試到安全模式下刪除)。在使用這個方法之前一定要確保你已經事先刪除了所有的系統文件備份(也就是第二部分第一條中說到的),否則你刪除了這些文件後操作系統會自動從備份文件中恢復它們。

13.備份的驅動程序︰Windows會自作主張的把自帶的驅動程序文件備份到硬盤上,這樣以後添加新的硬件就不用頻繁插入光盤。當然,為了節省空間我們也可以直接刪除這備份的驅動程序。
做法︰
刪X:WINDOWS/Driver Cache/i386"文件夾下的Driver.cab文件

14.一會在升級完成後你還會發現%windows%多了許多類似$NtUninstallQ311889$這些目錄
(要打開能察看所有文件和文件夾)
做法︰
直接刪掉windows的$NtUninstallQ311889$的目錄

15.X:Windowscursors 這個文件夾中包含了所有的鼠標指針,如果你只打算使用Windows默認的鼠標指針,那就可以刪除這里的所有文件。
做法︰
直接刪掉里面所有的文件。

16.X:Windowsinf 這個文件夾中包含了大量的Windows下的硬件驅動程序,如果你確信已經不會再增添新的硬件設備以及所有硬件都可以正常工作,那麼這里的所有文件就都可以刪除
做法︰
直接清理inf文件夾。

16.X:Windowssrchasst 這個文件夾中保存了Windows XP的搜索助理,也就是你搜索文件時出現的小狗或者其他什麼人物造型。刪掉後這樣你將會使用Windows 2000模式的經典搜索方式,而不是XP那樣詢問你是要搜索照片還是音樂等。
做法︰
你可以直接刪除這個文件夾。

楼主:
17. X:Windowsdownloaded installations 這個文件夾中保存了一些程序的安裝文件(主要是使用Windows Installer技術安裝的程序),這樣如果以後這個程序需要修復或者進行其他操作,就可以直接通過保存在這里的安裝文件進行。不過通常把這個文件夾清空對系統的使用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所以建議刪除。
做法︰
直接清空文件夾。

18.X:Windowsmedia 這里是用來保存Windows的系統聲音(例如雙擊、系統登錄等聲音)的,如果不需要,可以直接刪除它們。
做法︰
直接清空文件夾。

19.C:Windowssystem32restore 這個文件夾保存的是系統還原的可執行文件,如果你根本不打算使用系統還原功能,那就可以把這里的文件全部刪除。
做法︰
直接清空文件夾,不過要注意,刪除之前最好先關閉系統還原,並運行Services.msc關閉System Restore Service 服務,然後再刪除所有的還原點。

20.X:Windowssystem32usmt 這個文件夾中是文件和設置轉移向導的相關文件,如果你不使用這個功能,也可以清空該文件夾。
做法︰
直接清空該文件夾。

21.X:program filesmsn,C:program filesnetmeeting 這兩個文件夾中是MSN Explorer 和Netmeeting的可執行文件。
做法︰
直接清空文件夾。

22.X:program filesmovie maker是movie maker載完後的文件
做法︰
刪掉里面的文件。

23.X:Windowssystem32oobe 這里保存了你安裝好XP第一次登錄時的向導,還有Windows XP 產品激活的一些程序,如果你使用的XP是不需要激活的企業版,那就可以清空這個文件夾(是清空而不是刪除文件夾);而如果你的Windows XP是零售版或者OEM版,那最好不要動它。

24.X:Windowsmsagent 這里保存了Agent的所有文件,這里的Agent就跟微軟Office 應用程序中的Office 助手一樣,是一些動態的卡通形象,通常我們用不到這些東西,所以可以刪除。

25.把硬盤轉換成NTFS
做法︰
按WinKey+R到運行,打cmd,然打convert x:/FS:NTFS

26.用完美卸載XP清理垃圾文件

网友(2010-08-27):
雖然不知道是轉帖還是原創,不過還蠻實用的

网友(2010-10-16):
繁體中文版應該可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