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利用USB傳輸線,讓兩台電腦互傳資料

楼主(2009-01-21):
教學-利用USB傳輸線,讓兩台電腦互傳資料
在以往,兩台電腦若要傳輸資料,較多的方式是使用可抽取式硬碟,或是連接平行埠,利用軟體來溝通雙方電腦;還有區域網路互傳等等,如果所傳輸資料不大那還可以備份裝置解決,一旦資料龐大就無法這麼辦了,所幸USB傳輸線出現,快速而方便地解決傳輸問題。
首先需要購買一條有接頭的USB傳輸線和一條USB線,將一條USB先接上甲台電腦的USB埠,另一頭和USB傳輸線頭相接,然後另一條再接上乙台電腦的USB埠。
1. 裝上USB接頭後,電腦便會偵測到新硬體,一般來說會自動完成驅動程式設定(隨插即用);如果沒有,請將所附的驅動程式放入A槽,並把瀏覽器指向A槽,就可以完成驅動程式安裝了。
2. 開啟其中一台電腦的「檔案總管」,可以發現另一台電腦的硬碟代號。如E、F。
3. 將要傳輸的資料以「拖曳」方式拉到存放位置,就可以進行兩台電腦的資料傳輸了。
執行完後,再卸除USB傳輸線就完成了。  使用手機簡訊,拉近會員間的距離

网友(2009-03-07):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是只有一條usb線連接兩端電腦,會有反應嗎?之前幫我表姊灌電腦,她說資料要留,我有傻傻的用USB線接上PC跟筆電,一點反應都沒有的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只用一條USB線就可以兩台電腦互傳嗎?可能嗎?

网友:
這種新技術....真的很讓人匪夷所思..........

网友:
的確令人懷疑其可行性
如果用有跳線的網路線就一定可行

网友:
我記得順發好像有在賣usb資料傳輸線,但是它比一般的usb線貴…
好像跳線方式也不一樣,所以不是一般的usb線就可以,要有專用的樣子…
不知道對不對,提供以上參 考

网友:
幾年前買的,現在都藉由Hub或分享器做區網,已經沒再用它了!

网友:
他需要專用的傳輸線 配合軟體使用 一般的USB線是無法使用的!!

网友:
他需要專用的傳輸線 配合軟體使用 一般的USB線是無法使用的

网友:
真是好用的技術,
對於社交工程的駭客,或許是個利器‧‧‧

网友:
普通的 USB 線不行直接連接兩台電腦,但是 Firewire 1394 就可以,還能連接成高速的區域網路呢!真實的 400M。

网友(2009-04-15):
嗯!!要特制的usb傳輸線.如7樓大大貼的圖那一種才行.

网友:
害我以為一般的USB傳輸線就可以了

网友(2009-06-02):
應該都是要專用的才可以吧!!
不然就乖乖用網路線...
1394也不錯 我被數字吸引 400M

网友:
單純的usb線,不太可能可以pc to pc吧!

网友:
可以使用 usb 外接式的硬碟 !!!

先把想要的資料備份 !!!

這種方法很方便哦 !!!

网友:
有專用的傳輸線才可以工作嚕,
是需要跳線的,建議還是用網路線啦.
雖然一樣跳線和設定區網
BUT 100/1G BYTE的電腦對傳爽度滿百

网友:
還是習慣用 網路線傳輸   距離夠長

网友:
1. 在家裡現有電腦資料傳輸,會使用內部網路斷傳較快.
2. 若不是自己的電腦(還要額外作網路設定) , 通常是用以下的USB對傳傳輸線; 還蠻方便的速度也可以.
   這條USB線不用額外裝驅動及應用軟體! USB接頭上就有內建程式了,只要插上USB電腦會自動帶出程式很方便的.

网友(2009-07-29):
直接對插要怎麼解決兩端都是host的問題,你這個方法有問題

网友:
原來還有這種東西
現在處理電腦都是利用區網直接傳出檔案
蠻方便的

网友(2009-09-20):
讚,收下新知

以往都是跳線PC to PC

設假IP,區域連線,工作埠對傳

网友(2009-10-23):
請問這要去哪裡買阿!!我之前有問過可是他們說沒有ㄋ??

网友(2009-11-23):
原來要買專用的線喔!!
是這樣嗎??
如果這樣的話!!買兩個USB網路卡  再插網路線!!因該也可以等同效果喔!!
以上純屬個人虛構!!沒測試過

网友:
據我所知
其實利用USB傳輸線讓兩台電腦互傳資料...
它的傳檔案速度不如...區網(網路上的芳鄰)直接互傳檔案速度--------稍做設定不花錢...簡單又實用

网友(2010-02-05):
謝謝這個好用的知識,我來試試看。
如同各位大大所說,我也是用區網來做分享傳輸。
但是以上的方法,但絕對可以讓大家玩看看。

网友:
http://tw.mall.yahoo.com/store/cianhong
可以去看看
其實這種 USB 對 USB 的產品真的很好用
新一代產品 Auto Link 多功能隨身碟把隨身碟和USB資料傳輸線功能二合一,而且加上了硬體資源分享功能. 除了隨身碟和兩台電腦間檔案的互相傳送和管理(新增修改刪除)
還可以做檔案及outlook 的同步管理 讓你輕易可以管理兩台電腦間的檔案.另外可以透過用別人的電腦上網和使用別人的光碟機.對輕薄短小的 culv 小筆電等實在是最強的週邊
不用背一大堆usb設備 還可以J完整使用像是 ALL IN ONE 電腦
使用超方便 就像使用一般傳統隨身碟插入任一台電腦,再用一般USB線把隨身碟尾部的接口和另一台電腦連接
然後就完成了!他是即插即用免安裝而且支持11國語言自動辨識.作業系統是哪個語系你看到的就是那個語言的操作畫面. 完全支持 windows 98以上的作業系統
最新的 windows 7 也可以

操作畫面採用圖形畫面人機介面!簡單易懂所有操作只要按一下圖標或照指示選項按下一步就可以完成
完全不用學習
很方便
建議要買隨身碟的人可以考慮這種產品

网友(2010-06-25):
相關usb傳輸線產品市面早已有哦

网友:
簡單跟特製的是不一樣的,那有人知道差別嗎

网友:
先看一下USB各腳位的定義吧

Pin Assignments for USB Type A Connector
Signal
Color
Pin Number
VCC
Red
-Data
White
+Data
Green
Ground
Black

假設如果兩邊頭都相同的話,例如都是公頭....
兩台電腦利用USB相連接,就會變成下面的樣子....

PC1...........USB連接............PC2
1(VCC+5V).........................1(VCC+5V)
2(-Data).............................2(-Data)
3(+Data).............................3(+Data)
4(Ground)..........................4(Ground)

呈現會對撞的狀態....
如果要不發生碰撞,就一定要跳線....
所以一般的USB線連接兩台電腦無法互相傳送資料...
個人覺得應該是這樣啦...如有錯誤,請指教....

网友(2010-11-01):
感覺用到機率好低,公司都用慣網路應硬碟

网友(2011-01-06):
沒那ㄇ簡單吧!!
不然就部會有某家公司生產USB傳輸線了!!
它長的就像隨身碟~它ㄉ屁股是一條USB線~讓兩台電腦藉由這條線連接~
而且驅動是~~自行光碟安裝的

网友:
同意#30 carl0804 的看法

网友(2011-02-06):
應該不可以用.....市面有專用的如19樓那樣的裝備

网友:
如果只有兩台電腦要互傳資料,用ip設定共享,省錢又方便!

网友(2011-03-20):
High-Speed USB File Transfer Adapter 是臺灣的產品 http://www.gwctech.com/product2. ... d=10&typeid=121 已經內建程式由 PC to PC 交換檔案.

网友:
其實可以使用跳線,這也是不錯的方式!
因為跳線可以自己做!

网友:
直接用網路來做跳線或者用hub比較了吧

网友(2011-04-26):
可不可能..時間上ㄉ問題..人類大腦是無限大n_136|

网友:
這個應該是專用傳輸線裡有控制晶片存在,應該不是隨便找兩個公頭跳線就能使用了
而且兩台電腦+5v及負極相接,會不會有問題呢(一般的usb設備都是單向有電)

网友:
一般不是都是利用跳線來完成2PC對傳資料嗎?這樣接好像不行呢~
還是是特殊的USB線?????

网友:
其實去3C店,告知店員要什麼功用的USB傳輸線,即可,而我是設定IP,採共用,但是印表機能共用列印,但印表機的掃描功用,卻無法共用,不知大大有何方法,讓印表機的掃描也能共用!謝謝!

网友:
可以的話  那生產傳輸線的公司就快要倒了

网友:
原來是這樣,上了一課,我還以為普通的usb線哩!

网友:
先收下..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1-05-29):
非一般的usb線可用.網路芳鄰也粉好用

网友(2011-07-27):
我自己用網路線做一個跳線接頭.接上對方網路prot.設定區網.後傳檔.不更快

网友B:
一般的網路大都100m/s
說真的蠻慢的...

usb傳輸線那個是特製有晶片還有驅動程式...
速度約480mb(usb 2.0)

ieee1394速度和usb 2.0差不多..
傳大檔會比較快.
不過1394不見的每片主機板都有..

Giga Lan是不錯的選擇...
好點的就花Giga Lan HUB SWITCH
不然用好點的網路線跳線對傳也行~

网友:
感謝分享
增長知識

网友(2011-09-06):
原來是要用專用的線
想說這麼方便喔

网友:
這種方式還真方便,不過搬電腦好像有點累人@@

网友(2011-11-11):
以前自己會製作網路跳線的工具,現在都忘光了,看到這篇文章突然又想起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網路大都100m/s
說真的蠻慢的...

那傳輸線是要有特製ic沒錯, 不過不用另外裝驅動程式(使用微軟內建的usbstor.sys)...
接上pc後 自動會認得.......

之前剛好待過這種公司.......還有參與過軟體的撰寫.......
不過公司都不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