嘟嘟嘟 三聲

楼主(2009-01-22):
查文後得知,基本64K RAM 測試失敗 不能開機

一條 pc133 256mb 開機3短音...
換了另一條 pc133 128mb 嘟一聲 就可開機

請問這樣那條 256mb 還有得救嗎?  已用橡皮擦 小心擦乾淨 但還是嘟嘟嘟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部份都可以,但是一般都是你要累積一些報癈品後才能修好,因為記憶體故障很多是其中一個記憶體晶片故障或是它的SPD晶片故障所致。如何認定報癈品?以我來說,只要金手指脫落焦黑等等就是報癈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份都可以,但是一般都是你要累積一些報癈品後才能修好,因為記憶體故障很多是其中一個記憶體晶片故障或是它的SPD晶片故障所致。如何認定報癈品?以我來說,只要金手指脫落焦黑等等就是報癈品了。 ...

原來是這樣

小弟已丟掉了不少 記憶體了

用 rst 測出很多錯誤後 就丟掉了....
再去找找看  謝謝 w 老大

請問要怎麼知道是不是記憶體晶片故障或spd晶片故障呢?

肉眼看不出有什麼異狀

楼主:
請問老大及前輩  下圖哪個是記憶體晶片  哪個是spd晶片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紅色圓圈裡就是SPD,也就是記憶體的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色圓圈裡就是SPD,也就是記憶體的BIOS。

請問 w 老大

記憶體可以開機,但會當機或重開機或藍底白字,是不是記憶體晶片的問題

記憶體不能開機,是不是SPD出問題呢?

如果是 SPD 出問題,應該要怎麼維修呢

小弟手上有三條 pc133 的 sdram  都不能開機(嘟嘟叫),金手指部份都沒有脫落焦黑,也都用橡皮擦小心擦乾淨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第一、二項都有可能。
SPD要有IC燒錄器重燒,有品牌的燒錄器在燒錄前、後會自動檢查IC是否出現物理性破壞,如果出現物理性破壞,那只有重買一個空白的SPD再重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二項都有可能。
SPD要有IC燒錄器重燒,有品牌的燒錄器在燒錄前、後會自動檢查IC是否出現物理性破壞,如果出現物理性破壞,那只有重買一個空白的SPD再重燒。 ...

那SPD 壞了  不就不能拿報廢品來換嚕?
可以用相同顆粒換嗎

對了那記憶體晶片是不是也要相同顆粒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SPD壞了找癈品來換是可以,但是不一定能用,因為裡面的程式不一定相容,我說過,這是可以用重燒程式解決。
記憶體當然要用跟維修品一樣的容量,這也就是為何平時要收集癈品的原因。

楼主:
原來是這樣啊

再問~
有品牌的燒錄器,目前是多少NT?
有燒錄教學可看嗎?

楼主:
大陸的人說

用水煮法  試試(開水煮個3-5分鐘)

真的假的

网友F:
燒錄器因為在功能上的差異所以價格差距很大
不過你倒是可以詢問店長那台 看看能不能燒這種的 因為那台最便宜 好像200塊的樣子
雖然店長那台跟網拍同等價位的看起來很像 但據店長說他那台是什麼都能燒的超值品項
不像網拍那種只能燒幾種類別的而已

水煮法... 不知道他們是因為什麼原因建議的 大大可以說一下嗎
覺得水煮應該只能去除影響短路的可能導電污垢而已 應該沒辦法解決需焊或是晶片有問題等這些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燒錄器因為在功能上的差異所以價格差距很大
不過你倒是可以詢問店長那台 看看能不能燒這種的 因為那台最便宜 好像200塊的樣子
雖然店長那台跟網拍同等價位的看起來很像 但據店長說他那台是什麼都能燒的超值品項

在這兒看到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1802-1-1.html

相關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8287-1-1.html

楼主:
請問大家

那要怎麼檢測出是不是 spd 或 哪顆記憶體晶片損壞呢?
或者只是哪兒的電路或小元件出問題呢

网友F: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678&extra=page%3D1
有腳位圖
我之前有玩一下量阻值的遊戲 不過量不出所以然 訊號線阻值都還蠻規律的
可以看與檢測點相連的上頭排組 我的是4條線一個單位的排組 量起來都蠻正常沒有什麼差
SPD那邊就沒輒了 因為沒有同樣的記憶體 就算有燒錄器也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678&extra=page%3D1
有腳位圖
我之前有玩一下量阻值的遊戲 不過量不出所以然 訊號線阻值都還蠻規律的
可以看與檢測點相連的上頭排組 我的是4條線一個單位的排組 量起來 ...

小龐 你好
請問 量sdram 時的正常數值是多少呢?
黑棒要接哪兒呢

网友F:
正常數值...
可能你我的會不同喔 因為我量不同支的就可能會不同了 就用比較的方式去看就好
金手指氧化程度不同量起來會差蠻多的 你用本身的訊號線組別去比較
紅棒接地(PIN1) 黑棒接你要量的檢測點 我都是用2極體檔位量而已(BEBE檔) 大概0.88--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數值...
可能你我的會不同喔 因為我量不同支的就可能會不同了 就用比較的方式去看就好
金手指氧化程度不同量起來會差蠻多的 你用本身的訊號線組別去比較
紅棒接地(PIN1) 黑棒接你要量的檢測點 我都是用2極體檔 ...

小龐  我量了一會兒 用二極體檔位
紅棒接地(PIN1) 黑棒接 2-3-4-5=530   6=400 7=530  8=920-1000跳動   9-10=530

這樣是正常的嗎  感覺 pin8 怪怪

楼主:
小弟再拿了一條 好的記憶體來量

紅棒接地(PIN1) 黑棒接 2-3-4-5=515   6=380     7-8-9-10=519

ping8 不會亂跳動

這樣是不是ping8 連接的小元件壞了呢?

請問大家要怎麼排除或維修呢?

网友F:
這可能要等其他大大解惑了 因為我也不知道數值不正常時是哪壞
不過..猜想很可能是正面第一顆還是背面第一顆記憶體IC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可能要等其他大大解惑了 因為我也不知道數值不正常時是哪壞
不過..猜想很可能是正面第一顆還是背面第一顆記憶體IC有問題

謝謝小龐
如有新發現,請告知小弟

其他前輩們可否告知一二

楼主:
對照圖表

小弟的 ping8 怪怪的   是 dq5出錯(data input/ouput)

請問這個要怎麼進行下一步維修呢?

网友(2009-03-13):
回复 网友G:

本人賣的燒錄器只有燒過液晶螢幕公板專用BIOS
主機板沒試過,因為燒的時候不用把BIOS拆下
只需連接VGA PORT 和5 VDC 和 印表機PORT如圖片所示
http://picasaweb.google.com.tw/kkman.chen/LCD#5207996447084667186

网友(2009-07-08):
這帖蠻精彩!感謝各位先進!
看到這一帖,突然想到新型主機板(2008/2009)的BIOS晶片和記憶體SPD BIOS晶片是不是同一類或是同一種?
封裝跟針腳數好像都一樣?之前是看IC燒錄器時,才發現目前的主機板有採用此類BIOS ROM,當時還沒將兩者聯想在一起。
再查查看!

楼主(2009-09-12):
原來只有壞 SPD 是很好修復的

但我不會

有大大可以示範熱插拔維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