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2/661fx 無螢幕畫面無b聲

楼主(2009-01-22):
剛加入論壇.如有不妥之處請指教..這園地我喜歡..
如題.sf2/661fx 無螢幕畫面無b聲 電源風扇都有轉動..5.12.3.3電壓也ok..
原本前晚還ok.隔天就如此情況.我沒除錯卡.請問要去哪買..
cmos清除過無效.沒想過自己修主板過.那成就感應當無可言喻..請先進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
建議你可以先找好的CPU, 顯示卡及記憶體作交叉測試, 可以先排除主機板以外的故障!!
加油!!

网友:
除錯卡 你門家附近的電腦店 問問 有些會有進貨~
如果沒有的 就 上網路買吧~ 不貴~ 100-350 左右

网友:
先做交叉測試呀!!
看看CPU~記憶體~顯示卡是否有故障!
如沒有就應該是主機板的問題了!
除錯卡~到你家附近的電腦店問一下應該會有!
住高雄的話可以到長明街問問就有!一個200~500價位!
100多比較沒有了!!

网友:
這片板子我遇到過幾片,都是CPU座空銲!
給你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