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S661FXM-RZ 開機無反應(無畫面)

楼主(2009-01-23):
8S661FXM-RZ 技嘉這塊板子我遇到三塊故障情況都差不多,
一、情況好一點的可開機,使用一陣子沒問題,但是按重新啟動或RESET,就不能開機了(無畫面),要等好幾個小時才能再開機
二、情況差一點的可開機,開機沒多久就會自動關機,就不能開機了(無畫面),要等好幾個小時才能再開機

我各人懷疑是CPU 附近的供電或MOSET的問題,但是我不是學電子的,查不出所以然,
提出問題,盼各位高手指教,謝謝!

圖片請參考技嘉網站 (點放大圖)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 ... aspx?ProductID=1777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大家想想看如果你遇到這種故障,你會從那裡下手?

网友:
我會先從電源供應器先找起~在來量Mosfet是否短路!
量接地電阻是否正常!
不知對不對啦!~有錯的話請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工作一陣子後出現故障    我可能也是只會朝散熱電源供應器下去找找 看看是不是有過熱或過載
也可能會嘗試換一下有發燙的電容
mos部分  只用電表量我可能查不出什麼異狀
畢竟他一開始能工作正常  而不正常時就進入保護了

网友:
換顆 足瓦的正常的POWER.....
再來更新BIOS.
可能是開機電路,RESET出問體....

開機沒多久就會自動關機...一搬都是 POWER 或者 過熱 才會這樣~

不能開機的時候  你有沒有量 PW的電壓是多少~?..
你所謂的開機 是觸發(上電了)   還是上電都不行...~. 還是可以看到畫面
.問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J大你好....

相信來這討論的朋友本身已都具有組裝跟基本故障排除的能力,根據你的筆述相信

已排除POWER,記憶體不良,CPU過熱,系統中毒..等,也就說往後的討論是在裸板情況下...

情況一.    使用一陣子後,重開機或RESET後無法開機,請問是全板無動作還是CPU風
                扇有轉動,BIOS有自檢(有B聲)?

情況二.    開機沒多久就自動關機,請問有等到BIOS自檢(有B聲)後嗎?若是BIOS自檢前
                就斷電就明顯是短路問題,若發生之後就還有討論空間.

雖然2種情況乍看很類似,但維修思路卻不盡相同,希望能講的更清楚一點,別的大大也比

較好診斷,謝謝...

PS:先跟W大借張圖,想要玩可能投資一塊除錯卡會比較好玩,畢竟入門者在各點電壓測量點比較不熟
   等熟手之後沒有除錯卡也沒關係..

楼主:
請大家排除CPU過熱,電源供應器不良,裸板測試!
小弟有幫人修電腦,交叉測試過了,是主機板的問題!

狀況好3DMARK 跑無限回圈6、7個小時沒問題,一重開就掛了(無畫面)
狀況差時,一開機到WINXP光棒就跳掉,畫面全黑(無畫面)

能開機時,BIOS一定能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情況一.    使用一陣子後,重開機或RESET後無法開機,請問是全板無動作還是CPU風
                扇有轉動,BIOS有自檢(有B聲)?

情況二.    開機沒多久就自動關機,請問有等到BIOS自檢(有B聲)後嗎?若是BIOS自檢前
                就斷電就明顯是短路問題,若發生之後就還有討論空間.

一、CPU依然運轉,重開或畫面黑掉後無BIOS,無bebe聲
二、通常能開機,BIOS 就能PASS,僅少數二三次CPU記憶體訊息出來後就掛了

除錯卡有,不能開的情況是00

网友:
這片板子CPU座空銲的機率很高,從這方面檢查看看.

网友:
不是只有這片板子,是只要478腳座用SMD焊接的板子大多有這個問題,這時候如果有帶燈的CPU測試器就方便多了,否則只能在通電的瞬間扳主機板兩側或壓CPU看看是否能開機來判定是否CPU座空焊。

楼主:
剛才看了一下板子,背面沒有銲腳,如果是CPU座空銲,有什麼辦法處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確定是空焊,可以請有熱風槍的朋友幫忙加焊,但是以我的經驗,加焊的成功率並不高,你如果覺得這是一張值得修理的板子,我認為換CPU座才是根本的方法,因為要換新CPU座必須先拆焊下舊CPU座,你這時才可以檢查到底有沒有斷線或焊點脫落,問題是要裝上新CPU座的設備就不只要有熱風槍,還要有預熱台,上下加熱才能使主機板變形的情形減到最小,有這樣設備的人應該是且備某個程度以上的人士了。

楼主:
看來我是沒辦法修他了!這塊8S661FXM-RZ 故障率滿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我是沒辦法修他了!這塊8S661FXM-RZ 故障率滿高的

其實根本原因就是設計不當...

1.S478 CPU SOCKET採BGA設計,SMD件只靠焊點維持主機板應力,不像S370這種DIP件擁有比較強的力量,
當遭遇比較大的應力主機板彎曲時焊點就會出狀況...

2.INTEL原廠散熱模組只有四個扣孔,並無設計"背板",所以當扣具力量大時主機板會彎曲。
後來一些散熱器廠商發現這缺陷後,自家產品就會多一個背板設計了,安裝方便又不會因為
下壓扣力量大造成主機板彎曲...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是的!這就是478 SMD腳座的通病,所以修理478的主機板時,都要先用帶燈的測試器先確定沒空焊再修才不會浪費無謂的工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這就是478 SMD腳座的通病,所以修理478的主機板時,都要先用帶燈的測試器先確定沒空焊再修才不會浪費無謂的工時。

請問老大  那小弟的這片主機板是不是也有空焊的可能啊

Socket 478 架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893&extra=page%3D1

网友:
回复 网友F:

當然!

网友:
請問大家  帶燈測試器 是不是這個

http://tw.search.bid.yahoo.com/s ... BE%B9&cat=23336

那要測 478 跟 754 就要兩種帶燈測試器嗎?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對阿~這種~ 但是很貴~

對阿~要用2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對阿~這種~ 但是很貴~

對阿~要用2種~

對小弟來說很貴

謝謝 crazykimo 指教

网友(2009-09-25):
這片板子  大不部份是掛在   電晶體 過熱  掛點   你把板子 翻過來看 看cpu 旁邊有沒有 不一樣的顏色 ...  如果有   90% 是電晶體  6 顆 換掉就 ok  了

  6顆 上面有散熱片!!   切記

网友:
= = ps  我學校 有 40 片  都是同樣的問題!!!

网友:
我有一個偷懶的方法,在你變形的主版旁邊的中間塞一個紙板,讓CPU扣具扣下時主版不會變形應該就可以了,再不然就參考s10274chen 大大的原廠散熱扣具改裝大法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40744

网友:
同意W大及9#的看法....CPU座空銲的機率很高....我有幾片同樣的問題........用帶燈測試器檢查確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