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開機 (無畫面,無嗶嗶聲) Compaq MS-6577 Ver 4.1

楼主(2009-01-24):
這是一篇 超級菜島的初體驗,請大家盡量批評,謝謝(小弟沒有電子基礎)

此主機相關
http://h10025.www1.hp.com/ewfrf/ ... g=zh-hant&cc=tw

此片主機板規格
http://h10025.www1.hp.com/ewfrf/ ... &product=421464

這片主機板是突然不能開機的
小弟沒有除錯卡可用 (不會看 有沒有 power on,cpu風扇有轉,機殼面板指示燈有亮)
所以慢慢測,己先將主機板灰塵吹乾淨
換了power測試   一樣無畫面
記憶體 有在別台主機用 rst 跑過  是好的(有插沒插,都不會 嗶嗶叫)
cmos 清過了 一樣無畫面
顯示卡是使用內建的
沒有接光碟機跟硬碟
小弟目前認為是主機板有問題,(但目測沒有電容爆漿)

小弟已將萬用電表買回來了,大家可以教我怎麼檢測嗎?

楼主:
另一側面圖

网友:
所以你就是電腦機殼面板"POWER"鈕按下去,顯示器不顯示、沒有BB叫,但是CPU散熱風扇、電源供應器後方風扇有轉?

那這就代表主機板POST過程有問題,這必須要上除錯卡看錯誤碼停在哪比較好確認問題點....

比方說你主機板不插記憶體不會叫,很可能代表錯誤碼會停在代表記憶體偵測不到的位置,例如AWARD BIOS的"C1"...

假如是在C1,那就得檢查記憶體模組的供電、資料傳輸BUS有無異常.....

所以咧你的問題我幫你下斷點............."去搞張除錯卡來用先"

把問題範圍縮小、確定再進行下一步....

楼主:
a471 前輩
是的~~~~  CPU散熱風扇、電源供應器後方風扇有轉

小弟沒有除錯卡
記憶體有插沒插,都不會 嗶嗶叫

請問~ 記憶體模組的供電、資料傳輸BUS有無異常,要怎麼檢測呢

小弟在這篇文章看到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337&extra=page%3D1

把4pin 拔起來  一樣是不能開機

楼主:
或者我應該依照此圖檢測呢

測量南橋晶振時,要不要接上 atx 呢

网友A:
主機板沒有警示聲響.也就是post根本沒跑吧.
cpu風扇會轉.只要12v有的話就會轉囉.但是要讓cpu工作的話.
具備的條件有很多.建議您如果有興趣的話.先買個除錯卡.
再爬一下裡面一些相關的文章.否則也是鴨子聽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沒有警示聲響.也就是post根本沒跑吧.
cpu風扇會轉.只要12v有的話就會轉囉.但是要讓cpu工作的話.
具備的條件有很多.建議您如果有興趣的話.先買個除錯卡.
再爬一下裡面一些相關的文章.否則也是鴨子聽雷而已. ...

原來只要有 12v 就會轉
謝謝指教

小弟去查一下 post 相關文章

网友B:
我還是重申....你買除錯卡跑錯誤碼,回報結果!

你不做這動作我想後面應該沒有人想理會你....難道你要大家跟你講整張主機板各部的原理嗎?

W大應該也不會幹這種事........你不做這步驟問其他都是多餘的.....

你目前狀況就是POST程序沒有完成....POST就是系統的自我檢測...

那張圖對你沒有意義,因為你的主機板可以"啟動"...所以你的CPU風扇才會轉,機殼面板指示燈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還是重申....你買除錯卡跑錯誤碼,回報結果!

你不做這動作我想後面應該沒有人想理會你....難道你要大家跟你講整張主機板各部的原理嗎?

W大應該也不會幹這種事........你不做這步驟問其他都是多餘的.....

你目前狀 ...

謝謝解惑
小弟正在找 除錯卡 中,原本想網拍下單,但年假郵局沒運作

剛跑了兩家電腦店  一家沒開  一家沒賣

网友B:
那你就找時間看看"除錯卡"的文章吧.........這東西該買怎樣的看你使用目的

因為這東西篇技術性,沒技術性的人比較不想投資,因為遭遇的機會不是很高,除非你是專門修電腦的人...

你就先學會使用吧!~別買了之後又來問怎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找時間看看"除錯卡"的文章吧.........這東西該買怎樣的看你使用目的

因為這東西篇技術性,沒技術性的人比較不想投資,因為遭遇的機會不是很高,除非你是專門修電腦的人...

你就先學會使用吧!~別買了之後又來問怎樣 ...

好的  謝謝 a471 前輩

目前的狀況是(無畫面,無嗶嗶聲)

目前的數據是
短接 power sw   CPU 風扇有轉
atx 槽座各節點的對地阻值,除了藍白線是無限大外,其餘是 250-600 之間( 未強開,怕擴大災情)
電池有 3v
power sw 有 5v
晶振一腳 0.2v 一腳 0.1v 兩腳對地阻值均 833

在 電池旁有4個 稽納二極體_smd  有一個好像短路,紅黑棒交換測都是(042) 一個是(-150) 其他兩個都是好的(600)
小弟是在電路板測量(用測一般二極體方式測,不知正不正確)

网友(2009-03-20):
我有遇過這樣的問題,
也是無嗶聲,我把記憶體拔下來,
主板開機就發出嗶嗶聲,
然後關機把記憶體再插好,
開機正常了.

网友:
量bios有無跳動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