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買的萬用電表

楼主(2009-01-24):
拍的不好 這個怎麼沒有孔可插紅黑筆呢?  是不是我買錯了

网友A:
應該是他不用"插"  就有紅黑筆了
他是焊死在版子上的

不過竟然有這種的  第一次見過

看到這個後也想看看你買的烙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他不用"插"  就有紅黑筆了
他是焊死在版子上的

不過竟然有這種的  第一次見過

看到這個後也想看看你買的烙鐵

這種的烙鐵(圖一)
一家賣130 一家賣99  小弟當然買99  都是同一支  XD

應該是日製(圖二)

錫筆(圖三)

网友A:
烙鐵好像蠻超值的  看起來真不錯
是不是還有蓋子 可以變成槍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鐵好像蠻超值的  看起來真不錯
是不是還有蓋子 可以變成槍型

有根黑色塑膠柄  可以變成槍型或加長烙鐵

网友B:
這樣的投資很離譜...

一般等級的電錶其實不貴,買這種的有些離譜....第一次看到表筆採"固定式"的....

焊錫....這種五金賣場賣的肯定會讓你毀掉你的主機板,不用試就知道......

因為品質不佳,溶化的不完全無法變成"液態"的.....

烙鐵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的投資很離譜...

一般等級的電錶其實不貴,買這種的有些離譜....第一次看到表筆採"固定式"的....

焊錫....這種五金賣場賣的肯定會讓你毀掉你的主機板,不用試就知道......

因為品質不佳,溶化的不完全無法變成"液態 ...

小弟 家附近只能買到這樣的東西
老大說200-300的電表即可 小弟是買299的

小弟上網拍找找看好了

网友A:
我的是這個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 ... NO=CAAT28-A19553106
買很久了 台灣製^^   好像是學生型   其實在市面上是賣300塊內
如果您還要在買的話 就買好一點的   不然也不用特別在去買一個2,3百塊的回來
只是你的長的跟人家不同 不用插    不然好像功能上跟基本款的沒什麼差別
覺得要是想在買可以買那種自動換檔的型式
我發現最近狂操猛轉之下 電表的換檔旋鈕開始有鬆鬆的感覺 不在那樣確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這個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 ... NO=CAAT28-A19553106
買很久了 台灣製^^   好像是學生型   其實在市面上是賣300塊內
如果您還要在買的話 就買好一點的   不然也不用特別在去買 ...

550元的話  小弟也買不下去(現在不是金主)
[換檔旋鈕開始有鬆鬆]= 拆開看看構造原理,或許可修

小弟的電表是不是沒有紅棒插在 10A 的測量功能呢?
要測量什麼時會用到呢? 聽說亂量也會爆表
小弟有下載 playx 前輩提供的 [數位電錶使用視頻教學] 來看

网友A:
量大一些的電流時用到 不過我們應該都不會用到 而且量電流覺得用鱷魚夾比較妥當

拆開修旋鈕喔 可能以後吧
現在檔位還能用 等到檔位定位不到時在來換那旋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一些的電流時用到 不過我們應該都不會用到 而且量電流覺得用鱷魚夾比較妥當

拆開修旋鈕喔 可能以後吧
現在檔位還能用 等到檔位定位不到時在來換那旋鈕 ...

謝謝解惑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電錶能用就好,只是你買的焊錫不知好不好用,因為我都買如圖所示的焊錫

看過你貼的文發現你可能剛入門,先不必急的修東東,先把一些電子零件摸熟

再談修,這基本功需靠自己別人無法幫你,有本電子書上google找就有,有版權

我不方便上傳,新年快樂...

网友:
我也是買這個牌子的電表,不過型號比較低階...沒測電晶體等功能...記得也不貴500內

開版者那台感覺很山寨....... 實在很想說~"真不知道你怎麼買的~居然在台灣可以買到這種貨"

网友:
P大可不可以說一下那個自製溫控烙鐵 製造過程
看您的是從烙鐵裡拉線出來的 使用燈具的明亮度旋鈕
要怎樣讓線材放到烙鐵裡頭呢
另外烙鐵是購買溫控台專用的還是買高瓦數的然後利用明亮度旋鈕去控制實際功率就好 價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把是日製內熱型烙鐵,別人不要的(好野人)..

拿回來時烙鐵頭已破損,買不到日製烙鐵頭,只能買

台製80元,台製有個問題就是頭很容易黑掉,所以才

想到用這種方法控溫,不用時調20度,全開130度,應

該夠用了...

ps:其實我也不會講好壞,烙鐵好不好用要看個人,w大那把白光2段式跟你那把goot2段式就粉好用
   要買的"雞絲頭"太多了,能省就省..

网友:
P大  請問那個藍色的物體是防止線材拉扯的是不是
原來握把裡頭沒有其他東西 都是靠前面的發熱體

我當初買那隻goot時也有考慮想用像您這樣的組合
那時有看到溫控專用的烙鐵 也有看控制器
可是想說 人家溫控都是接到一台機器上面 烙鐵本身還有什麼溫度感應器
不知道我這樣子接到底能不能用(也有看過網路有人也是這樣做)
等等插上去不能用到還好 怕起火就是 擔心烙鐵本身是不是有什麼機關需要跟那黑盒子配合

考慮了好久 還是決定買成品來使用安全些
....
終於知道是這樣量漏電  以前我用一種像一字起子的感應筆在感應
非常謝謝P大的講解  還特別花工夫拆下來照相圖解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藍色的物體是烙鐵本身內含的,只是把原來黑色線

換成可調溫度的白色線,沒有什麼技術...

楼主:
謝謝 playx 前輩
那我再去買錫油來備用....

這張圖要量漏電的話 切到二極體檔位後 紅棒接插頭(火地線都可以嗎) 黑棒接烙鐵頭嗎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是的...量出來應該是開路(無窮大 1),若有阻值(壓降值)

就是漏電,紅黑錶筆任意更換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量出來應該是開路(無窮大 1),若有阻值(壓降值)

就是漏電,紅黑錶筆任意更換都行....

小弟剛量了一下  是(無窮大 1),不過還沒量之前,切到二極體檔位時已(無窮大 1)
量了後數字沒跳動,這也正確嗎?

网友A:
回复 网友H:

是滴
量之前一定是無窮大 1(開路)  不然你試試2根棒子接在一起看看就會變0了(短路)
量之後沒跳動就一樣是無窮大(開路)  屬於正常 絕緣良好沒有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滴
量之前一定是無窮大 1(開路)  不然你試試2根棒子接在一起看看就會變0了(短路)
量之後沒跳動就一樣是無窮大(開路)  屬於正常 絕緣良好沒有漏電

試了一下 果然變 000-005 跳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錶能用就好,只是你買的焊錫不知好不好用,因為我都買如圖所示的焊錫

看過你貼的文發現你可能剛入門,先不必急的修東東,先把一些電子零件摸熟

再談修,這基本功需靠自己別人無法幫你,有本電子書上google找就有,有版 ...

感謝playx大大的間接指導,「電子元件器件」 這本入門書我抓下了。
對於非電子本科的外行菜鳥,有這樣一本書真有如久旱逢甘霖一般的幸福啊!

网友(2009-07-28):
該來去買一台萬用電錶了

网友:
若是真的有心要研究的話,好一點的電表是比較有投資報酬的。
在下比較推薦陶瓷發熱體兩段式當作入門烙鐵,一方面陶瓷發熱體絕緣比雲母鎳鉻絲好許多,溫度傳導直接,且兩段式加熱對於小到大面積焊點都很適合,在下雖已有溫控烙鐵,但一直都有在用GOOT TQ-95(可惜TQ-85已經停產,只剩台製相似品),因為對付大小焊點混合的電路,相當好用。

网友:
原來TQ-85比較好
之前看到時回到家查官網都沒有這支,就不敢買,就買了TQ-95,而且那時還比TQ-95便宜
高雄還有再賣TQ-85這支,最近看它有漲價了n_028|

网友:
要GOOT原廠的TQ-85喔~現在市面上看到的都是廠商仿TQ-85做的,有買過一支,加熱器與烙鐵頭品質比較一般,後來就改用GOOT TQ-95了。

网友:
那時看到的應該是GOOT原廠的 TQ-85沒錯
跟GOOT TQ-95 90的包裝很像,握柄也有goot貼紙
有在另外的地方到台制仿的,還真是像,不過包裝不同,不會貼goot貼紙
網路有店還放在賣架上
http://www.3030.com.tw/Index.asp?ID=233&ID2=2&Page=1

网友:
似乎有改款....因為之前用的加熱按鍵是圓形的....

网友:
其實拍賣網站上常有一些二手的hakko 936
找到有新品一半的價格就覺很優了 新的好貴...
在裝上原廠刀頭 就很好用了 回溫還蠻快的
遇到焊在大面積接銅箔上的晶體時 回溫的差別 就能體會到了

网友I(2010-03-28):
請問狼大,您那塊在烙鐵下方的是哪一廠牌的哪一型號主機板?板底全是白色的,正面也是白色的嗎?白色是出廠就有了?還是您自行噴上甚麼東西?(那塊應該是主機板沒錯吧!)

网友:
恩...
想維修要先買好一點的工具
我會買中等價位.太過買不起我不是好野人

网友:
TQ-85的烙鐵頭,現在台北的材料店都有賣,我也使用TQ-85,陪我用了約2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請問狼大,您那塊在烙鐵下方的是哪一廠牌的哪一型號主機板?板底全是白色的,正面也是白色的嗎?白色是出廠就有了?還是您自行噴上甚麼東西?(那塊應該是主機板沒錯吧!) ...

這張是ABIT ST6E,是815E晶片組的白色限量版。

网友(2010-12-26):
謝謝分享教學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