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菜島維修 iCute

楼主(2009-01-25):
小弟在這篇文章看到基本檢測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402&extra=page%3D1

目前到了這兒

5vsb=4.95v
綠線=2.45v
用導線將綠線跟地線短路  沒反應

小弟準備拆開外殼檢查異狀,有什麼該注意的事項,請老大跟前輩們指教

依老大之言
[低壓的蕭特基二極體往輸出端修,也可以由輸出端往蕭特基二極體修,但是不管從那裡修,只要確定蕭特基二極體及電容沒問題]

楼主:
實體圖  (拍得很差)

楼主:
小弟目測了一下  沒有電容爆漿

楼主:
拆開來看後,發現後面 有燒焦現象
在燒焦部份絲狀灰塵,小弟用牙刷刷乾淨

再上電測量
5vsb=4.27v
綠線=2.1v
用導線將綠線跟地線短路  風扇有轉了,但轉速不快

5V 的對地阻值=116

目前到這邊,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再請多多指教  謝謝

楼主:
剛剛看了些教學
又測了一些電壓

用導線將綠線跟地線短路  風扇有轉了,但轉速不快

量 3.3v = 1.3v-3.3v 波動
量 5v = 3.3v-5v 波動
量 12v = 10v-12v 波動

都不穩定

楼主:
小弟找到這張圖,比對跟自己的電源供應器,好像是輔助電源出問題

楼主:
查文得知  綠線不足3.3v  是高壓部份故障

但今天測以下電壓,竟變穩定了

3.3v       5v         12v

只是綠線還是只有 2.45v

上市電量了兩顆大電容,都各有 155v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綠線電壓不足不是高壓出問題喔....

看你從1樓到7樓所發的文,一下無法

啟動、電壓會飄、燒焦、最後又好了....

真是讓人搞不清楚,許多大大不回你的文是

要保護你,畢竟修power有一定的危險性,

在檢測電容電壓時,記得別朝向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綠線電壓不足不是高壓出問題喔....

看你從1樓到7樓所發的文,一下無法

啟動、電壓會飄、燒焦、最後又好了....

真是讓人搞不清楚,許多大大不回你的文是

要保護你,畢竟修power有一定的危險性,

在檢測電容電壓時,記 ...

綠線不足 3.3v 是高壓問題,小弟是在這篇的 10 樓看到的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548&extra=page%3D1

先謝過 playx 前輩的關心,但不動手,就停在原地,什麼也做不了,小弟會小心的

小弟看了很多基礎教學,但似懂非懂,所以就檢測看看,量兩顆大電容,手還有點抖
因為笨笨的啟動 ps-on 在量電容,都沒量到電壓,電表都不動,後來發現,散熱片跟外殼有接觸到.....

今天學到可以裝個負載來測輸出電壓穩不穩,接了一個 12v 的風扇,量輸出電壓也都滿穩的

不過,綠線不到 3v 接上主機後,無法啟動電源

量了 兩顆蕭特基 把中間那腳的鍚清掉測量,是好的

楼主:
小弟換了光耦 跟 TL431   綠線一樣是 2.5v  不過可以啟動主機板了

但 藍線為 -10.85v     白線為  -4.5v  這樣對主板什麼影響呢?

如果不影響的話  就做成一件了

到現在都還沒做成一件   防礙資訊蓬勃發展的事

网友C:
恭喜你!! 終於完成了一件防礙資訊蓬勃發展的事!!

我的電源供應器從過年前被我弄錯, 燒掉一大堆零件之後, 到現在還不知道要怎麼收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 終於完成了一件防礙資訊蓬勃發展的事!!

我的電源供應器從過年前被我弄錯, 燒掉一大堆零件之後, 到現在還不知道要怎麼收拾!!

HI  mecmar 前輩
你的意思是說  (藍 白 電壓不足  不影響主機板穩定運作嗎)

小弟也是胡搞瞎搞,怎麼修好的,也不清楚  ,就從另一顆同牌子的power拆下來換上可能有問題的元件

网友:
藍 白 電壓不足, 會不會影響主機板運作, 我不知道!!

只是看到你已經修到可以讓主機板開機, 總算向前邁進一大步, 想給你一個鼓勵!!

P大造成你的誤解, 真是不好意思!!

最近我也試著在修電源供應器, 因為我也是新手, 一出手就燒掉很多零件, 換好幾百元的零件, 目前還是一上電就爆, 所以看到你有所進展, 當然要給你鼓鼓掌!!  加油!!!

楼主:
呵呵  那我們一起加油吧

GO GO

前輩們都說  被爆是正常的   我想我也會遇到

网友:
Playx大大
可以請您幫我維修電源嗎?

网友:
P大您好!! 不知道您 -12V 及 -5V 電壓不足的問題修好了沒?

最近小弟也拿到一個電源供應器(不是iCute, 是別的廠牌), 可以開機但是同樣也是有電壓不足的問題, 它的 +12V, -12V 及 -5V 電壓都不足, 電表量到的電壓分別為 +9.08V, -8.43V 及 -3.08V!!

小弟反覆看了幾天, 突然有一個點子, 不知道可不可行, 所以想提出來和您討論一下!!

這是電壓輸出端的簡圖
輸出電壓 VO = 變壓器次級輸出電壓 VT – 二極體壓降 VD - 線圈壓降 VL
小弟想到的點子是.....
因為 輸出電壓 VO = 電阻電壓 VR, 所以如果把電阻R的阻值加大, 依據分壓定理, VO及VR都會變大!!

今天小弟有稍微作一下實驗, 電阻R 原本是330歐姆, 我把它換成390歐姆, 結果輸出電壓 由9.08V 升 到 9.12V, 因為被爆怕了就先作罷!!

這是小弟亂七八糟的想法, P大您覺得可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測量的電壓值是裝上主機板後測量的還是空機測量?如果你是空機測量,那請裝上主機板再測一次看看。

网友:
報告W大!!

所有的電壓值都是空機時測的!!

上主機板我沒測過, 明天測好再向您報告!!

多謝您的指點!!

网友:
W大向您報告今天量測的結果!!

                                 +5VSB       PG         +3.3V         +5V          +12V           -5V             -12V
      空機時測             4.90v      5.23v       3.29v        5.24v         9.08v        -3.08v        -8.45v
  上主機板時測          4.87v      4.04v       3.29v        5.08v       11.33v       -4.75v       -11.56v

真是太神奇了, 上機後電壓都變正常, 空機再量電壓又變不足, 為什麼會這樣????????????

网友(2009-03-13):
回复 网友E:

一般開關式電源供應器都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