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幫我選 除錯卡

楼主(2009-01-25):
除錯卡
http://tw.search.bid.yahoo.com/s ... 9%A5d&cat=23336

小弟怕又買到地雷品

有兩位顯示跟四位顯示的  要選哪一種

网友:
兩位P大~小弟的是PT070除錯卡!
不知這塊有沒有大大用過~感覺如何?
請給小弟一點意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一張我沒用過,所以不知道?

我會買這一張是我的舊卡插在am2板子上無法讀碼

但是這張可以,又便宜,缺點是2碼,我要注意它的前一碼,

用久習慣就好...

网友:
我都是用感覺是判斷主機板好壞

全部都換過還是不開機的就拿去丟了

我真的應該買一張來測試測試

网友(2010-02-16):
那個也只不過是用在開不了機求救比較快而已   通常 我都靠感覺判斷的   通常記憶體最容易出問題   再來就是顯示卡
灰塵清理一下   用眼睛看電子零件有沒有燒壞  或是電容爆掉  再來就是POWER的各端電源的輸出有無異常  如果是死板子那塊也沒用了   那只是對我只有30%有用處而已= =".......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18380623

小弟當出
在國際廣場買
好像5-6百元

現在不值錢....

网友(2010-04-05):
最近我發現支援MINI PCI-E比較好用,這是個人的感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