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 電磁爐的維修問體~

楼主(2009-01-26):
...上電 保險絲斷 ....不接 線圈.可以上電 接線圈 就短保險絲250V 15A

W大 觀察 那一顆白色的 是WHAT 404J 1000
.爆起來 我給它量 短路...CC...這顆應該有壞吧~
GT60M301 有短路~ 好像掛了~ 有可以替換的東西嗎? 好買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個404J看起來像是電容,但是TEAPO(智寶)網站並沒有它的Datasheet,實在不好下定論,這要拆一台電磁爐看看才能知道,可以先確定的是它壞了。
GT60M301是一個IGBT(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這個零件是第一次在這裡提到,它最主要是應用在高電壓、大電流的地方使用,電磁爐都是使用這種零件驅動。它的買法跟MOSFET一樣,GT60M301的特性如下︰

VCES  900V
IC  60A
PC  200W

你要先把問電子材料行他們有進貨的IGBT那一個能合乎這個要求,大致上就能代用了。
IGBT一個至少百元起跳,確定沒別的零件短路後再上電,否則還是會燒掉。

楼主:
謝謝W大回答~~ 新年快樂~....過年囉~~~~~
IGBT .........恩恩~~  等有營業在去問~QQ..
感覺上~ 電晶體 這種3腳的~~好多規格阿~
.........................................
過年期間 ~~我今天順道去高雄玩~...晚上去電子街~
沒有一間有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大回答~~ 新年快樂~....過年囉~~~~~
IGBT .........恩恩~~  等有營業在去問~QQ..
感覺上~ 電晶體 這種3腳的~~好多規格阿~
.........................................
過年期間 ~~我今天順道去高雄玩~...晚上去 ...

去資源回收廠找啦......萬一給你找到合用的就省起來了....說不定還可以弄成兩台...

一次吃兩鍋火鍋..

网友:
404J他是一個電容,去買時記得要買耐壓1000v的喔,記的w大大說過像家電產品算是簡單的電子產品,害我人痛苦萬分其實PC板個人覺得也很簡單沒有波行的複雜,只有io問題與程式。再提一點個人修理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只用電表就能修好9成了,如動到試波器應該就能全好囉

网友:
这种故障好修呀
认真一点,不然又会坏那个IBGT的

网友:
我也修過一台是橋式整流短路, 換掉就好了 , 可是看你這台好像橋式也改成4顆二極體了....給你參考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謝謝對岸的 大大提供小經驗~ 感恩~
丅星期 會去高雄買買看 有沒有零件~

楼主:
今天去高雄~

404J 牠們都沒有賣 1000V的耐壓~...只有 250V
所以沒買~
IGBT 有
VCES  900V
IC  60A
但是一顆要160元 因為沒有賣404J 所以最後沒買

网友:
1000V以上的可以去中將找找看
禾樺沒有
上次我找燈管高壓3KV的在中將找到的:)
只是C大您這種的好像也沒有 他那好像只有積層高壓的

楼主:
IGBT 我去 禾樺 它有近 2顆 一顆 它說廠商有寫規格 160元 另一顆沒寫
130元 但是有寫電池爐用的.....
它還拿一本IC 的書 給我自己查........我又不會看那種 規格書...

404J  我看我要去朋友資源回收場 找看看....不然 好像難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找零件時在 P拍有你看你們要找的零件
●      Vces          900V

●       Ic             60A

●      Pc            180W

●    Package      TO-3PL

IGBT CT60AM-18F
          ^^^^^^^^^__KEYWORD

网友(2009-03-23):
C大
404J到五金街.賣交.直流工業馬達的好像有.當起動電容用.您參考看看

楼主:
W大 幫你測 變壓器的 次級 電壓 圖片

网友:
提供你兩個網路找到的維修方法說明!
看不到你故障元件電路板的線路, 那顆電容不知是否已短路? 你可先用電表測量!
維修電磁爐的步驟
http://www.go-gddq.com/html/2009-02/451684.htm

修麗電磁爐免燒IGBT的方法
http://www.go-gddq.com/html/2009-02/451683.htm

看你測良的變壓器輸出電壓, 似乎是兩組電壓, 看來變壓器沒壞! 但是你說保險絲會燒斷, 那可能有短路問題, 應該先找出來, 免得上新件又燒毀.

网友(2009-05-09):
最近也在維修一台電磁爐

狀況跟開版的大大形容的一樣

但我是還沒拆掉零件來試

第一次看是保險絲燒掉

就很直覺得把保險絲換掉

結果一上電 馬上又燒掉

看到這篇,真的是覺得很幸運

等會來去試試是不是IGBT的問題

网友(2010-12-20):
IGBT果然容易損壞

网友:
IGBT可視為MOSFET與BJT合體的元件,有MOSFET的高輸入阻抗,也有BJT導通後的低電阻,兼具兩者的特性,因電磁爐就是透過控制電磁線圈,使金屬鍋具感應出渦電流後加熱食材,為了控制流過線圈的電流以改變加熱功率,所以線圈與電容構成諧振網路,使用IGBT作為開關元件,使用PWM方式來控制輸出
功率半導體相當脆弱,只要負載有短路或是閘極有浮接情形,都會瞬間過電流而擊穿

网友:
之前到朋友家玩,在路邊撿到一台跟版上大大一樣的機器沒人要,結果只修了薄膜外皮跟按鍵開關就搞定了,真的撿到軟的~~~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分享經驗&提供資料!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正在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