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八種啟動模式詳解

楼主(2009-01-27):
在系統啟動Windows XP時按F8鍵,屏幕上就會顯示Windows XP啟動的高級選項菜單,通過這些選項可選擇不同的模式啟動Windows XP。下面將這些選項的含義介紹給大家。

一、安全模式:選用安全模式啟動Windows XP時,系統只調用一些最基本的文件和驅動程序,只使用少量設備,且不加載啟動組中的任何內容;啟動後不能與網絡接通,許多設備也不能正常使用(Windows XP的安全模式下可以使用光驅)。這種模式有助於診斷系統產生的問題所在,如果新添加的設備或對驅動程序進行更改後系統有問題就可以進入安全模式,將出現問題的設備刪除,然後再安裝。如果安全模式下不能解決問題,則多半需要重新使用安裝光盤來修復系統。

二、帶網絡連接的安全模式:這種模式使用基本文件和驅動程序,與"安全模式"相比,它還要加載網絡驅動程序,它的主要作用與安全模式基本相同,但是它不支持用PCMCIA卡(一種遵循個人計算機內存卡國際協會規範的可移動插卡)聯網。如果計算機已經接入網絡,且用安全模式啟動時沒有檢測到任何錯誤,則可能是網卡出錯,用此模式可以發現一些在安全模式下隱藏的問題。

三、命令行提示符的安全模式:使用基本的文件和驅動程序啟動Windows ,啟動後進入命令提示窗口。注意該模式下將不會出現桌面和開始菜單,如果不小心關閉了該DOS窗口,則關機只能通過按"Ctrl+Alt+DEL"來打開"Windows 任務管理器",然後從它的"關機"菜單下選擇;或者在任務管理器中加載新任務explorer.exe可以出現桌面和開始菜單,然後可以像正常模式一樣關機。

四、啟用啟動日誌:引導Windows 並將系統正常加載和沒有正常加載的程序記錄到文件中(文件的名稱是ntbtlog.txt,位於Windows XP的安裝目錄winnt下),通過這個日誌文件可以分析系統啟動時出現問題的根本原因。

五、啟用VGA模式:使用標準VGA驅動程序來引導Windows ,如果在安裝了新的顯示驅動程序後導致Windows 出現錯誤,則可以進入該模式,然後將錯誤的驅動程序刪除後再安裝其它驅動程序。該模式常用於解決因顯卡驅動錯誤造成系統啟動異常的問題。實際上,在"安全模式"、"網絡安全模式"、"命令提示符安全模式"下都使用標準VGA驅動程序。

六、最後一次正確的配置:系統出現問題後(比如新添的驅動程序與硬件不一致可能導致系統無法正常啟動),使用"最後一次正確的配置"來啟動Windows 一般都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當然,如果因為系統文件丟失或損壞而出現的系統問題,它是不能解決的(這種情況可以進入系統配置實用程序後點擊"展開文件"提取相應文件來恢復)。

七、目錄服務恢復模式:該模式是用於還原域控制器上的Sysvol目錄和Active Directory(活動目錄)服務的。它實際上也是安全模式的一種。

八、調試模式:如果某些硬件使用了實模式驅動程序(如在config.sys和autoexec.bat中加載的某些驅動程序)並導致系統不能正常啟動,就可以用調試模式來檢查實模式驅動程序產生的衝突。在該模式下系統會反覆測試並確定要使用或取消config.sys或autoexec.bat中的驅動程序,以便發現引起系統配置問題的設備驅動程序 ?

网友(2009-11-16):
回复 网友A:

五、啟用VGA模式:使用標準VGA驅動程序來引導Windows ,如果在安裝了新的顯示驅動程序後導致Windows 出現錯誤,則可以進入該模式,然後將錯誤的驅動程序刪除後再安裝其它驅動程序。該模式常用於解決因顯卡驅動錯誤造成系統啟動異常的問題。實際上,在"安全模式"、"網絡安全模式"、"命令提示符安全模式"下都使用標準VGA驅動程序。

最近剛好碰到同樣的狀況, 就是在還沒安裝正確的顯示卡(ON BOARD)驅動程式,就直接變更了畫面的解析度800,600---> 1024,768  重開機後,完全看不到畫面,後來重開機按F8,進入"安全模式"、"網絡安全模式"、"命令提示符安全模式"下,都還是無畫面,後來使用VGA模式,安裝正確的驅動程式,才能修改解析度.
供大家參考

网友:
多謝提供!!辛苦了!! 感謝大大的熱心分享!!

网友(2011-02-08):
以後可以正確使用,解決類似問題了.謝謝!

网友(2011-06-15):
感謝 P 大大 的 分享 , 先收下ㄋ,,,,,,,,,,,,,              3Q

网友:
喔喔,這個好
非常實用的教學

网友:
有知識就多看多學,感謝提供

网友:
電腦用了幾十年, 看了這篇文章, 才瞭解是這麼回事,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