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ios 無法保存(轉貼)

楼主(2009-01-29):
int845主板bios 時間及各類設置都無法保存,電池也換了。
問題:
設置好以後機器關後電源不斷電開機bios還是保存的,把電源線拔了以後bios要回到初始值。

解決方法:
我修好了 是電池邊上的2個電阻壞了(105 102)換了就好了

感謝主版維修網提供
作者~悠澜客~

网友:
我一直以為 BISO無法保存 是南橋故障

因為我有類似的問題送技嘉 她說更換南僑

原來電池邊的電阻故障 也會造成此情況!

感謝分享心得 3Q

网友:
你轉貼這些有何意義?

1.沒有主機板廠牌型號

2.沒有故障點零件編號

3.每張主機板電路設計都不同,不見得有共通性

楼主:
你轉貼這些有何意義?
答:累積他人之經驗增加自己的經驗
沒有主機板廠牌型號
答:int845主板bios這就是說如有遇上這類試的主板要注意在維修上可以少走很多方向減少維修時間
沒有故障點零件編號
答:電池邊上的2個電阻壞了(105 102)
每張主機板電路設計都不同,不見得有共通性
答:主機板電路設計各家廠商一定不同可是原理多一樣
共通性的話比如汽車構造上一樣原理一樣還不是維修方式一樣
故障還是要找出來修好

网友:
同意跑車說法
累積他人之經驗增加自己的經驗
一直以為是南橋故障或電池沒電

网友:
說真的我也不太希望看到這類的轉貼文,更不希望這樣的轉貼文在這裡氾濫成災
這類的維修例在網路上到處都是,隨便搜尋一下都能找的到
Wish大大規劃這個板區是希望由作者親身的維修過程來帶領初學者漸進的學習
而所謂的初學者並不是三言兩語的簡單敘述,就能領會其檢修要領
這應該就是Wish大一直提醒要大家貼上圖片的原因吧
套一句網路上常看到的話"有圖有真相"
況且轉貼這些案例,網友有問題時你能代他回答嗎?
就像我現在問你:
為什麼知道是電阻壞了,一開始就知道嗎?先檢測哪個部分沒問題後才跑線路找到電阻壞了?
"電池邊上的2個電阻壞了(105 102)"左邊?右邊?105、102的印刷編碼是什麼?

修東西絕對是有其必要的檢測流程,經過一一的檢測與判斷才能找出故障的位置
有些老師傅東西拿在手上看一看,然後詢問一番,馬上就能知道是什麼故障
不要以為他就沒有經過檢測流程,"看"、"問"就是他的初步檢修流程,而這些都是自己親身經驗的累積
你說"累積他人之經驗增加自己的經驗",我只能說是沒錯啦,但那只能當做參考資料而已
舉個例:小時候學騎腳踏車,看過別人摔過,也知道要領,但是沒有自己騎過摔過就是永遠不會騎
所謂: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高手,自己親身吸取的經驗才是最寶貴的
你會轉這些文就表示你有在逛大陸的維修網站
試問你自己從這些維修例中到底學到了多少?真的了解了簡修的流程要領嗎?

如果你有親身的維修經驗,也希望你能彙整之後圖文並茂的與大家分享
相信大家會非常歡迎的

网友:
又多一個經驗,日後維修也會注意這一點的^O^
多謝大大

网友:
105 就是1000000 =1Mohm
102 就是1000=1Kohm
雖然沒圖 沒型號,,但是有時候是一個方向,,當知道有這一個方向,,往後碰到會注意這樣一個地方

有時候修東西 會陷入迷失,,一個提醒方向也是不錯的,,

至少願意分享 ,,我是贊成鼓勵~

网友:
吸收別人的知識~增加自己的常識!
雖然有滿多地方我有看沒有懂得~但還是謝謝願意跟我們分想啦!

网友:
感謝分亨,剛好檢測主板有此故障情形說!

网友(2009-07-30):
這論壇相當的不錯!

可以聽到很多人的維修經驗,又可以多多增加對電子零件的認識,因為電子零件真的很多,
聽別人說的可以減少自已的摸索,不用浪費很多的時間。高興的不得了!

网友(2010-12-16):
2010/12/16碰到的也是ASUS主機板斷電會歸零,查了電池正反面歐姆檔電阻為0,正常。
放上電池,電池座背面電壓0伏特,(有補焊過),照理說絕對不成立,拿塊正常主機板電池座背後也有3V,
又查了正端出電接一貼片電阻阻值201(應該為200),但測量後少說也有1000,
未免因小失大,我已放棄修復。

以上工法:補焊,砂紙磨光,重燒BIOS,都已經用過。至於換零件我想算了。

网友:
感謝分享, 我也常來這裡,希望能夠吸收一些維修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