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觸發故障的維修流程(轉貼)

楼主(2009-01-29):
基本工作條件檢查:
1.測量ATX電源座有無短路~
2.測量主板各核心供電點有無短路~
3.測量主板SB電壓測試點有無短路~
4.接ATX電源測量有無SB電壓(SB5V SB3.3 .....)
5.測量電池電壓是否正常
6.測量跳線電壓是否正常
7.測量晶振是否正常起振
8.測量觸發排針電壓是否正常
以上條件都正常可以嘗試短接觸發排針來觸發主板~
不觸發首先應該判斷主板採用的觸發方式!
INTEL:南橋+I/O
VIA:南橋+門電路,南橋+I/O,南橋獨立完成觸發
SIS:南橋+門電路,南橋獨立完成觸發
NIVDIA:南橋+I/O
另外微星的MS-系列芯片和華碩的AS-系列芯片會參與觸發~這兩類的觸發流程相對複雜

感謝主版維修網提供
作者~夜雨十三天~

网友A:
小弟資質平庸~想請教一下~

7.測量晶振是否正常起振  ←這個要什麼儀器?如何檢測?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你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舊文內就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資質平庸~想請教一下~

7.測量晶振是否正常起振  ←這個要什麼儀器?如何檢測?

正規做法=用示波器檢查有無波型

烏魯木齊作法=用三用電錶,看石英震盪器兩端的壓差..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確答案!
也可以用計頻器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