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A7V8X-MX自動開機

楼主(2009-01-29):
問題點敘述:目前裸板測試,將POWER線接上,主機板就會自動啟動開機,我都還沒將主機板電源的2隻接腳短路就會自動啟動,不知道是那裡的問題,煩請各位達人解答謝謝

楼主:
可以提示一下嗎

网友:
你可以先檢查一下
biso裏的設定
因為biso裏有個類似的設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你要跑線路,從綠色線往南橋方向跑,看看綠色線一出來是否有經過

電晶體,若有的則要檢查,這塊板子看線路怖局好像是由南橋(+邏輯閘)直接觸發

沒有經過io,但不一定要實際跑過線路才知道...

萬一綠色線一出來有經過io,則要考慮io,總之要親身跑過才知道..

奇摩抓的圖不是很清楚..

ps:j大說得bios設定也有可能,大致先從這幾項著手

网友:
撇開上述硬體、BIOS設定的問題,有些主機板你一插上ATX主電源插座(POWER有市電)就會自動開機....

原因是那張主機板COMS設定資料流失,比方說那主機板CR2032電池沒電了、曾經拔下電池過,因此COMS內

無設定資料。你ATX主電源插頭一插它就自動"啟動",因為當下運作的標準是"BIOS預設值"。該設定值中肯

定將BIOS電源管理項目中"系統失去市電後又復電時"該如何運作的設定選項是以"自動啟動"為預設值,你必

須先手動按POWER紐關機才行.......

那個設定選項大多有三個設定值...1維持系統關機2.啟動3.按照當時情況(看是斷電還是運作中-如果是斷電
就維持關機/假如是運作中就啟動)...

以上是我個人的臨床經驗供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