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PIE1000-G Ver4.0 音效+USB故障

楼主(2009-01-30):
各位大大,小弟過年回家開機後,電源供應器燒壞,換新的之後開機卻發現所有USB的插座都無法使用(滑鼠有通電但無法使用)還有內建的音效卡也找不到。想請問一下是不是還可以維修,還是要換一張新的 = =

网友:
你問可不可以修好+還是換掉算了......我感覺你似乎把"修好"想簡單了....

不知道你有無"電學概論"的基礎......

网友:
你的問題要先確定BIOS 的 USB、AUDIO 是否有啟動!

网友(2011-06-28):
不會修就換了吧!!不然就請專業人士處理嚕!!

网友:
比較簡單的維修法
買一張USB擴充卡+一張音效卡
問題解決

网友A:
這一片南橋掛掉的機會相當高...

買一片USB擴充卡+USB音效卡算是比較便宜的選擇...

當然換一片主機板也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片南橋掛掉的機會相當高...

買一片USB擴充卡+USB音效卡算是比較便宜的選擇...

我修這個通常是有育過1000g網卡晶片故障..影響音效給大家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僑掛了還能開機也真不簡單~
電子零件ic掛局部得真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