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南橋與I/O的問題

楼主(2009-01-31):
這是一位朋友問我的問題,我把它貼在版上討論︰

SIS964南橋搭配華邦I/O晶片,ATX 14PIN PS_ON直接往南橋正下方
走,開機按鈕端子則是往I/O去。請問W大~你有沒有碰過I/O是好的,
然後南橋內的觸發電路異常的經驗?

你前半段說的正是主機板開機的基本型。後半段部份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判斷I/O是好的?如果你是換了一個好的I/O後還是這樣,那就很有可能是南橋出了問題,但是要判斷南橋壞了之前,你還是要確定南橋的P、C、R三個部份是否正常後才下結論。
I/O的腳也不少,拆焊也很麻煩,所以懷疑I/O晶片有問題時,它的工作條件必須檢查是否滿足再動手,例如它的5V或3.3V供電保險絲斷了分沒有查覺,然後就動手換I/O晶片,那當然沒有用。

再來就是開機電路I/O+南橋的方式中,I/O涉及開機的腳位應該有幾個?
我發現好像都不一定,有的I/O會在偵測到電源鈕按下後去送觸發訊號
給南橋,南橋收到又送回訊號給I/O,在交給I/O去PS_ON。有的則是
直接由南橋觸發PS_ON.....

這個問題很好,你說的都有可能,所以維修者的思維要保持靈活,還記得我常常說的關鍵測試點嗎?關鍵測試點通常是不會變的。以你上述的例子為例,你說的ATX插座第14Pin就是一個典型的關鍵測試點,因為不管是怎麼開機,到最後就是拉下這支腳讓它變成低電位就對了,若開機時此腳位不是低電位,那你就看它往那裡走,你就往那裡查就對了。

我想重點應該是PS_ON腳位由誰控制就是它負責PS_ON對吧?

對呀!標準答案。

网友:
哇咧...W大公開人家這種"入門級"的問題.....就是怕丟人才私下問咩...

我會懷疑南橋控制PS_ON#有問題是基於下列2點..

1.ATX 14PIN電壓不跳變.....跑線路之後發現"直通"SIS964南橋晶片下方..

2.開機鈕端子電壓有且正常,按下後華邦W83627THF-A的68PIN(PS_IN/GP46)腳位電壓有跳變,67PIN(PS_OUT/GP47)
腳位電壓也有跳變(2.88V==>0V).....到這裡我認為I/O應該有做到發現開機鈕觸發,然後PS_OUT腳位也發送觸發信號給
SIS964南橋了............接下來我就不知道是否會有964南橋又回報觸發信號給I/O這段過程,因為跑線路顯示ATX14
PIN腳位直接是由南橋控制的....這也是我迷惘的地方

因為我有找到一份這種開機電路的文章....

POWER-SW===>I/O==>南橋==>I/O==>S_ON

可是我手上這張板的電路顯示應該是這樣的..POWER-SW===>I/O==>南橋==>S_ON

所以我才會懷疑是不是I/O==>南橋==>S_ON這段有問題,經過超多天的研究後懷疑南橋==>PS_ON這段有問題..

唯一沒確認的是I/O晶片的P沒確認....C、R我還沒學會..

那我是不是先把該IO的VCC、5VSB、3VCC、AVCC上述腳位先確認?

PS.
這張主機板可以經過強加電開機,並且跑完了POST程序以磁片開機...(還更新了BIOS咧)

所以確認開機電路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我只說是一位朋友問我....,是你自己舉手的嘛!何況問入門級的問題又沒什麼。
如果強制開機可以跑完POST,這很明顯是開機電路故障,你把主機板型號貼上來,我看看我有沒有這一張?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我只說是一位朋友問我....,是你自己舉手的嘛!何況問入門級的問題又沒什麼。
如果強制開機可以跑完POST,這很明顯是開機電路故障,你把主機板型號貼上來,我看看我有沒有這一張? ...

你應該沒這張.....華碩P4S800D-X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確是沒有!修的怎麼樣要上來講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是沒有!修的怎麼樣要上來講喔!

嗯....我會的....目前正試圖搞懂下列兩項

1.確認I/O的P、C、R有..

2.瞭解開機電路中I/O與南橋間的聯繫方式..

最後我想問的是....倘若我確認電路某部份故障了,那我可不可以就故障電路部份進行補救?
比方說把故障的部份截斷,連上我補救的電路...使它開機電路恢復功能?

還有一個閱讀心得,那就是CPU供電電路中MOS管有的採取1上管+1下管的方式作為"1相"電路,有的則是
採取1上管+2下管組成,請問W大~下管MOS多一顆就技術上來講效益在哪?....差異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說用強制開機可以跑完POST,那表示只有開機電路有問題,記得一邊壓壓南橋一邊開機看看。我只能說我從未遇過南橋壞開機電路的例子,你應該也不會這麼倒楣吧!
是可以另做一個開機電路去取代,但是這必須有一張跟你相同的主機板讓我試。

最後你的問題很好!我開版這麼久了,還沒有人問這個問題,讓我另開新版請大家動動腦,最後我再解答。

网友:
OK~知道了....我嘗試檢查是不是南橋的BGA黏著有問題造成空焊...

网友:
如果是BGA IC 冷焊要用熱風槍來改善是不太容易,,建議溫度320度左右,,慢慢吹個20分,,從下面往上吹喔,,如果溫度太高會造成BGA IC 底層PCB(球面),,剝落(由其是從下面往下吹)

网友:
最新檢測回報...

I/O的+5VSB正常.....

另外發現RESET按紐端子電壓異常,我記得正常應該有3.3V電壓,這板子卻只有0.5V...

既然主機板可以透過強加電正常運作,更新BIOS完成時還可自動RESET...這代表...某部份的RESET電路異常?

网友(2009-05-16):
P4S800D-X 这个板我玩过,去掉IO都可以PS-ON  ,还可以跑到D5 ,然后停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