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1W LED 手電筒維修實例

楼主(2009-02-01):
看到這個標題可能又有人在笑我"連這個也在修"?
這是一支國內知名廠牌ON LIGHT 1W LED的手電筒(如下圖),陪我超過三年了吧!那時候大功率LED只有做到1W,由於這個廠牌也較貴,買一支大約600元。前幾天要用時發現不亮了,會修主機板而不會修手電筒是會被我老婆及兒子笑的,所以拿來修一修,順便貼上來給大家當實例。

拆開手電筒時發現電池漏液了,接下來當然是分解電池座後清洗乾淨,再用小銅刷把電池座上的簧片及它的彈簧刷出金屬光澤,最後用WD40或類似產品噴一些在金屬表面預防它氧化。
當我再組裝回去時,手電筒還是不會亮,於是再次分解電池座。請看下圖︰

上圖是電池座的底部,也就是4.5V(1.5V+1.5V+1.5V)的負極,右邊圓銅片的孔剛好是左邊彈簧的孔,然後用一支螺絲釘鎖在電池座支架上,裝起來就像下圖︰

不要小看這支小小的螺絲釘,它就是連接電池座負極的重點,這支螺絲釘不僅要固定支架,它更是負責連接圓銅片與負極彈簧功能,這支螺絲釘必須導電正常,否則就接觸不良了,再來是圓銅片上鎖上述螺絲釘的螺絲孔內也必須完全導電。剛剛無法點亮就是這兩個地方出問題,螺絲釘如果不好清潔,可以用小銼刀輕輕磨光,最後都要用WD40等產品保護一下。

最後就是看看電池座底部與手電筒後蓋的彈簧接觸是否良好?如下圖︰

裝上試一下吧!

應該可以再用一陣子了。

网友:
好亮~好亮......沒想到小小一支要價六百大洋...

网友:
個人認為不是手電筒價值的問題,真佩服大大的巧思!

网友:
我也有支類似的手電桶
還滿好用的.不過電池座的底部沒有鐡版加強
結果整個塑膠片碎了
後來到源x有單賣一個電池座 50/個
不過最好是帶著舊的去比看看.
因為買回來有點長
不過還是可以用.

网友:
W大真是萬能, 什麼東西都能修!!
我想您的夫人及公子一定都以你為傲!!

网友:
五腦大
我的手電筒也有時亮有時不亮
但我的電池座沒有漏電池液
遇到不亮時有時敲一敲才會好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很明顯就是接觸不良,檢查接點有無清潔。

网友:
連接點的接觸不良. 是很容易讓人忽略. 而造成誤判.

謝謝 w大 的叮嚀教導

网友(2009-07-23):
確實我的心愛小手電筒也有類似情形發生,接觸不良導致不亮真的很頻繁! 謝謝五腦大的分享,讓我上了接觸點重要性的一課!!!

网友:
有些外殼有陽極或是烤漆處理的,都會比較容易接觸不良(因為筒身是電池負極傳導路徑),所以也可以在蓋子與筒身螺紋處,用打磨方式把鋁原材露出,接觸也會好一點。

网友:
接點用WD40噴過時間久了也會乾掉揮發,建議塗上一層黃油防鏽更耐久。

网友B:
我的手電筒也有時亮有時不亮
但我的電池座沒有漏電池液
遇到不亮時有時敲一敲才會好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有可能您LED有昇壓電路!
若是電池電壓能量不足亦可能會有時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手電筒也有時亮有時不亮
但我的電池座沒有漏電池液
遇到不亮時有時敲一敲才會好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有可能您LED有昇壓電路!
若是電池電壓能量不足亦可能會有時失效 ...

有些外殼有陽極或是烤漆處理的,在蓋子與筒身螺紋處都會比較容易接觸不良。
可以稍微磨一下會好一點。

网友(2009-12-04):
電池不用最好拿下來.不然電池會漏液.會腐蝕導體就麻煩了.

网友C(2010-07-26):
看到W大修LED手電筒,有些感想,版上大大用手電筒的機會應該很多,只是都要用一次乾電池,覺得有點小貴。
我是去新莊一家阿x哈光電買的高亮度LED手電筒(cree 3W),它可以用兩種電源;一種是跟W大一樣的4號3顆電池盒,這家賣10元,我覺得不好用。
另一種是裝18650鋰電池(電池較瘦,原廠會附個塑膠筒),這種電池在公司的資源回收箱裡可以撿到爆,用都用不完,充飽電可以用好久,我現在連上一次是哪時充電的都忘了。我覺得這種電池才是真環保。

网友:
我也有一隻3w的.但我清洗後還是一直常常發生漏液.我懷疑是電池跟外殼接觸漏電.於是我換裝上充電電池.在用投影片剪一張可以包住電池座的大小放進手電筒裡.再把電池送進手電筒裡.已經一年多了.都還沒發生之前情形n_131|

网友:
我的LED手電筒,都被我改成使用一顆18650鋰電,後來發現新型都有用
18650 轉接環,不用再改。

网友:
在此補上我的一個心得 我也是有跟WISH大一樣的一個手電筒 就在某次我裝入剛由充電座拿下來的電池點亮測試一下
3秒後就掛了 他的LED應該燒掉了 因為我拿到完全沒光線的地方 點亮一看 有發光但變得非只有很微弱的一點點亮..
猜測應該是剛充好電的電池應該不可以馬上裝入 所以之後我就養成一個習慣 剛充好的 先拿下來放一邊 過幾小時再裝上
就再沒也沒發生過這類事件了 只是白白浪費了一個高級手電筒= =

网友:
W大...
你的螺絲鎖的太用力了吧...
十字牙都開口變形了...
以後會很難拆耶...

网友:
你們......把2009年1月的文章又挖出來看....
WISH大的這隻手電筒說不定已經不知道丟哪邊去了說

這種SIZE的手電筒,某些部位都會莫名的脆弱..    廠商:這樣你才會換新的啊
之前買的便宜貨腳踏車LED手電筒,那個開關就很爛,於是我家老爹又背黑鍋了,我媽都說是他按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W大修LED手電筒,有些感想,版上大大用手電筒的機會應該很多,只是都要用一次乾電池,覺得有點小貴。
我是去新莊一家阿x哈光電買的高亮度LED手電筒(cree 3W),它可以用兩種電源;一種是跟W大一樣的4號3顆電池盒,這家賣10元,我 ...

g大
你公司的回收箱有18650的鋰電可以撿n_060|
我都還要用新台幣去跟人家換n_018|

网友:
我曾經在回收箱裡撿到Ercisson T20(麥克風&喇叭斷線)跟創xT820,結果不是我在講,創x的服務真是揪感心,820修不好(螢幕不顯示)直接問我說公司免費幫你換成850好不好,我連忙用顫抖的口吻說 ~~~~好~~好~~~
18650都是從回收箱裡的筆電電池拆下來的 !!!

网友:
原來筆電的電池裡面有這東西呀~下次有看到帶回拆解研究研究

网友:
鋰電池的包裝不只有長柱型(放電性能較佳)
先前有遇過扁平型(滿載放電兩側容易發熱)

回覆23#
比電的電池組裡面不只有鋰電顆粒可拆解
還有電源管理IC & 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