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上的電容 耐壓一定要裝一樣的嗎?

楼主(2009-02-02):
請問各位前輩 小弟有一張K7的板子

6.3v 3300uf 的電容爆漿3個
6.3v 1000uf 的電容爆漿4個

可以開機 使用一段時間重新開機

我從故障板上 殺肉 10v 3300uf 跟 10v 1000uf 來換上

結果變不開機 檔C1

後來我去問我朋友 她說這樣當然不能開阿!
主機板的電容不能這樣替換...

可是以小弟的想法是 只是耐壓不同 容量一樣 應該可以代用
只能比她高不能比她低 所以10v代用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請問 一定要換相同耐壓嗎?

网友:
提高耐壓值是OK的 只要位址裝的下
甚至容值也不一定要相同 高一點或低一點都可以 看mos的特性 撐的住就好

只是電容實在不要從故障板拆來用 還是買新的比較好
如果你有電容計 已經檢測過是OK的那就用看看
其實說不定故障板沒爆漿的比這爆漿的電容還糟

网友:
同意小龐看法~

你拆廢板上頭的電容用要用電容表檢查過它還堪用.....否則是做白工

再來是錯誤碼擋C1代表記憶體方面有問題~

你必須檢查記憶體供電電路有無故障,SDRAM 3.3VCC、DDR2.5V VCC、1.25V參考電壓有無正常..

你能否拍張故障主機板的相片?看看是哪些位置的爆..

网友:
依我換電容的經驗 你換上去的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也是從換電容開始 對修主機板產生興趣 況且 你的V數也只多一點 微法數沒有更動
換的是cpu供電的部份 而除錯卡出現的卻是記憶體部份的錯誤

楼主:
嗯 謝謝各位大大 的回答 晚點po照片上來!

网友(2009-07-02):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您修復該主板的結果如何?很期待您的維修結果?

因為之前聽人說的都說成好似怎麼換都無關係,只要受電元件能承受(電容所能提供的)供電電壓及電流,且能達到足夠的濾波功能即可。(問題是哪種程度才叫足夠,1000uF/ 220v或680uF/ 220v來取代330uF/ 220v會不會太超過?反之呢?)

有說是用10V代用原來的6.3V,有說是3300uF代用原來的2200uF,也有說是用1000uF代用原來的2200uF。

聽起來真是眾說紛云,可是就沒見著幾件這樣的成功實例。用與原來完全相同u數與電壓數但不同廠牌或其他不同電氣特性的電容來替代的實例倒較常見。

這兩天突然想到,一條電路中總會有幾件電子元器件,這些電子元器件也有他們自身的功耗與特性,變更一條電路中的某一電子元器件,也會連帶影響該線路中其他電子元器件與所接的電器產品。至於影響有多大,就要看你有沒有學過要怎麼算,或會不會算,會不會評估該電路上各電子元器件間彼此的影響與整體的運作結果。這個好像物理的電磁篇有提到一點點。電子學、電子電路學裡應該會有較深入的解釋。

對於這方面學有專精,又有一定實務經驗的人來說,就比較容易、或說是專業的直覺吧(其實是熟練到一定的程度了),來判斷出哪一電子元器件可用多大或多小或一定要相同的規格來代用仍可正常運作。外行人或新手如果要請老手解釋,那可要一籮筐的專業知識背景,怎麼可能逐一去解釋?即使解釋了,很可能非專業人百分百的都完全聽不懂、或有聽沒有懂、或似懂非懂,實則是不通、或懂其一二,但未窺全貌、或反而說人沒說明、沒耐心,甚或發生更負面的結果。

通常老手就稱聲那是經驗,免得沒事惹一身莫名事。而且事實上,要了解這些知識,就真得要學了那些專業知識才可能。所以個人會認為經驗一詞,多少也含有推諉、閃躲,不過那是現實的無奈的推托之詞,並非全是惡意的使用!是人互動時不得不彼此接受的無奈。

以上的言論如果推論錯得太離譜,請指教,不過不必把我"八"下去!
好歹,好多年前就對那些滿口經驗、經驗者,含有一定程度的憎恨、厭惡,小弟還是沒把他們給"八"下去!
彼此!彼此!‧‧‧

网友:
應該這樣說吧看用途
高電壓可代低電壓

但原來容量小換大用在高頻的地方瞬間可當成短路..所以開不了算正常

你拆下來的電容漏電太大...................

网友:
像之前 我換主機板原本的3300uF 6.3V 換新的2200uF 6.3V 就開不了機
最近研究電容心得 好像是 耐壓越低 內阻越低 電容等級越高
可是以前問電料行老闆 他說 耐壓越高越好 ? 這就不懂了
之前看有人的LCR電表 可以量內阻的 不知是哪一款的有人知道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料行老闆 他說 耐壓越高越好 ? 這就不懂了
這說法是說你高壓代替低壓這電容不會壞
但高壓用低壓替代一下就打穿..............所以有這說法

零件替換最大原則是...........用相同零件....找不到才考慮替代

不是越大越好.......應是好品質零件越好

网友(2009-09-05):
回复 网友C:

之前也維修到相同問題..因找不到電容質一樣所以用容量高的代替...結果是開不了機....

网友:
電容的容量和電壓,原廠在設計上本來就有考慮的.
有的是高頻用的,有的用在負載的.
特性不同,用的電容自然也要不同.

网友(2010-03-26):
電容爆漿,我都是換新品,有買到日系的最好,耐壓可以提高,容值不變,換上如果沒作用,應該還有其他零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