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v 充電器維修問題

楼主(2009-02-02):
充電器是吃 110v 的.
被拿去插了 220v 就掛點.
拆開不知如何下手.
請大大指點一下
請問大大那個直接的方形是什麼零件?

网友:
他構造好簡單唷....我猜...

1.檢查變壓器輸出有無..

2.四顆二極體構成的"橋式整流"檢查有沒有壞掉...

3.編號D1~4二極體檢查有無故障..

4.Q1電晶體檢查一下

5.電阻測依下有無燒壞

6.充電端子氧化了清理一下吧

7.那顆在散熱片上的零件不知道身分

楼主:
a471大
你動作真快.真樂心
報告大大
1.檢查變壓器輸出有無..
輸出 13.8v
2.四顆二極體構成的"橋式整流"檢查有沒有壞掉...
正常
3.編號D1~4二極體檢查有無故障..
正常
4.Q1電晶體檢查一下
不清楚量的對不對. 拆下來用數位錶量bb檔, 都沒有短路
5.電阻測依下有無燒壞
未拆下量. 無短路
6.充電端子氧化了清理一下吧
馬上清理
7.那顆在散熱片上的零件不知道身分
http://www.eu.necel.com/_pdf/D15291EJ3V0DS00.PDF
溫度控制器 是站立的那個零件
http://wenbi.ttnet.net/cshow_htm ... 214/dtno/083/type1/

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充電端子二端皆為 13.x v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可以把圈起來的地方用香蕉油洗乾淨嗎?

看不到線路,兩端都有13.x電壓就是問題所在,謝謝..

楼主:
是的大大
明天上班在補上
不過先借問一下
你在做標示的程式是用那一個?
就是在圖上面做記號的工具.
可以告知一下嗎?
謝謝.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圈起來的地方用香蕉油洗乾淨嗎?

看不到線路,兩端都有電壓就是問題所在,謝謝..

网友:
我是用這套,又能抓圖、劃線塗鴉、壓縮圖檔,很好用值得推薦....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91&extra=page%3D2

网友:
那四顆二極體好像不是橋式整流喔...因為它是變壓器之後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是一般傳統典型的電源,不是開關電源,所以有點不同....

scr也只有在書中讀到,未真正涉及到,這次的討論對我相當大的挑戰

也希望懂得前輩能出來參與跟指教,謝謝先....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6759&extra=page%3D1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另外那二條線是 因為腳被我拆焊時用斷了.所以補線的.

還有 不是兩個端都用13v 因為我測量的方式的問題.

用數位錶接觸充電端子 正負 電壓由 13.x v 一直下降至 0v

我在想是不是 直接把 nec 5p4m 換掉就可以了?

請大大指點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來如此...其實不能這樣測量

理應檢查紅箭頭(紅錶筆)跟黑箭頭(黑錶筆)所示來測有無DC電壓輸出

若無電壓則要檢查變壓器,二極體跟溫度控制器(這個可能只能用替換試之)

紅線就是Q2的觸發線路,我猜應該是由電池來觸發,當你檢測上例有正常電壓

輸出時還是無法充電,就要檢測這顆IC(台灣買得到--安心)跟電池是否有波及

到,IC檢測如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025&extra=page%3D1

网友(2009-03-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另外那二條線是 因為腳被我拆焊時用斷了.所以補線的.

還有 不是兩個端都用13v 因為我測量的方式的問題.

用數位錶接觸充電端子 正負 電壓由 13.x v 一直下降至 0v

我在想是不是 直接把 nec 5 ...

新手報到
題外話..J大
您的抓圖軟體沒"註冊" 所以存檔後會有軟體的廣告框框
可下載"註冊檔"後.點擊軟體.註冊.>>選"由"註冊檔"註冊
如果註冊完成.在照片存檔後就不會有廣告的框框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