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8IR533 v1.0版 post 跑完才reset常亮

楼主(2009-02-02):
各位大大 請問 我有一片8IR533原本是暴電容 除了小電容以外 我把所有電容都換了 完全都是照原來規格換上新電容
原本可以開機正常跑XP 但是測試程式跑約8小時後突然銀幕熄掉 插上除錯卡跑到26 post音都聽到也顯示畫面 就銀幕熄掉
除錯卡上reset燈亮起不熄 而且無法正常關畢電源 如果把power都切掉再開啟 又會重覆上面情況 請問一下這要從哪個地方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我也沒遇過這種情形,如果是我會先處理以下,再來觀察情況..

1.  更換足瓦正常的電源

2.  順便把其他未換電容一起更換(若有電容錶就可拆下檢查)

3.  細心觀察診斷碼到26時,是否還有跑其它碼?

給你參考,不一定能幫上忙...

网友:
可能是那复位开关坏了吧

楼主:
你的意思是reset有問題

网友(2009-06-27):
若是更換過程未發生問題(沒有銲接不良),更換後再開機才發生問題,推論是元件在更換電容後,因呈受電壓提高造成過熱(原本就受損)
才會熱當機.reset無法完成基本上第一歩是要先排除power問題.

是否有用觸診法檢查機板上各元件溫度,若能找出可疑元件,縮小範圍,再用局部加熱法去確認,若能確認小範圍元件時,再動用電表確認工作狀況(要先查元件的datasheet)

請多看舊文,先了解主機板及檢修過程,會比較容易找到問題.

小弟所提意見以上意見請各位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