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15G-MF 主機板不開機問題(12v短路)

楼主(2009-02-02):
電腦是幫人修網路回收回來的
圖是官網借來的.
拆開後發現,風扇轉了一下就停了.
不插 4PIN 12V 風扇會轉動
詳細查看 cpu 上方中間那顆電感燒毁
家裏沒電錶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那個電感有問題
如果電感掛點
請教大大
要如何找替代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談到修,就一定要用到電錶,200~300就有了..

一般電感不容易壞,假設壞了好像要拆同型號板子才行

目前根據你筆述只知道是12v短路,給你參考...

网友:
建議:
想修電腦一些基本配備是需要投資的.

而您所要的資訊 在舊文裏是可以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報告大大
小弟的工具放在公司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定要同型號唷?
看來只能有機會在來修它了.
修板子只是好玩啦.
謝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電感又不一定壞掉,可能是其他壞掉

也說不定,一般電感如果用電錶測只能

量有無開路(無窮大 1),開路的話就是

壞掉,你可先玩玩看(直接在主版上測就行,不用拆下來)....

网友:
775的cpu座很容易因不小心腳座損壞 建議是不是先去弄個蓋子蓋上再修

网友:
我認為是CPU供電電路異常,電感線圈?...一定不是它...我猜是MOS管壞了或者其他地方...

請你按照舊文檢查MOS管與PWM IC、MOS驅動IC間有何異常...

网友:
電感壞掉機率非常低,..不太可能,,大部份"電容"是MOSFET

建議方向,,CPU附近電容==>MOSFET==>PWMIC==>

如果不會量可用2分法,,
1先將橫躺那4個電感拆掉 看可不可以開機,,(當然可以拆一個 開一次 就知道是那一組壞掉)
2.如果4個都拆掉還是不會開機,,麻煩補一張近一點是照片,,順便我可以幫你看電容是不是已經壞掉,,
另外PCB 上面有編號也比較好告訴你接下來要拆那一個東西 ,,應該不難修

可以使用電錶量MOSFET

楼主:
續修這塊版
拆下 MOSFET 後 12V 短路的問題決解了.
不過也燒了一個 POWER
因為 開機時 CPU 風扇卡住
然後就出現 燒焦味 拆開POWER 發現一個電阻燒成黑色.
又要花時間修POWER
回主題
拆下 MOSFET 可開機
但是進 不能 RESET 會斷電
要又來去找替用品了.
在拆MOSFET 時吹掉了一個小電容
結果焊不回去.
會不會有影響??

楼主(2009-03-04):
找到零件了
MOSFET 已換
可是開機後
MOSFET 會產生高溫
我在想這就是把MOSFET 弄壞的原因 (高溫)
可是.是什麼原因產生的高溫呢?
有沒有大大可是提供一點意見.
謝謝.

网友:
會有高溫是因為流過MOSFET D跟S的電流有點高,是用同一型號的MOSFET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從舊板上拆的同型號 mosfet
這板子本來就是因為會發熱
所以才把mosfet 搞掛的.
電容我下午也有拆下來量.
沒問題.
再來要來查看看 PWMIC 是不是有問題

楼主:
有時間有換來黑白舞一下
換上同型號零件後還是會熱高燒.
上線一定又會燒同一個零件
查了半天.又在本站得到的知識
此板為4相共電
所以有比較值可以去測量
最後發現 5900 這個的第二腳 2.6v 都高於其他 0.6v
吹下來量 還是 2.6v 查datasheet 第二腳為 pwm
慘的是看不到線.不知那來的.不管了.
用黑白舞的精神.給它舞下去
接上電源.怕怕.
通電...哈哈~~開機了.
瘋了啊...本來就會開機.只是會發燒~~
給它熱一下...來去尿個尿
過 30分鐘 關電源.
又米米的小手摸摸.
不會發燒耶.
剛有量電壓 上管的控制沒電壓就是了.
不過下管的都有輸出.
看來是可以用看看.不知道穩不穩定.
那個 pwm 不知道那來的.電壓這麼高 2.6v ??
今天把板子帶回來上 xp 跑看看 (5900沒裝回去)

FAN5009MX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沒裝上去就可能有一相沒供電,當然不會熱,還是乖乖買料回來在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被發現了.
5019MTC
就是這顆啦.
少一相供電還是可以跑耶.
還做了 光碟回復.
手摸看看.ok
還是老問題.  缺料啦.

网友:
回复 网友H:

哈哈..修主機板有三難..

1. 電料難買

2. 工具超貴很難買下手

3. 市場小汰換速度快

在混一陣子你會學到更多,對你職務會有幫助,至少你能說出故障點,而不是只會交叉替換..

网友:
5019我很多,跟你同型號的板子我有2片~

一片已完修,另一片還躺著reset燈長亮 無PG CPU無RESET 有Vcore..

有需要幫忙的可以說~

楼主:
回复 网友I:

P大
修板子是個人興趣.
跟工作無關啦.
做mis 這行有很多種型態的.
所以.還是把修板子當做興趣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w大的這篇 先練心法 對你修另一塊板子可能會有點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K:

j兄千萬別誤會,修主機板不難,只要用心來這混一陣子應該都學得起來..

只是你的問題也是我的問題,等到料找到了,這塊板子已過時,雖然無法

即時修好但確能抓出問題點,自己的功力無形中也提昇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L:

在這有一段時間了.
因為工作的關係有很多故障的東西可以玩(壞了過保就換新的)
也因為這裏各位大大無私的提供保貴的資料
修好了一些東西.(修好的價值可能跟花的時間不成比例)
總之就是那種修好的成就感好玩

話説回來.
修好的東西你要拿來做什麼?

网友M:
回复 网友N:

修好後在拿來製造下一個故障點,繼續作研究或當拆料用...

一般人修板修到最後必會遇到我說的三難.因緣際會來到這

學會修板子不是我的夢,但為何我總是雞婆分享經驗呢?

因為我希望炒熱這話題,讓更多人學會修主板,使得電料行或

有門路的人能進一些料或工具,以合理實惠的價格賣給這些

熱愛電子的人,若是學校單位能把"維修計算機原理"納入大

學教材更是求之不得,但這一切可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好後在拿來製造下一個故障點,繼續作研究或當拆料用...

一般人修板修到最後必會遇到我說的三難.因緣際會來到這

學會修板子不是我的夢,但為何我總是雞婆分享經驗呢?

因為我希望炒熱這話題,讓更多人學會修主板,使 ...

P大~~你要不要跳下來開一家店料行?

專賣主機板等3C維修所需零件、耗材、設備....

到時我跟你買台熱風槍..

网友:
回复 网友O:

會不會因為市場太小, 結果..........??

网友:
還是很有市場的,仿間的電腦維修工作室還不是一樣只會換板子,照樣屹立不搖,
如果他們也都學會修主機板,那熱風槍,預熱台就能夠賣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