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借助萬用表檢測可控矽(轉)

楼主(2009-02-03):
可控矽分單向可控矽和雙向可控矽兩種,都是三個電極。單向可控矽有陰極(K)、陽極(A)、控制極(G)。雙向可控矽等效於兩隻單項可控矽反向並聯而成。即其中一隻單向矽陽極與另一隻陰極相邊連,其引出端稱T2極,其中一隻單向矽陰極與另一隻陽極相連,其引出端稱T2極,剩下則為控制極(G)。

  1、單、雙向可控矽的判別:先任測兩個極,若正、反測指針均不動(R×1擋),可能是A、K或G、A極(對單向可控矽)也可能是T2、T1或T2、G 極(對雙向可控矽)。若其中有一次測量指示為幾十至幾百歐,則必為單向可控矽。且紅筆所接為K極,黑筆接的為G極,剩下即為A極。若正、反向測批示均為幾十至幾百歐,則必為雙向可控矽。再將旋鈕撥至R×1或R×10擋複測,其中必有一次阻值稍大,則稍大的一次紅筆接的為G極,黑筆所接為T1極,餘下是T2 極。

  2、性能的差別:將旋鈕撥至R×1擋,對於1~6A單向可控矽,紅筆接K極,黑筆同時接通G、A極,在保持黑筆不脫離A極狀態下斷開G極,指針應指示幾十歐至一百歐,此時可控矽已被觸發,且觸發電壓低(或觸發電流小)。然後瞬時斷開A極再接通,指針應退回∞位置,則表明可控矽良好。

  對於1~6A雙向可控矽,紅筆接T1極,黑筆同時接G、T2極,在保證黑筆不脫離T2極的前提下斷開G極,指針應指示為幾十至一百多歐(視可控矽電流大小、廠家不同而異)。然後將兩筆對調,重複上述步驟測一次,指針指示還要比上一次稍大十幾至幾十歐,則表明可控矽良好,且觸發電壓(或電流)小。

  若保持接通A極或T2極時斷開G極,指針立即退回∞位置,則說明可控矽觸發電流太大或損壞。可按圖2方法進一步測量,對於單向可控矽,閉合開關K,燈應發亮,斷開K燈仍不息滅,否則說明可控矽損壞。

  對於雙向可控矽,閉合開關K,燈應發亮,斷開K,燈應不息滅。然後將電池反接,重複上述步驟,均應是同一結果,才說明是好的。否則說明該器件已損壞。

网友:
謝謝分享~測試的方法~
電子元件還真是多~~~要學的還真是多~

网友(2009-04-30):
感謝!要學的真的很多!包括人性的提昇阿!

网友(2011-04-10):
受用無窮,感謝大大的教學.
最近遇到SCR的問題,找不到教學文章.
終於讓我遇到,謝謝!
ps:還一直以為在新手教學區裡

网友(2011-08-13):
似乎只能用指針式三用表><

數位式是不是不行這樣測?

网友:
數位電表的歐姆檔  輸出電流較小
有可能未達 觸發電流和保持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