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耳機] 電腦喇叭維修冒險記

楼主(2009-02-04):
答應小妹妹要幫他修,如圖..

拆開後的變壓器,AC110V輸入(初級),ac9V--0.8a輸出(次級)

發現電容鼓包先處理,順便檢查二極體..

電容是2200uf 16v ,一般電源粉常用,1000uf 10v也是,所以要購買電容時可以多買,可惜我的用完了,"烏卒中" ..

因為沒有保險絲設計,所以在濾波電容之前都要檢測,電容,橋式整流已檢測過,接下來檢測變壓器..

1.  在1區檢查初級是否開路-- 開路 (記錯了,這繞組應該有阻值,所以就是問題所在)

2.  在2區檢查次級是否有阻值-- 有

3.  檢查鐵心跟初次級繞組線圈絕緣性--- 開路,絕緣性ok

以上是我自己參考所有資料學來,也不知對錯若有錯歡迎指教,因為我大都直接上電測量...

臨時找顆廢泡兒,拆下電容先頂著...

一切就緒進行組裝,加電測試,喇叭調音量的藍光依然沒有..

於是檢查開關,有阻值ok..

接下來實際檢查變壓器電壓,發現初級有ac 110v,但是次級輸出沒電壓,問題就出在這裡,可惜身邊沒料

要等明天去電料行買...

~~~~  待續  ~~~~

跑去恆x買些材料回來..

一樣用電錶檢測一下

再來把電容換上

重新挖個洞並把線接好,舊洞用熱融膠補起來

燈亮了,表示有電了

我有信號產生器跟示波器,但他們跟我不熟,無法示範信號波形,只好用一般手法測試

整個工作冒險完成,很簡單吧...

网友:
我很好奇他是怎麼壞的...怎麼連變壓器都壞了..

网友:
一般次級圈不容易壞,  是否黃線插梢那兩個接pin問題 .

楼主:
TO 2 樓 :

不曉得,確定是變壓器..

TO 3 樓 :

變壓器很少壞,導致我記錯測量原理,紅字是我修正過,已證實是初級繞線組開路

而導致無輸出,謝謝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越來越有大師樣了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有啊,運氣比較好零件都買的到,所以就不用冒險改電路..

現在變壓器是否漲了,感覺好像偷偷漲了...

原本想買不到適用變壓器,要用穩壓變壓器(阿達不達)來改....

网友:
這顆喇叭不貴 但是覺得料還蠻多的
不過好像便宜的喇叭都沒有做保險絲的設計 擺明希望使用者開到最大聲讓他燒掉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對喇叭有超過500塊嗎?那顆ncc電容9.x塊,變壓器105塊

這樣修起來不知划不划算?我以為是木箱很貴才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地方 這喇叭一般有到600的身價 賣場很常見 已經賣了好幾年了
其實覺得喇叭用到NCC有點小浪費 喇叭用的電容取向好像跟我們修電子產品的取向不同

P 大也被他的木箱子給拐了   不過這對喇叭還不錯  比起2聲道的同價位喇叭來說 這顆還比較好聽
喇叭比較重單體價值 這樣子修起來真要說的話 其實是有點不划算 不過變壓器是必須的 也沒辦法
在怎樣還是比起重買划算的多 還有修復的好心情(無價)

网友:
阿~~~都別吵....拿來送我...我還用塑膠音箱的爛貨咧...(因為我有木耳)

修好就好囉...完成任務,給人家也有交待了......而且不值錢是指用料,維修費可就....嘿嘿嘿

网友:
變壓器,用改的就能代替囉

网友(2009-07-30):
這組pc喇叭隨便也超過500

雖然說現在pc喇叭很便宜,但是有些也很快壞掉!修理也是很麻煩的,畢竟那麼便宜,再買一大堆東西,我上次音響的電容壞了,我就買一顆電壓大點的來用,用到現在也還好好的。
沒數位相機,沒法PO給大家看!sorry

网友:
一般市售的電腦喇叭,變壓器的電流量普遍不足....

改機重點,變壓器電流加大,加強電流供給,如此低頻量能才夠!!

另外電源電容,容量及電壓加大,再並聯一個0.1uF的金屬皮膜電容....

改過之後,會很好用的!!!

网友E:
因為有些使用者很少關喇叭,所以久而久之初級繞組就會因小電流累積的熱而燒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為有些使用者很少關喇叭,所以久而久之初級繞組就會因小電流累積的熱而燒斷。

對呀!

一些比較差變壓器都會這樣!!!自激振盪然後熱衰竭...

如果不用真的把開關關掉...既省電又環保,另外增加器材的使用壽命!!!

网友:
有遇過比較糟糕的喇叭上的電源開關是只切斷次級到整流電路的,這樣初級仍舊是一直在通電狀態。

网友:
雖然價格貴,但不一定是好貨.....

但便宜一定沒好貨....

現在的市場已經是一分錢一分貨,且要貨比三家呀!!!

网友:
但便宜一定沒好貨糟糕的喇叭
變壓器的電流量普遍不足

网友:
大陸製的產品,零件品質很差,應該是電容故障,影響到變壓器燒毀,大陸零件很便宜,但買台灣做的變壓器,似乎就不划算,不過自己DIY的樂趣,那就不是金錢可比擬的。

网友(2009-10-04):
維修成功獲得的喜悅是筆維修費來的可喜的

网友(2010-01-17):
恭喜你維修成功

网友:
有動手拆機.實際測量.已成功一半.剩下一半是須要經驗累積加零件充足

网友:
這牌的喇叭~~~是通病了........
我修過同樣的狀況...一次線圈開路...
另外還修過~~~~後面那個開關壞掉的...開路....無法給他短路開機...
去年也修過一台~~~~也是開關壞的.....
前前後後一共修了3台這一樣的喇叭...
會拿來送修~~都是當初花了快2千買的~~~~所以~~他們都肯修....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不會吧...去"天天都騙你"看一下..一千有找耶, 怎麼變二千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會吧...去"天天都騙你"看一下..一千有找耶, 怎麼變二千元了?

那是現在的價錢.....
剛出來的時候快2千.....
不到1千~~~我早就叫客戶換新的~~~~結果~~~客戶說一句話因為這台聲音不錯(也夠大聲)~~~要用修的...
你不修也不行拉....我沒記錯的話...拿來送修的人有跟我說過~~是拿去廟會在用的..原因是~~攜帶方便....
後面兩台都是一般的客戶拿來修的...

网友:
偷工減料線圈匝數不足短時間還可以長時間就掛了,還有偷料明明要用1mm的現線徑,偷料改用0.7或0.6的那當然很快就掛了

网友:
其實主動式喇叭的變壓器常壞
根據前任公司說法是電源不乾淨
跟喇叭等級沒什麼太大關係
================================
常換G牌監聽喇叭變壓器的小弟

网友H:
大家都好厲害     我現在喇叭還是朋友 因為哪各轉頭   調音量大小聲 會怪怪的 他買新的哪組給我的  我也要拆下來看看@@ 看可以修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家都好厲害     我現在喇叭還是朋友 因為哪各轉頭   調音量大小聲 會怪怪的 他買新的哪組給我的  我也要拆下來看看@@ 看可以修嗎?

大小聲怪怪???選扭~~~~處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先看VR(音量旋鈕)是否有問題..

另外音源輸入端子是否生鏽或接點裂錫了....

只要拆開檢測,大部份那些大的接點重焊一下可以減少許多問題的產生!!!

网友:
這喇叭目前還要750大洋...

网友:
請問我有一個喇叭,確定無收音機功能,但有一天卻突然變成收音機??? 只要將2.5mm插頭拿在手上喇叭就可以就聽到廣播聲,將其接觸鐵製品收訊尤其好,但把它插進音效卡的音源輸出孔就又變成一般喇叭@@~~~不過問題來了,我要怎樣才能調頻道勒???

网友(2010-11-23):
這類大陸製的喇叭,故障率很高。
只要不引火燃燒。很快壞了,消費者自然要再買一個,廠商就有生意可以做了。

變壓器偷工減料,使用廉價易爆的電容,仿冒的IC,焊錫用的又差,故障率自然很高。

网友:
因為有些使用者很少關喇叭,所以久而久之初級繞組就會因小電流累積的熱而燒斷。 ...
引用 网友E:

這種斷變壓器的狀況也偶會發生在手提收錄音機上.尤其是手提機器只要電插著,變壓器初級就會一直在通電狀態之下(其電源開關部分只負責開關初級線圈的電流),如變壓器品質不良過久即燒.

网友:
真利害....雖然看起來很簡單..不過 對新手而已...真ㄉ是很吃力......看來要多加加強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