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GX-MX 故障

楼主(2009-02-05):
加入本站也有一段時間了,一直都在潛水。

當然也拜讀了版上各大大的精闢文章,獲益良多...

http://photo.xuite.net/dthuang8/3054783/1.jpg  (抱歉,圖片傳不上來,請按這裡!)

最近公司的同事拿了一片 ASUS P4SGX-MX 的主機板過來,說無法開機。

(圖片是在網拍上找的,ASUS 網站找不到這片主機板...)

(這塊主機板有點舊了,背面的電路是將 ATX 20PIN 的 12V 與 4PIN 的 12V 連在一起的。

 所以 4PIN 有沒有接,都能正常開機。)

把 CPU、DEBUG 插上去檢測一下...出現 00-- (四位數的除錯卡)

把 CPU 拆下來,再開機一次,還是出現 00-- ...

根據各大網站的爬文,不管 CPU 有沒有插都出現 00 的話,就是 CPU 沒有運作。

所以往 CPU 供電、PG、RESET 方向查...

由於這塊主機板的 CPU 座是針腳的,為了方便測量,所以我把 CPU 座上面的白色蓋子拆下來並配合 W 大提供的腳針對應圖量。

測量結果...
ACC = 0V
PG = 0V
RESET = 0V

由於是針腳式的,所以「暫時」先排除 空焊 的問題。

往 CPU 供電的方向去查...它是使用 RT9241B + RT9602 (圖片紅框)。

這邊有一個問題,
RT9241B 的 DVD 腳位,由 12V (進電阻前測量為 12.3V)-> 12K (進電阻後變 1.6V) -> DVD (測量第 9 腳 1.6V)
請問這樣是正確的嗎?

如果假設正確,

接下來換測量 MOS 上管(圖片綠框) 及 下管(圖片藍框) ... (也不知道這樣的判斷對不對?)

W 大在這篇文章中提供,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68&extra=page%3D4

透過二極體檔量 S(紅棒)、D(黑棒) 可以判斷這個 MOS 是好是壞,

測量結果...
上管 小嗶一下 491
下管 一直嗶 021
這樣與 W 大所說的 0.5 ~ 0.6 好像差滿多的...

開機後換測電壓,

左邊藍框
D 9.8V
G 1.8V
S 0V

左邊綠框
D 3.4V
G 11.9V
S 1.8V

右邊藍框
D 9.6V
G 1.8V
S 0V

右邊綠框
D 3.5V
G 11.8V
S 1.8V
請問這樣是否代表這些 MOS 壞掉了呢?

另外,

圖片黑框處的電容有電壓,而亮藍框處的電容則是沒有電壓。

用二極體檔量,黑框處不會叫,亮藍框處的電容會叫...

RESET 部份,我有量測 IDE 介面的第一腳,有 1.8V 的電壓,

所以判定南橋應該是正常的!

請問各位大大,接下該怎麼量測及排除問題呢?萬分謝謝...

网友:
ㄟ......好亂,我先RESET一下.....你應該
1.目視檢查主機板上頭的元件有無異常,如IC燒毀電容爆漿、線路斷線等狀況
2.用電錶對ATX電源插座打對地電阻,看各電路有無短路..

對於CPU核心電壓的判斷我個人都這麼做..

RT9241B + RT9602 IC旁邊的大電感看到沒.....那一大片防焊漆構成的區域電感那端就是核心電壓處....

你可以先確認MOS管上管(綠)的輸入電壓對不對,P4應該都是用12V來轉換....上管的輸入應該要有12V...
這點你可以透過ATX20PIN主電源插座腳位去確認該主機板用5還是12V來轉換CPU供電..
你說ATX主電源插座邊的那群電容沒電壓?那應該代表沒有輸出核心電壓...CP

PWM IC在P大貼的"教科書"中有資料,你可以按照資料來確認PWM IC運作正常...

反正就確認P、C、R...

CPU供電說了...C....你可以檢查時脈產生器有無工作還有旁邊那顆石英震盪器是否正常..R...除錯卡也可以看

到PCI是否有RESET...

開機不跑BIOS碼.....BIOS本身有問題也會這樣喔!...比方BIOS內容缺陷、IC壞..
檢查BIOS晶片的相關腳位電壓是否有且正常...

另外建議你把ATX12V 4PIN插上...這樣電源才夠

楼主:
回复 网友A:

a471大~
電感 1.8V ...這部份應該是正常的。
因為小弟我另外量了幾片好的板子,也是這個電壓。

P 大的 PWM 工作原理及 W 大的先練心法也都拜讀過了,
雖然看不太懂...

PCR 部份...
MOS 的 S 都是 11.8V ~ 12.3V
CLOCK 每個 CLOCK 的腳都有量過,約 1.0 ~ 1.8V,所以也應該正常。
RESET 除錯卡上的燈有亮

BIOS 有用燒錄器重新燒錄了,但結果好像一樣!?
BIOS 腳位部份,W49F002UP12B 晶片
量測的結果有點怪,
RESET - 5V
VDD - 5V
其他大部份都是 5V ... 少部份 0V

ATX 4PIN 接上去了...

頭痛...不知道您是否還其他建議?
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

ATX 2OPING 的 綠線 對地阻值飆到 5XX...

我找了另外一塊好的來量 是 1 ...

好像有點問題!?

請給建議...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 插槽裡的 PG信號----來自南橋
                 RESET信號----來自北橋

當你沒有PG信號時,CPU當然不會工作,所以要把PG信號修好...

1.  電源POWER一定要正常

2.  先檢查ATX插槽裡第8腳(灰色線)到南橋之間的線路..
     線路所經過的電阻、電容、三極體、邏輯閘..等是否
     有短路損壞(一般主機板都是這般設計)

3.   CPU電路裡電源控制IC

4.  先做這些基本線路跑法再來修RESET信號問題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58&extra=page%3D1

PS:何謂ACC?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片板子常壞AGP介面下的APM3054 IC 及I/O IT8705F.啟動時摸摸I/O是否有開始燙了起來..
可先換APM3054這顆IC.若I/O有發燙也更換..這只是經驗之談.供大家參考
具體的方法還是請查找電路....

网友:
我也量了幾張主機板的ATX主電源插座上的PG腳位...

有的對地阻值是1...有的則是會有若干阻值...

你要用來對照、比較的話,最好是同廠牌型號的比較有參考價值...

你真好....設備都齊全,不像我巧婦無米之炊...我有張P3的板也是BIOS沒跑POST..
我剩下重新燒BIOS來驗證了...

楼主:
AGP 下面那顆是 9915H ,看完 DATASHEET 後量測...電壓是正常的。

IT8705F 則是摸起不會發燙,而且沒用到 12V ,所以就沒拆了。

測到後來,把公司淘汰的 P4-1.6G 燒掉了...

後來換顆一樣是淘汰的 P4-2.8G 上去,電感不再有電壓。

MOS 的上、下管也都異常了(原本有電壓的變沒有電壓)。

PWM IC...PG 始終沒有電壓,PWM1 腳...從 1.8V 變成 0V

好像把問題搞大了...

BIOS 之前重新燒過,還是一樣...00-- ......

其實設備都是公司工務單位的,借來用一下。

不然要我去準備這些設備,非花個幾萬塊不可...

不知各位大大是否還有其他建議?謝謝...

网友:
不知道該跟你講什麼了....因為原先正常的又不正常

弄得很混亂...你自己先弄清楚狀況吧

楼主:
看來還是得再努力努力了...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還是得再努力努力了...

感謝各位大大!

你重頭來過吧~如果沒猜錯你把災情擴大了.....@@

連PWM電路都壞了...之前應該是好的

网友(2010-03-08):
回复 网友E:

板子故障慢慢修...加油.......更換cpu造成電壓異常須先查詢該款cpu主機板有無支援......有的cpu是不支援.....這是維修基本要領.......別搞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