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電表一問

楼主(2009-02-05):
用“消費券”買了一台數位電錶,
請問各位前輩這台功能可以嗎?(最大顯示1999)

第一次使用數位電錶,有點不習慣的說!

這兩天試用發現,量對地阻值時,紅筆接地跟黑比接地,量的值都一樣,這樣對嗎?
還是一定要以紅筆接地為主?

若歐姆檔量不出值來,可以用二極體檔量嗎?

TTL , CMOS 這兩個邏輯測試要如何使用?說明書看不了解,要通電量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是一台多功能電錶,很優的...

數字電錶跟指針電錶的錶筆剛好相反,測對地阻值時記得斷電

雖然數字電錶有保護,但不良習慣千萬不能學...

測對地阻值可用Ω檔或二極體檔,紅棒接地,黑棒接待測元件,

目的是測短路或開路,對地阻值的阻值是多少只是一個參考值,

我不知你的二極體檔會不會顯示單位V,若顯示V就是壓降值,沒

有顯示就要看說明書,或者拿幾顆電阻來測是否是Ω值還是壓降值..

若用Ω檔來測對地阻值測不出來,要把檔位開大一點...

TTL , CMOS這個功能要看說明書,應該是測HI,LO...

PS:一般人測對地阻值都用二極體檔就沒有用Ω檔測的問題,但有些電錶是自動換檔就沒有這困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 P大的說明,
測對地阻值的方法我會謹記,

也就是說測對地阻值時,若不是用自動換檔的數位電錶,
大多是用二極體檔來測,當然用歐姆檔測也可,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知你的二極體檔會不會顯示單位V,若顯示V就是壓降值,沒有顯示就要看說明書,”
我看螢幕沒有顯示單位V,只有二極體符號,但說明書有提到:
1.......
2.......
3.以紅棒接於二極體之陽極(P),黑棒接於二極體之陰極(N),(LCD之讀值將顯示 0.3~0.9V 之間)
4.由LCD上讀取之值即二極體之順向電壓降( V f ),其單位為“伏特”
5.當第3步驟之兩測試棒反向時,則LCD上之讀值將顯示開路狀態值,如此可判定二極體。

邏輯測試:(TTL,CMOS)
1.....
2.....
3.確定邏輯電路電壓為 TTL 5 伏特準位,CMOS 為小於 10 伏特準位,黑色測試棒連接在邏輯電路負電源端,紅色測試棒做邏輯電路測試。
4......

第3段的意思是不是說,受測元件要在通電的情形下進行檢測?
假設一個8腳的IC,第1腳為接地,是不是把黑棒接腳1,紅棒接觸其他腳求邏輯準位 HI (1) or LO (0)
上面的說法若有誤,還請 P大及各位前輩指正,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黑錶筆可以接1腳也可接所相關連的地..

至於對地阻值你說的也對..

网友:
這台賣多少銀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980,
大林電子買的,不知有沒有買貴?

謝謝 P大指教,
有不暸的地方再向你請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980,
大林電子買的,不知有沒有買貴?

謝謝 P大指教,
有不暸的地方再向你請教!

980.....不貴ㄝ~~我以為要2千

那我應該去買壹台了....我還用當年修車用的入門款數位電表咧

网友:
我看到了  hz ,cmos, TTL 的檔,
這台很不錯喔!!

网友:
其實維修不一定要用很好的電錶,一般電錶就已足夠,但是一般電錶的

中間撥檔器容易壞,以我為例,我習慣一次到位,所以電錶操很兇,已操

壞2台,不是燒壞是操作不良造成中間撥檔器定位不良...(大陸製用不到半年,黃色外皮那台)

電錶是所有維修儀器最常用,烙鐵次之,愛它就一段一段撥檔,別學我一

次到位,若是有這種死人個性者建議買自動換檔,目前用最久也最心愛

的電錶....

外出義診用

家裡使用

楼主:
畢竟我們不像 W大那麼專業,

不一定要買最好的,但也不要買太差的,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P大的工具蠻齊全的,有指針跟數位電錶,可以根據不同的需求而使用,

值得初學者參考參考!(當然也要量力而為之)

网友:
我注意到 ,探棒有焊針在上面,我還在想說要怎麼克服,
每次量電壓都怕去碰到旁邊短路而嚇到
造成不可彌補的失誤,有切身之痛。
p大迴文針可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台指針式電錶的錶筆我是用補衣服的鋼針

夠硬又不生鏽,迴文針好像會生繡..

网友:
注意看下圖這種探棒,它只有尖端有金屬露出,其餘部份有用熱縮套管包著,大家可以到電子材料行買一小段自行加工,這樣就比較不會危險。
熱縮套管收縮率大約50%,所以買的時候要選購合適大小,剪的時候長度要大於探棒金屬部份,用打火機快速烤過後再用小刀切除不用的部份,只要讓尖端露出即可。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奇怪怎麼有2個撥檔器,上網查才知是雙通道,這一台可以買我所有

電錶還有找,其實買一台一千多塊的電錶來作維修用就有點不捨,實

在是低價電錶太容易壞了,這麼貴的儀器用起來感覺不知如何?

不要在胡思亂想了,要買的"雞絲頭"太多了....

PS:我到現在還沒學會一手抓2隻錶筆,可能跟我拿筷子的習慣有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奇怪怎麼有2個撥檔器,上網查才知是雙通道,這一台可以買我所有

電錶還有找,其實買一台一千多塊的電錶來作維修用就有點不捨,實

在是低價電錶太容易壞了,這麼貴的儀器用起來感覺不知如何?

不要在胡思亂想了,要買的" ...

那就先練練吧...我可以把大顆點的SMD電容當花生米夾...

楼主:
像 W大照片中紅,黑棒有多一圈凸起,單手拿兩隻探棒確實有點不習慣!

大一點的零件還好,小零件要單手量可就會“卡卡“的!

网友:
沒想到電表還能這樣改@@" 上次被小電了一下
這真是好方法阿 謝謝w大跟p大的教學了!

网友:
學到基本工具的使用和小秘訣

网友(2009-03-27):
嗯!電錶也列入採購清單中

网友(2009-09-19):
真是拍謝~我還沒用過數位電表
學習中

网友:
這是小弟手上的電表
左邊是指針式  右邊因該算是數位式(這次貼圖用PHOTOSHOP 弄800X600 試驗一下)
剛剛偷學吧熱縮膜弄上去
請問一下~國外那種細細長的探棒是改良的還是有這樣的?
有看到P大的探棒上有黏兩根針

网友:
要自己改造...因為修電腦時會碰上很多IC針腳排列很緊密

用縫衣針改造避免誤觸其他IC針腳造成短路..

网友:
這台簡單又好用(現役),但要坐時光機回到高工才能幫你買到新貨(原來看電錶也能猜年齡

网友:
剛買一個數位電表$299  型號SD5301
跟sever 大大右邊那台差不多的
因為不懂也不會所以買了一個便宜的~
拿來測電容還是不會看~真傷腦筋= =

网友(2009-11-05):
martin99大的那一台,我也有一台,
約民國70年的時後買的,
約有近30年的歷史了,現役中

网友(2010-04-17):
看來大家都在洩漏年齡了

网友:
關於電錶上次看很多大大說過
http://bbs.pigoo.com/thread-19870-1-1.html
自己的電錶要先知道特性,以我一直都以為數位電錶跟指針不同,
指針電錶歐姆檔-黑色探棒為正極.紅色為負極
數位電錶歐姆檔-黑色探棒為負極.紅色為正極
我拿了UT61E跟另一台數位下去測發現UT61E跟指針式的一樣
是黑色為正極輸出.紅色為負極.二極體檔就是紅色為正.黑色為負
大家最好先了解自己電錶特性.維修起來才能順手n_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