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 2235 示波器電源

楼主(2009-02-05):
今天跟天公借膽,把他狠狠給拆了,這台的通病是電源問題,網路上也有人問,但都沒有結果...

而肉腳的我該怎麼修呢?當然是用2台比較法來修,只怕料買不到,若是有前輩有修過能教小弟

哪裡壞?謝謝先...

初步檢測好像不是朋友說的電源問題,如圖所示,正常燈不會亮,故障那台會一閃一閃,"答、答、答聲"

感覺有點像映像管掛了點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這種精密儀器除非是壞在不必重調的地方,否則一旦更換零件都需要調整,所以如果沒有校正儀器,一般維修者是無法完修的。
這台你願不願意賣給我試試看?或許我可以修好它,修的好的話我會貼上來分享,如果修不好,我就留著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問題,不用說賣,修的好w大你就留著用,修不好再留著給我拆零件

這麼大件不知要如何寄,星期一我再去貨運行問...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樣不好意思吧!殺肉機也值個1~2000元喔!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一台網拍有...賣5000有點貴,中古的品相也不好,出4000殺不下來...

wish大...想請教一下,買中古的示波器該注意什麼?要怎麼測試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E:

儀器一定要請懂的人幫你看,品相不佳我倒覺得是其次,示波器的亮度、聚焦及開關接觸是否正常比較重要。正常情況下,示波器大約一至兩年就要校正,否則它顯示的數據就只剩下參考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W大謝了...
這麼快就回答我的問題,看來我只好去碰碰運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W大謝了...
這麼快就回答我的問題,看來我只好去碰碰運氣了。

P大那台修好你就接手咩...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值什麼錢,修的好就留著用...

順便請問一下,校正是要回原廠嗎?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原廠的代價太大了,賣儀器的代理商一般都有此能力。

网友:
W大 利害連式波器都會修~~

网友:
回复 网友I:

示波器也是電子電路的一種,你只要知道它的基本原理,不是絕對不能修理,我只能說試試看,也不一定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