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CPD-E200 CRT 掛了!

楼主(2009-02-06):
早上開機還有畫面,約20分後忽然沒畫面了,只剩電源指示燈(綠燈)一閃一閃的。
重新開電源,電源指示燈(綠燈)一閃一閃的,沒畫面,說明書只說有故障點但沒說哪裡故障(想當然爾)!

這下該如何是好?還有救嗎?

這台是全平面特麗霓虹的映像管,顏色很準,非常適合做影像處理用,使用8年了真捨不得!

网友:
使用時沒聞到臭味聽到聲音嗎?

一閃一閃的電源燈.....難道是VGA訊號輸入那部份異常?

沒過電應該就不會閃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拆下水平電晶體測量看看還是好的嗎?

网友:
映像管有動作嗎?
開電源時會有磁聲嗎?
若上述無的話
個人淺見是省電裝置跳離的部份(是否有更專業術語煩請糾正)。
若有的話
水平、垂直功率晶體 量一量看 有沒有燒掉,或空焊。
高壓部份要非常小心喔!!沒事不要去拔下來,電起來可不是鬧者玩的,千萬小心。

楼主:
謝謝大家的指教,

1.沒有燒焦味道
2.按電源會聽到“翁”一聲,映像管似乎有啟動,但隨即電源燈(綠燈)就一閃一閃的,
3.進入省電模式是亮“橘燈”,但橘燈並未出現,只有綠燈一閃一閃的,
4.保險絲正常

我會試著把下方電路板取出再拍照上傳給大家參考,
映像管上方的高壓帽我還拔不起來,可能要領抓不到,也怕被電!

楼主:
請問 W大,
水平電晶體大約在哪個位置?

映像管後端與燈座連接的地方沒亮,是因為沒過電還是壞掉?

我已經把機板取出,可否請 W大或其他前輩們指點一下,該從哪裡檢查起?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鎖在這個散熱器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 W大的提示,

從側面看,散熱器有鎖兩個電晶體,我想辦法拆下它,再向你請教,

還有請問散熱器左邊連著高壓帽的那個名稱叫甚麼?裡面還有高壓電嗎?是不是碰不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連著高壓帽的東西叫做返馳變壓器,高壓就是由它產生,當它還有剩餘電力供應時當然不要碰。

楼主:
今天把 W大提示的水平電晶體位置,做測量與拆解,情形如下:

編號:C5302 為 H OUT (應該就是 W大所說的水平電晶體)

為免誤導其他新手,特將錯誤的測量照片移除,請大家見諒!

楼主:
單獨對編號:C5302 的水平電晶體,用二極體量各腳,值都在 .009~.012,紅黑棒如何交換都是通的,應該是短路了!

請問 W大,這顆電晶體市面上買得到嗎?若買不到有沒有替代的?

我上網有找到Datasheet,應該是,請 W大參考,

以上所做的,不知正確否?請 W大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測量時應該把水平電晶體拆下來測量它才對,而不是測量電路板的對地阻值,水平電晶體是直接驅動返馳變壓器,所以如果以你的照片這樣測量是測量到返馳變壓器的線圈阻值,這是沒有意義的。

二、我以前就說過,每一家電子材料行不可能有全部型號的品項,但是它們有準備替換表或規格表,你只要告訴他們型號,有同樣的當然最好,沒有的話他們會看看店內有無可替換品,我在這裡告訴你可代替的品項是沒有用的,因為他們也可能沒進貨。

三、2SC5302的旁邊那個應該是它的阻尼二極體,你應該也要拆下來測量好壞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 W大的提醒與說明,我會改進的,

有個疑問請教你:
返馳變壓器是不是每個CRT都一樣的規格?
還是有分15",17",19"不同大小的?

另外,我看電路板上有些地方被割出一條溝來(上一張照片,水平電晶體位置)
,這是有何用意呢?

不好意思,一直打擾你,還請你見諒,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返馳變壓器的規格非常多,編號也很奇怪長長一大串,真的壞在返馳變壓器除了原廠有之外,只能在大陸買到。
電路板割出的溝一般是加強絕緣用。
有問題儘量提問不用不好意思,只要不是以前說過很多次的。

楼主:
W大,不好意思,請教你:

我要買水平電晶體 2SC5302   1500V / 15A / 75W

店家說用 2SC5552   1700V / 16A / 65W  替代,

不知這樣在往後的使用上會不會不穩,或是間接影響其他零件?

以你專業的瞭解,能否告訴我可不可以用 2SC5552,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H:

W數較少跟長時間工作有關,最好找大於或等於。

楼主:
謝謝 W大的回覆,

那我是不是只要注意下圖畫紅線的三個值,大於或等於即可,還是其他值也要考慮進去,能提示一下嗎?

楼主:
水平電晶體 2SC5302 已經買到了,

換好後開機,畫面變成照片中的樣子(畫面向上捲),

請問 w大,這是還有其他零件故障,還是換零件後要做調整?

還是 水平電晶體 2SC5302 這顆有瑕疵?

或是 垂直的有問題?

网友:
照以前經驗有幾個方向
1   OSD可否調整有變化查垂直線路特別是電解電容
2   OSD無法調整那B+電壓過低查電源電路
謹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I:

謝謝 c大的提示,

“ OSD可否調整有變化查垂直線路特別是電解電容 ”
OSD 可調整,只是我看不到 OSD 的位置,OSD 功能是正常的,我會先試著查查看。

第一次動手拆 CRT ,我一點概念也沒,還好有 w大的指點與協助,也謝謝大家提供寶貴的意見。

謝謝! 謝謝!

网友(2010-01-10):
怎沒後續了
用OSD調就可以嗎?
黑的部份差很多吔
而且OSD應該有RE回復
想知道修好了嗎?
(我以前也有一顆只閃亮綠燈,但賣資源回收了)

网友(2010-02-09):
這台跟我現在壞掉正在發問的Dell Ultrascan P780好像完全一模一樣,顏色、準度確實不錯。症狀好像也完全一模一樣

如果一樣是C5302的水平電晶體出問題的話,真是覺得以前沒留廢零件,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