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S648FX-RZ開機過電沒畫面沒嗶聲

楼主(2009-02-06):
大家好我是今天加入的菜鳥^^ 請大家多多指教~~想請問一下那天我兒子玩完電腦後關機就這樣了,主機板開機沒畫面沒嗶聲,用除錯卡沒顯示代碼,-12 +12 +3.3V都有亮,交插測試後確定為主機板壞了,希望大家可以幫幫我,除錯卡在這發現有這種東西但後來好像發現買錯了...燈號沒有這裡大大們所說的RESET燈@@ 請問要重買嗎 板上的文全爬光了 能試的都試了..其它用電表測的我有但是我不會..完全不懂電子學...能請大家救救我嗎    P.S相片方面我沒有可照相的東西,所以沒用照片請大大多多見諒!

网友:
除錯卡應該會顯示代碼吧!
你是連代碼都沒顯示~還是有顯示其他的代碼呢?
你的+5V的電源有顯示嗎?因為你沒寫到!
確定電源供應器是好的嗎??

楼主:
是連代碼都沒顯示,+5V燈方面..我的除錯卡沒有這個燈...
只有-12V +12V CLK IRDY FRAME +3.3V這幾個燈....
除錯卡要重買嗎?
電源供應器前天新買的,應該是好的
請問沒代碼是表示那裡壞了機會比較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實在沒有看過沒有Reset燈的除錯卡,你可以看看舊文,裡面有教如何測量IDE及PCI插座上的Reset,這樣你就可以判別是否有Reset了。

楼主:
這張卡是譽騰國際的POST CARD 08的卡 我買錯了嗎..一張599.....
順便請問一下大家高雄市那裡有在賣有RESET的除錯卡呢?
W大~~我站內的文全真的都看了..但是不會使用三用電表...
請問紅跟黑棒要放在那..電表要轉到什麼檔位...
而且在測時要不要插上電源也都很少人有說明..
不好意思我全無電子學經驗...麻煩您了 OTZ
我一直都在線上  麻煩您了 OTZ
各位大大拜託你們了!!! OTZ

网友:
既然錢都花了,好歹說明書也看一下吧!

先確認除錯卡的好壞,插到別的PCI插槽試試。
不然找台好的電腦試也可以,如果還是不顯示代碼,就可能是除錯卡有問題。

如果插在好的電腦有顯示代碼,就可以依照"秘笈一"的步驟去處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張我有買過!~只有數字跟燈號!~不好用~
高雄市 我不知道ㄝ~~你可上網看看有沒有高雄面交的除錯卡~
紅跟黑棒要放在那..
量對地 紅接 地~  ..........轉2極檔~~~~~~~~~~多爬文~很多了~真的

測時要不要插上電源
量電壓的時候要阿~ ~~~~....
跑線路的話~不用上電
量對地的話 不用上電~
很多人也沒有電子基礎的!來這也學到了幾成的功力~
慢慢來阿~多試 就知道~

网友:
你送門市吧............保固內送修,保固外拼經濟刺激消費...

汽車業務員不太可能在交車當下的1小時就敎會你開車....

飛行員也不可能在跑道頭利用1小時就敎會新手如何把飛機開上青天......

我們這是"維修研習",不是臨時抱佛腳的地方....

以上言論視由你的"應該是好的"這句話油然而生.....別告訴我你沒看到怎麼判斷電源供應器是好的文章

還有!~那張除錯卡我也有!~順發買的對吧?.....他有+5V燈號....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文 其實秘笈我有看到,但是因為這主板的BIOS是焊在版上的,沒熱風槍把它拆下來試,所以才會在板上發問是否有別的原因或測式方法!還有a471大大您所說的那文我有看了 但他回復中有一個人說用那方法跟測試好壞沒什麼關係所以我不敢確定才這樣寫,而且我才買二天所以才寫應該是好的^^"最後是..我這張上真的沒有+5v燈...您可以看chi大大所貼的圖^^
最後非常感謝站上的各位大大的幫忙!不過說實在的我真的很想學,因為我對修電腦有種狂熱XD
再次感謝站上的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文 其實秘笈我有看到,但是因為這主板的BIOS是焊在版上的,沒熱風槍把它拆下來試,所以才會在板上發問是否有別的原因或測式方法!還有a471大大您所說的那文我有看了 但他回復中有一個人說用那方法跟測試 ...

怎麼沒有燈~~!!....那八段LED兩顆點點就是!

一個是DC+5V一個是RESET.....說明書都有寫你都沒有看.....

POWER好壞怎沒寫?

電源線插上~ATX主電源的+5VSB有輸出就證明PSU的AC部分沒問題,然後PS_ON有+3.3V就代表PSU基本上
是正常的。拿台光碟機或者風扇當負載接上,將綠黑接上就啟動PSU了。隨後可以測量各腳位電壓的輸出..

這難道不是PSU檢測的說明嗎?.......W大有講~大伙有討論你沒有看!

系統啟動後沒有畫面、POST不跑...上除錯卡確認沒跑碼怎處理W大沒講P大沒說過嗎?.....

你不看=不會.....我們這屬"自助式"補習班,老師進來吭幾句做學生的就得自己作學問...

老師不會抓著你的手一筆一劃敎你寫字....

楼主:
丫.....A471大大真的很對不起...因為他真的沒有針對那二個燈說明..我現在在上面那張CHI大大的圖所放大的圖裡清楚的找到了,不好意思我沒用心去看說明書所以沒有看到,真是抱歉....對不起...剛以經學會了怎麼量幾V的方法了..我現在會再把站上所以有的全再看一次再量一次
真的是非常謝謝A471您的提點^^ 感謝您,剛再去看除錯卡,確定了RESET恆亮,所以這代表的是秘笈上所寫的BIOS問題嗎?明天去買熱風槍來拆,再重新寫BIOS檔看看,如果好了再告訴大家^^   再次感謝站上的各位大大的幫忙,謝謝您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丫.....A471大大真的很對不起...因為他真的沒有針對那二個燈說明..我現在在上面那張CHI大大的圖所放大的圖裡清楚的找到了,不好意思我沒用心去看說明書所以沒有看到,真是抱歉....對不起...剛以經學會了怎麼量幾V的方 ...

你要問的我們都講過了....你要真想學維修就先練基本功吧....不然送快修中心比較快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b 大你好非常歡迎你來到這園地討論...

一般入門者都有像你這種情形發生,所以不必急著要修好板子,

也不必急著買熱風槍,熱風槍使用不當將會使災情更嚴重,小弟

覺得你可以先把心情放輕鬆,然後用點時間爬文,再來學習如何使

用電錶來測量以及診斷卡要如何使用,這樣你的功力才會提昇,而

不是一直瞎修...

网友(2009-06-27):
增加觀查力也是很重要的,偵錯卡上的標示看了好幾回就是沒有看到,想想看會有廠商會生產不能用的東西而且能夠一直賣下去!

要有從不同角度看的能力,否則檢修機板時有很多機會,會讓人走不過去狀況.

W大也提過檢修機板不會太難,但是要撐下去,逐步了解,學會了全盤性的檢修知識.
(看得清楚 想得明白,不要找錯方向)

祝樓主 您順利學得 您想要的!

网友:
b 大, 如果電腦急著要用到的話,那就先買張板子頂著,這塊板留著
爬文後,再慢熳修,這樣才不會「吃緊弄破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