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機跳藍色畫面

楼主(2009-02-06):
大家好~我是剛加入的新手~我想請教一個問題~電腦在開機的時候有時候會出現0x0000008e(0xc0000005,0x8054bc19,0xbab17af8,0x00000000),不知道有沒有發錯地方~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遇到這種問題一般我都是請MIS人員重灌系統。
有請懂這些微軟代碼的朋友解釋。

楼主:
wish大~那這總訊息能很清楚知道是哪有問題ㄇ~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同W大說的 這種就是重灌最多了
訊息只是參考用 而且幾乎是不重要 也沒用處 這訊息你想查也有的查可能的大方向
網路上一堆  上微軟也找的到  主要只有在看第一個0x0000008e大類
而且出現這種訊息時 上頭其他的一大堆英文敘述大概就已經說了需要注意的地方

出現這大類的籃底白字通常都是使用者有做軟硬體變動後發生衝突(包含中毒之類)
因為硬體變動發生的很容易被懷疑到所以大概都不考慮這類原因

所以硬體一般大概都是懷疑電源跟金手指 所以大部分是有金手指的硬體拔起來擦一擦金手指跟換個電源看看或是替換掉有金手指的硬體試試 像是記憶體
軟體就難了 多數人不會去發覺自己有做了什麼 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可被懷疑的地方
像是遊戲更新 系統更新 防毒軟體更新常常是背景作業 甚至瀏覽網頁有時也會下載安裝一些必須程式
所以重灌就成了最佳方式  最方便排除軟體影響的方法
除非是新機或是有搬動過之類  不然大部分都會是軟體問題比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抱歉!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195&extra=page%3D1

裡面有你要的,去下載看看吧!

网友:
以我的經驗會出現 0x0000008e .........

大部分都是在我安裝了一些什麼奇怪的軟體之後發生的事情 !! 所以選擇都是重灌 !!

网友:
有如此的畫面我也大概也是選擇重灌....

网友(2009-04-09):
與大夥分享我的經驗,一般出現這問題很可能有變更到記憶體或顯卡
方法大部份也是重灌,但是重灌前最好猜拆電腦整理內部再重灌,
灌好不要再去動到硬體.很實用喔!

网友(2009-05-09):
或許有點久了

但還是提供一下自己的經驗

在重灌電腦的時候

可以先在bios裡面 把設定值調回原廠的預設值

比較容易找出問題點

之前經遇過一個問題是進不到作業系統

但開機畫面都有出來

後來把bios的設定改回預設值之後

就可以正常進去作業系統

小小經驗,分享一下

ps:小的不知道是啥原因啦,只是有這方面的經驗

知道原因的大大,請解說一下嘿 ^^

网友:
樓主post出故障代碼
應該也要說明一下故障前的動作
譬如是灌了某軟體
還是有多裝了一條記憶體
還是換了顯示卡之類的
不然小弟建議你是看看進入安全模式
不能進的話就只能重灌一途了

网友:
通常出現這個畫面 !!!

如果有看到 其中有 xxx.sys 等等訊息 !!!

這可能是你驅動程式有衝突 !!!

如果只是看到一些 錯誤的代碼 !!!

很可能是硬體有些問題 !!!

如 記憶體 或 是硬碟等等 ....

网友(2011-01-26):
重灌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