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8S651MP-RZ 主機板維修 (CPU無PG無Reset,錯誤碼"D0")

楼主(2009-02-07):
繼上一篇"GA-8S648FX-L維修實例"後,今天再來一篇相同故障狀況(CPU無PG,無Reset,錯誤碼"D0")的維修實例。
懶得重新打文所以部分內容是從上一篇修改而來。
這塊技嘉GA-8S651MP-RZ主機板插上除錯卡是顯示"D0",BIOS是"PhoenixBios",上電後除錯卡上的Reset燈會閃一下,表示Reset有正常的工作,除錯卡不跑碼直接顯示"D0","D0"在除錯卡的代碼表裡是查不到的,在網路上查詢的結果大部份都是說"D0"表示CPU沒有工作,原因可能有:CPU沒插好、CPU插座虛焊、CPU無核心電壓、主機板有問題等。維修的方向就是把它當成"FF""00"的故障去修。

既然維修的方向是把它當成"FF""00"的故障去修,所以CPU的測量當然就是第一要項了。
這塊板子CPU座不是BGA的,可以從基板背面直接測量,檢測結果為CPU核心電壓、參考電壓都正常,而PG電壓、Reset電壓和上一篇一樣都偏低,都只有0.xV。

跑線路Reset訊號進入北橋,PG訊號經過兩顆NPN電晶體之後一樣進入北橋。檢測了南北橋的供電也都正常。Clock電壓、I/O、BIOS供電等也都正常,該量的大概都量了,也沒有發現不正常的地方。有人不知道南北橋的供電如何測量,基板背面的電容就是最好的測試點,不過也有些主機板背面沒有電容的,就只能從南北橋的周圍去找,其實稍微了解數位電路的都知道這是IC電源濾除雜訊的電容,容量一般都是0.1uF。這裡能量的到的電壓就比較多了,在這塊主機板上我有量到的大概有1V、1.5V、1.75V(CPU)、1.8V、2.5V、3.3V,有些晶片組還有使用到5VSB、0.5V、1.25V、2V等,基本上就是不要有無電壓的,也不要有一些太奇怪的電壓出現。

底下這一段上一篇就有提過,這裡再重複一遍。
----------
wish大大在這篇"P4G533-LA維修實例"中曾提過"工作電壓正常、Clock正常、Reset正常下的故障,可以拆下BIOS檢查重燒",再加上網路上取得的資料"使用NV和SIS晶片組的主機板,在開機過程中,都會向BIOS讀取南北橋等主要晶片的配置,如果不能正確的讀取,則不能完成相對應的初始化程序,也就會出現無PG,無RESET訊號等故障,所以也有可能是I/O、BIOS等的問題"。
----------
所以接下來我也是往這個方向去修。
不同的是這顆BIOS(A290021TL)22、24腳皆無電壓跳變,這表示沒有工作的跡象。查詢I/O(W83697HF)Datasheet 95腳接BIOS片選接腳22腳,96腳接BIOS 24腳,測量線路也正常無斷路跡象。因為無電壓跳變所以就有可能是I/O有問題,所以沒有對BIOS有讀取的動作,測量I/O供電+5V、+3.3V、+5VSB等都正常,Clock也有電壓(沒有示波器所以只能以電壓當參考),所以我決定先更換I/O試試。
這裡因為離塑料太近了,所以貼上隔熱膠帶。

從壞板中拆下同型號的I/O換上,清潔後並檢查有無虛焊。

上電開機不再顯示"D0"了。

接上螢幕,許久未見的開機畫面又重現了。

這塊主機板是朋友拿來修的,實在有夠粗魯的,記憶體座兩側的卡榫斷了兩支,沒有錫爐要換記憶體座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不過剛好在壞板中找到一樣的卡榫,小心的拆下卡榫裝到修好的主機板上,OK了...大功告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不簡單!感謝你發的這麼好的維修實例。

网友:
大大的教學真是棒 每次都是 圖文並茂  一步一步的指導
尤其您量CPU電壓時還把特別做了很仔細的圖示
CPU的接點有夠近的 覺得手不夠穩的人可能也不敢這樣嘗試 像我就不敢這樣量了
就會想買假負載
這次還附贈卡榫拆卸教學   原來那卡榫可以這樣拆  以前卡榫弄壞了後都只能硬拔而已
感謝細心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件事實在不好意思,你能不能告訴我相片要怎麼拍才會拍的像你拍的一樣清楚呢?謝謝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實我也不是很懂,我只知道光源很重要,盡量使用腳架,一般拍照會模糊,排除相機的性能外就是震動的影響。
還有像我們拍這些照片都屬於"微距攝影",所以要挑有近拍功能的相機,不瞞您說我的相機還是人家嫌舊不要的,像素只有200萬,不過近拍功能倒是很強,一公分的距離都還能拍的很清楚。

還有相機的拍攝模式要切換到近拍模式,就是會出現一朵花的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原來是我沒有用腳架的原因,改天買一支再拍拍看。

网友:
我有問題~~~~~~

1.PG信號電壓在不同架構的CPU上頭是一樣的嗎?

2.RESET電壓好像是3.3?

3.華邦I/O晶片會影響開機電路運作的應該是+5VSB嗎?
還是+5、3.3V這種開機後才有的電源也會影響??

CHI大是既W大後發表最完整維修教學的人了....佩服佩服偶像偶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麼老是讓你碰到do的狀況,真的有點羨慕..

老實說作圖文並茂的教學一定比實際維修花更

多的時間,非常感謝分享寶貴經驗...

雖然我近拍有進步,但拍出來總是霧霧的,該買個腳架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 C大的分享,

看完 C大的維修教學,就像看了一本非常專業的電腦維修書一般,

身為痞酷網的會員真幸福喔

有沒有打算出書?我先訂一本!

楼主:
回复 网友D:

1.據我所知不同架構的CPU_PG信號電壓是不同的。
  我是覺得應該沒有必要刻意去記每一種架構的PG電壓,修多了自然會記得的,碰到不知道的網路查一下就有了。

2.怎麼會是3.3V?你記錯了吧!
  P4一般都是和CPU核心電壓差不多的。

3.應該是+5VSB,如你所說+5、3.3V開機後才會有。

謝謝你的稱讚...
說"完整"我是覺得還是不夠,我沒辦法像wish大大一樣講解作用原理,還真有點怕會誤導別人。
說是"教學",我倒是覺得應該只能算是"歷程",只是把摸索的過程表達出來而已,也只能當做參考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哪有"老是",不過就四、五次而已...

是啊!是會多花一點時間,拍照什麼的都算還好,順手了就覺得沒什麼,反倒是寫文章敘述過程比較難。

腳架也並非一定要有,可以用其他的東西做輔助,例如:椅子、空箱子、書本疊一疊...只要能達到穩定相機的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出書?

這應該問問wish大大吧! 我也蠻希望他能出書的,他出書的話,我一定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1.據我所知不同架構的CPU_PG信號電壓是不同的。
  我是覺得應該沒有必要刻意去記每一種架構的PG電壓,修多了自然會記得的,碰到不知道的網路查一下就有了。

2.怎麼會是3.3V?你記錯了吧!
  P4一般都是和CPU核心電壓差不多 ...

1.那我知道了....
2.難道連RESET都會隨CPU架構不同,電壓也會有異?
3.嗯...假如+5VSB沒了,那顆I/O晶片肯定無法運作...

你已經很厲害了說,會修還會圖說明.....

网友(2010-11-16):
好東西就要收下來,給他用用看才學的到D....謝謝囉

网友(2011-09-20):
受益匪浅啊~!C大大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