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開機

楼主(2009-02-07):
請問一下 , 綠色線只有2.36V 算正常嗎? 好低喔
廠牌是響尾蛇P4標準版還寫SP-350(感覺不太像) 下面卻寫ATX-230哩(小字)我覺得比較像230W
接上光碟裸開機可以聽音樂,接到主機板上就不理我了
有拆開換過爆漿電容了 , 還有什麼地方要查的嗎? 謝謝
(沒法貼照片啦 嗚)

网友:
正常應該要5v才是!!可是剛剛爬文又好像是3.3v
ps-on 還是vsb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綠線阿?...PS-ON......應該是3.3V

你的+5VSB正常嗎?...太低有些主機板無法開機(有的可以)..

楼主:
抱歉抱歉  新手太急於發問了
PS-ON綠色線 是2.36V
+5VSB紫色線 是5.03V
會不會是輸出電流不夠?要往哪個方向查呢?
請幫忙謝謝

网友:
POWER ON 的起來嗎? 風扇會動嗎?

楼主:
PS-on的起來 , 風扇有轉 , 爬文之後我看到有人跟我也是一樣情形 但又不太一樣
覺得似乎抓到了點什麼 , 又重量一次 , 覺得更複雜了
因為我把它裝起來後 , 測試 VSB有5V PSON只有2.36V 跟之前一樣
但是拆開後不鎖螺絲測 , VSB也是5V 但PSON飆到8.45V
更奇怪的是板子鎖上去後還沒蓋 , 電壓又降下來了
最後發現主機板低壓的地不能接殻 , 不然會降下來 這道理何在?
明明板子上面就有一條跳線連接2個地 , 為何不能接地 ?
...這是條線索嗎?

PS ON 的電壓一會高一會低 ,搞的我不知道要查高壓或低壓
書到用時方恨少 .............
先回老家拿消費卷 , 明天再來修
爬文順便列印了一些資料回去惡補 , 如果有人知道怎麼修的話請多多幫忙

网友:
小弟跟你的情形一樣耶

ps-on  3v 至 5v  都是正常範圍

不足 3v 就不正常了  不能在主機板上開機了

你提到的 (拆開後不鎖螺絲測 , VSB也是5V 但PSON飆到8.45V )
這個小弟有遇到,小弟是不小心把散熱片接觸到外殼造成的

如果你有修好你的 power 請教教我怎麼修

网友B:
POWER ON 之後
測試黃線  紅線 藍線 白線 橘線
是否為+12  +5   -12  -5    +3.3 (V)
如果是 那就可能是  TL494......
PW-ON的電壓為  TL494 所供給的..
你的問題也是我的問題.
目前也還再想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WER ON 之後
測試黃線  紅線 藍線 白線 橘線
是否為+12  +5   -12  -5    +3.3 (V)
如果是 那就可能是  TL494......
PW-ON的電壓為  TL494 所供給的..
你的問題也是我的問題.
目前也還再想當中. ...

小弟的各輸出電壓都正常,除了綠線 2.5v
也測了TL494 的待機電壓  各腳都是正常範圍內,除了第4腳好像偏高(4.2V) ,啟動電壓倒是還沒測

网友:
也沒有貼圖,所以也不知你們的電源裡pwm 控制ic是什麼?

既然有人提到tl494,就以這顆來作討論...

從圖中得知ps-on從tl494的13腳輸出穩壓5v經過14,15腳到達ps-on

ps-on 經過穩壓ic431取樣比對形成高低電壓來驅動q7,再經過電路最後

控制tl494的保護區腳位第4腳,第4腳電壓高於3v以上,將封鎖8,11腳輸出

使t2推動變壓器,t1主變壓器停止振盪,停止3v,正負5v,正負12v輸出....

因此若是5vsb電壓正常,但是ps-on電壓不正常,可以先從tl494第13腳往

穩壓ic431的電路先查起,無問題在檢查tl494以及穩壓ic431往tl494的電路,

這只是參考要以各位的電源為主.....

网友:
小弟的是兩個 ic

一個是 TL494
一個是 TPS3510P (不會測好壞)

謝謝 playx 前輩標明電路 小弟研究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只是其中一種,也有ps-on是來自5v-sb,所以要根據自己電源

的線路為主....

另一種組合,所以遇到這種問題時,只能靠自己的基本功及經驗..

网友:
可能是其它的电压主偏差太大

网友:
開機後主機板沒反應, 會不會是PG(灰色線)的問題!!

我記得一般在修電源供應器時都要先測3條線,
1. +5SB 紫色      2. PS-ON 綠色     3.PG(Power Good) 灰色

接上電源時:  +5SB 及 PS-ON 是 5V, PG 是 0V

開機(PS-ON 接地)時:  +5SB 及 PG 是 5V, PS-ON 是 0V

當PG升到5V時, 主機板的電源電路就會啟動!!

建議D大測一下PG的電壓!!

以上是小弟的拙見, 如果有錯誤, 煩請各位前輩給我指正!!

楼主:
說來有點不好意思 , 真的查不出原因 , 因為我把蕭特基中間吸掉 , 測試有沒有壞之後 , 就先丟一旁去修別的
有了本站的一些資源 , 結果修好了好幾顆POWER , 真是豬不肥卻肥到了狗 , 但都是一些不是困難的POWER ,
我發現幾乎每一顆的負壓都不足 ,但是都可以正常工作
所以又回來測試這一顆 ,發現負壓一樣不足 , PG一樣有5V , 但是鎖上機殼竟然正常了 ,
大概是我再翻找故障點的時候排除了問題 , 所以我又把它接上主機板測試
真是誇張 , 竟然又正常了 , 所以手上只剩下一台沒有PG信號的奇怪POWER了 , 如果搞不定我會再開版跟大家討教

謝謝大家的鼎力幫忙

网友(2009-08-28):
非常謝謝 playx 講的很清楚

网友(2009-11-24):
我也是耶綠線約2.4vPS-on的起來 , 風扇有轉.不鎖螺絲電壓會上升到 約5v~~~用紅棒接綠線.
黑棒不接com時風扇會轉~~~~~ 一鎖上螺絲綠線電壓就降下來~~紅  棒接綠線.黑色不接~風扇就不會轉~~~~~~~那位高手可以教教我嗎.我是西華的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