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T-250-ATX電源供應器無+5VSB電源故障維修實錄

楼主(2009-02-07):
爬文後 我順利的找到 故障部份,就是沒有5vsb電壓且ps-on亦零伏,
經過一番修正後終於有電源了
以下是小弟檢修的紀錄過程:
輔助電路集中在底下這塊小板上

5.

5.

此為變壓器 上排為一次側,由上數來第二、三支腳 皆呈現腐朽狀
經過判斷第二腳是空接不是斷鏽

1.變壓器的問題修復

1.變壓器的問題修復

右邊為300V直流電壓送進的一次側
左邊為二次側負責提供5伏特的STAND BY POWER +5vsb

4.

4.

用最原始的方式一個一個IC焊下來量
分別為C945 ,TL431 ,4N60AS 都算OK!
發現R12電阻呈無限大明顯開路,卻燒焦難以辨別,
大膽假設為51歐姆,因為第三碼隱約可見是黑色。

燒成開路的電阻R12以51歐姆代替

燒成開路的電阻R12以51歐姆代替

剩下4N35沒量 因為不知道怎麼量。
(補圖)

4N60AS

4N60AS

最後發現是4n60as這一顆MOSFET擊穿,
因非呈現短路或開路而造成誤判,
替代材料為5NB60 因為才料行沒有賣相同的
5NB60  的電流是5安培 600伏 Rds(on)2.5歐姆
4N60AS 的電流是4安培 600伏 Rds(on)1.8歐姆
腳位都一樣 1.G 2.D 3.S
換上去就OK囉!!感謝小龐大大、P大以及版大!!

4N60AS誤判  其實已經擊穿了。

造成誤判的原因一

造成誤判的原因一

造成誤判的原因二

造成誤判的原因二

造成誤判的原因三

造成誤判的原因三

已上是小弟整個檢修經驗提供大家謝謝參考。

更換後有輔助電源+5VSB

更換後有輔助電源+5VSB

12伏的部份不足

12伏的部份不足

楼主:
遭糕昨天我把c945給裝錯邊了,本來沒壞的部份,又要重來檢察   暈~

网友:
測量方法就是一邊看成二極體量法,一邊看成三極體量法

無5vsb時,那2顆大電容跟橋式整流器必需先檢測,然後在檢測

到紫線的電路里是否有零件損壞(含開關電晶體)...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391&extra=page%3D3

网友(2009-06-01):
a大 , 手邊還有這power資料嗎 ?
是否可以幫忙看一下,紅圈位置這顆電阻阻值,謝謝.

网友:
我有一顆是

2.2歐姆

网友:
大大  謝謝
修理完成 , 原來我把它當成 ,  白 .X. X  紅. 紅 (9? K ), 插上91K結果不工作.

网友:
恭喜你大家互相幫忙
下次換我要麻煩你

网友(2009-07-09):
應該是相同板子,但是不同型號的power,裡面零件會有一兩顆不同.

网友(2010-03-01):
J2最好有2.2歐姆以上的電阻,因為MOSFET壞掉的時候可以起保護作用,直接跳線是比較危險的作法,另外這顆電源供應器聯強有搭機販賣

,這顆12v供電偏低,後級可以換過,中間那顆,不然12太低對硬碟很傷歐(12v瓦數不足),p3時代的設計,12v不受重視,我也是新手,

各位大大的文讓我修好了,感謝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精彩了
給你加分

网友:
本已維修好了,上機熱機,結果燒光電腦所有配備,因為5vsb高達8v,power還有其他零件有問題,維修時不慎炸掉了,這種設計根早期七盟
類似,5vsb維修真的要小心ˊˋ

网友:
...燒光了....所以常來這裡的朋友都知道版內許多高手都建議修好power後一定要先量測電壓,還有不要空載量測,一定會不準的...

网友(2011-05-31):
回复 网友B:

您說 「4N60AS誤判  其實已經擊穿了。」,我看您測量時用二極體檔位,黑棒在中間,紅棒在左右兩側都有 0.4 / 0.5 的數值,怎麼說是擊穿呢?謝謝~

网友:
很棒的維修 謝謝指教 這2天剛好
手上有這個牌子的 250w 及 300w 各1個
載電後都有高頻音 300的還可以啟動 250無5vsb也是小板焦黑
正在考慮是否要維修 畢竟手上沒有材料能代 看了這篇
有點衝動了…有空po上來

网友:
樓大
第一張圖片有看到你的FUSE上面焊了一條銲錫
不曉得你回復成對應規格的FUSE了沒
那一條銲錫可能會超過10A才會燒斷
而且溶斷速度一定比FUSE還要慢
愛注意喔

网友(2011-08-16):
謝謝~~~很棒的實例

网友:
感謝提供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