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一點不一樣的嗎(PCB製作)

楼主(2009-02-07):
我有一個想法把小弟我會的簡單pcb製作分享給大家
從畫線路開始到洗板到零件完成
不知道有沒有人想玩看看
如果有出個聲我再來排步驟教大家玩

网友:
好阿好阿 ,  只是不曉的是單面或雙面 ?

网友:
我要看,沒看過人洗板,拜託..

网友:
好啊
我想要學
如果有線路圖.可以自己洗出來
那真的太棒了

楼主:
那開始第一步驟
請先到下列網址下載繪圖軟體
http://www.diptrace.com/download.php
選第三個
DipTrace 1.50 Freeware
All programs and all libraries. 250 pins limit, non-profit use only.
它再250點內是免費的檔案才29.8MB
安裝起來約325MB很好上手的一套PCB會圖軟體
它可以繪製雙層板但是礙於實際施作的困難我還是都用在單層
附上實作的小東西 測試器
正面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背面

背面會這樣是因為懶得把感光膜清掉直接噴絕緣漆

网友:
看不太懂,洞要怎麼挖,還有電路要怎麼洗出來,

不是要貼一些貼紙嗎?

楼主:
我先初略說明一下
第一步先用PCB繪圖軟體繪製我們要的圖稿
第二步在用瞄圖紙和印表機出圖 (我已經不用貼紙了都直接出圖)
第三步用感光電路板+圖紙放在日光燈底下感光
第四步感光完成的電路板放入顯影劑中定影
第五步放入侵蝕液中把不要的銅箔腐蝕掉
第六步用電鑽鑽插件孔(完成PCB板)

楼主:
這幾天在寫軟體操作寫完再放上來給大家
雖然是英文介面但我把過程寫一便相信大家都可以玩的很高興
大家在等我一下

网友:
好懷念洗電路板的年代,也很高興cmw895要初現身手,大家拭目以待囉!
如果大家有興趣,我來找出以前在做電路設計的東西給大家試做。

网友:
不是去買銅箔貼在板子上 再用美工刀慢慢割吧...

小弟的朋友真的這樣做 簡直是達人 = =

我只用過去電料行買的 曝光式 PCB

想看+1

楼主:
粗略的軟體使用步驟寫好了
如果有使用超過250點的人在跟我說一下我再給檔案

网友:
下載練習中 ,感謝大大您辛苦了

网友:
感謝 cmw895 大大分享. 想學做 PCB 版者 有福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c大用心教學,大致看過一遍還不是很懂,要真正作過才知

到難度在那,想試問一下, 一般鑽孔是用何種電鑽,我的電鑽會亂跑

,還是太大隻不好使用...

楼主:
下禮拜我會把實際洗板鑽孔完成的步驟教學放上來
我盡可能寫詳細包括器具材料
再說一次軟體有用超過250點的請出聲我再給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cmw895大可以偷偷給我嘛嗎?謝謝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分享,請問可以把XX檔貼上來給大家分享嗎?
感思啦!

网友:
有些事情還是低調點比較好...

先用30天試用頂著....

楼主:
下載網址call me
檔案名稱crack.rar  檔案描述diptrace-crack
下載完解開壓縮檔內有兩個檔案分別為Pcb和Schematic
取代原有C:\Program Files\DipTrace內的Pcb和Schematic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謝c大無私分享,只是礙於這個論壇是公司

附掛的,為了它好是否能低調點別公開

私下傳就好,小小建議別放在心上,謝謝..

楼主:
修改了造成困擾不好意思

楼主:
這次發要用到的工具
剩下實作的部份了下次再發

网友:
大大的圖拍的很清楚  小小補充一下
初學者只要買電鑽就好了 , 鑽頭建議買1.0左右的即可 ,多買幾支因為很容易斷 ,
如果有圖裡面電鑽的垂直架子比較不會 , 太貴沒買(一個架子等於一支電鑽) ,  所以以前練習常斷  ,
切割的工具可以先買鋸片來試用 , 鋸床就免了(又不以此維生 )
五金行用的那種直直的藍色鋸片 鋸鐵的那種  , 很便宜 , 因為壓克力刀實在不常用又貴 ,新手不太需要 ,
像我都是用美工刀在2邊劃線 , 然後逐漸加深 , 一掰就斷 ^^  然後用美工刀再修一下就好了
感光用日光燈就行 , 但是要用那種2管4管的檯燈 ,千萬別用燈泡型的檯燈啊 ,
時間要加長 , 要加多長 ? 每個人的環境都不同 , 等你失敗就會慢慢調整囉 呵呵
感光劑 太多會讓你整片空白 , 太少會很慢 , 它有個比例表 , 但是還是要自己拿捏囉
還要準備一個盤子盛感光劑 , 最好底部不要是平的 , 盤子大小依你板子決定
最後那張圖的蝕刻槽不見得每個人都會去買 ,  如果沒有就要準備2個盤子囉 ^o^
有就很方便了 , 記得下水前在板子角落先鑽一個洞或用夾子夾住 , 穿過一根鐵絲(有包覆皮的) 然後浸掛起來蝕刻
現在改環保蝕刻劑了喔 , 我還有一罐氯化鐵沒用完呢 厚
用印表機印出來的線路如果太細或有透光的地方 , 記的用奇異筆再劃黑一點 ,不然很容易失敗黑
祝大家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c大提供寶貴資訊,看完後只有一個心得....

"雞絲頭"還真多,我以為洗板是件容易的事,現在

發現不是那麼簡單,c大你的裝備看起來非常專業n_048|

可能花不少銀子....

网友(2009-04-02):
回复 网友D:

請問c大這包是要幹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E:

金電子出品.DIY用(正)感光PCB板
玻璃纖維PCB基板.雙面都有銅箔及感光膜
製作雙面電路板用..當然也能用在單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謝謝L大解說,還是有點"霧殺殺",所以若要做小電路所花的成本與時間

遠超過洗板DIY囉..

网友:
p大所發問貼上的圖去掉商標後包裝上的字

不知多年以前.自製的蝕刻槽
使用非環保的..................... ......照出來真髒

材料為..文具..硬盒A4工文夾..改造的

如果工具.材料齊全..從曬圖到"一般能用"的半成品(不含防焊層..零件編號層..噴錫.上助焊層)約30分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L大分享經驗,使用非環保會比較髒嗎?小弟現在就是考慮到這些容器使用完之後

要放在哪裡?家人不知會不會反感,因為家裡已推放一些雜七雜八的PCB板(待拆料),

L大看來也是電子愛好者喔...

网友:
回复 网友H:

氯化鐵.黃銅色的..像碘酒一樣難清洗...
要注意使用......如有沾上到鐵類物品....該鐵類物品要馬上清洗..不然會腐蝕氧化(不對塑膠製品反映請安心)

小弟是喜歡攪怪改東改西的
文字理論..看及表達比較差.所以常用圖片補助
(論壇的帖子常要看非常久才能看的懂一些些...)
沒圖的書及文字是我最好的安眠藥...............

网友I:
酷唷~ 感覺回到了高中時代! 曝光顯影蝕刻!
感謝大大的用心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酷唷~ 感覺回到了高中時代! 曝光顯影蝕刻!
感謝大大的用心分享!

嗯!回到高中單晶實習自己學畫電路板洗板,
記得那時窮學生買不起,都用薄的板用線路膠帶貼
做不好還被老師當飛盤.....
哪像現在,進步多了.真懷念!!

网友:
練習中 ,感謝大大您辛苦了

网友(2009-05-09):
感謝c大的無私分享哦

不過想問一下

大家使用過後的顯影劑跟侵蝕液是如何處理掉的?@@?

之前曾有弄過一陣子

但後來知道這東西不能隨便傾倒後,就沒繼續弄了

另跟C大請教一下

描圖紙用起來的效果如何?

可能問了個白痴問題 ^^"

因小弟之前都是用投影片來出圖

但用這個方法,最好是家中有一台雷射印表機

不然 噴墨用的投影片比較貴

(小的是在公司出圖的 沒這困擾^^")

网友:
回复 网友J:

請問描圖紙是一般文具行賣的那一種嗎?
是用雷射印表機印在描圖紙,還是用噴墨印表機?
謝謝你的用心!

楼主:
ㄟ害現才看到這些問題趕緊來回答一下
回34帖
1.顯影劑跟侵蝕液是如何處理掉
答 : 顯影劑我都直接到下水道(因為沒看到處理劑)
侵蝕液有賣廢液處理劑兩者中和後曬乾會有粉末產生直接倒垃圾桶
2.描圖紙用起來的效果
答 : 我感覺比投影片來的優

回35帖
我是買FABER-CASTELL牌的
大一點的文具店應該都有描圖紙不然要到美術用品店買了
基本上只要有標示CAD.繪圖專用都OK
雷射或噴墨印表機都可以用
噴墨印表機使用要小心一點描圖紙吸水性差比較慢乾紙張變形也大

网友(2009-09-01):
引用 楼主:
ㄟ害現才看到這些問題趕緊來回答一下
回34帖
1.顯影劑跟侵蝕液是如何處理掉
答 : 顯影劑我都直接到下水道(因為沒看到處理劑)

ㄟ害, 顯影劑沒什麼大的毒性, 用小蘇打都能做。
問題在它"吃"下來的感光物.應是"偶氮化合物",蠻毒的, 如果能回收最好。

网友:
看到這篇 不禁讓我想起20年前高職時代洗電路板時的情景 不過現在都忘光了 真是懷念阿 也感謝c大無私分享囉

网友(2009-12-06):
回复 网友K:

要買的工具還真多...小弟還是看看就好了....:) :)

网友(2010-03-26):
讓我好懷念學校生活
以前我們都用油性麥克筆墨水及沾水鋼筆畫細線
用油性麥克筆劃粗線
然候到裝有氯化鐵的筒子開始"釣魚"
因為那個時代沒有現在顯像板,線貼,照相(紫外線燈)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