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500 有時候會閃綠燈無動作

楼主(2009-02-08):
LCD開機的時候有時會連續閃好幾次綠燈才正常出現畫面..
玩遊戲畫面600*480的畫面大小,桌面設定1024*768的 在切換的時候有時候會閃綠燈..
請問要從哪邊修呢?
需要圖片嗎?

网友(2009-04-30):
C大弄好了嗎,當在閃時,按鍵有動作嗎.你按按鍵時

网友:
請問...大大...有換別的電腦試試看嗎~@@?
或者更新驅動顯卡看看...
(我在耍寶...)
開機是指主機開機還是螢幕開機呢??
建議大大考已從AD開始測試看看~@@!
以上....小弟不負責任的發言
可能需要大大把圖貼一下喔!!

网友(2010-04-24):
建議大大考已從AD開始測試看看~@@!

网友:
檢查閃綠燈時內部電源電路輸出是否會跟著跳動。

网友:
真的是有點奇怪的問題

這一台是外接的變壓器,可能是供電不足,建議換一顆變壓器後再測試看看

如果變好了記得要回覆一下大家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