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31 按鈕問題

楼主(2009-02-09):
BENQ FP731

每次開電源後,增加紐會自動按鈕按到100

然後就什麼按鈕都無法按,連關機鈕也不行

畫面就是會出現OSD 畫面 一直到你拔電源重新開機

然後又是無限循環上面的情形

小弟的解決方法是拆開主機機殼

把DIP就是 面板按鈕的PCB找出來並找到增加鈕的位置

用烙鐵解焊後,再重新焊接上去

一切正常囉

新手PO文並且各大前輩不吝給小弟指教

希望論壇能成為台灣第一大電子維修論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BENQ的螢幕從CRT型開始就有這種問題,有的是不定時跳出OSD調整畫面,有的就是如你所提的情形,把調整開關全部換新就可以了。

网友(2009-09-06):
真的是學問.見一事長一智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感謝提供維修經驗
這樣下次遇到問題就可以試看看了~~

网友(2010-06-18):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功德無量~感恩喲
維修按鍵故障排除可先檢查是否空焊
或長時間使用下來按鍵內部接觸不良導致故障問題產生

网友:
謝謝又多一見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FP731更換5707及9024後會有畫面了。
但是卻有高頻音。仔細觀察是在接上VGA訊號後才會有高頻音,請問要去查那些零件?

PI板上的變壓器及C5707旁的電容可能故障,先目視看看電容有變形嗎? 有電容錶當然是拆下來量測容值正常嗎?
或先補焊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