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雜牌15吋LCD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09-02-10):
朋友的15吋螢幕壞了,買了一台新螢幕,把舊的留給我練功,所以寫了一篇維修實例給大家參考。
這台螢幕按開關時,電源指示燈會亮,但是螢幕並沒有任何文字或影像,由於連燈管點亮都沒有,所以先拆下高壓板檢查,如下圖︰

這個高壓板有電阻式保險絲(F1),所以由這裡先檢查,結果這個電阻式保險絲果然是斷路了,如下圖︰

換好之後加電,雖然螢幕可以亮,但是在點亮初期卻發生短暫尖銳聲,原本以為是變壓器的問題,先把兩個變壓器互換看看,結果還是在開機瞬間會發生尖銳聲出現。
不信邪,再把上下兩支燈管接線互換試試,故障還是依舊。
於是拆下C2A測量,原本224(0.22uF)的容量居然變成0。如下圖︰

換好後再加電測試一次。如下圖︰

果然可以正常開機了。

网友:
一般如果用電錶來測這種固定電容,可能只能測有無短路,電容錶

在維修上好像已變成必需要購買的儀器,謝謝w大分享寶貴經驗

想順便請教一個問題,像高壓板這種升壓變壓器跟一般傳統變壓器

構造一樣嗎?電錶測量跟傳統一樣嗎?因為這種升壓變壓器萬一

壞掉只能用相同型號替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依你這個變壓器畫成電路圖,就是如下︰

你的照片左邊應該是接110V端,這邊叫做初級或一次側,中間兩條直線代表矽鋼片,右邊線圈叫做次級或稱二次側,你這個變壓器有中間抽頭,所以它的電壓為X-0-X,例如12V-0V-12V。
只要是線圈就會有阻值,只是線圈的阻值都很小,因為矽鋼片的導磁能力不是很好,所以這種變壓器只能工作在低頻,而像開關式電源需要使用高速切換速度時,就要使用特殊材料來代替矽鋼片,所以雖然道理相同,甚至漆包線的繞法也一樣,但是效果卻是完全不一樣的。

談到變壓器的測量就要先知道變壓器故障的種類,一是斷路,二是短路。
變壓器不管是初級斷線或是次級斷線,由於無法感應,所以它都無法輸出電壓,這種故障情形如果你用三用電錶測量,斷線那一側阻值勢必很高。但是斷線這種情形較少,一般都是短路居多,變壓器短路電淹一定變大,如果有接保險絲則保險絲會燒毀,如果沒有接保險絲則變壓器會發出高熱,然後你家就很危險了。

還記得我教大家做那一條對付頻燒保險絲的線嗎?如果有遇到頻燒保險絲,那條線就派上用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w大百忙中還抽空畫圖,詳細的解說讓小弟終於明白

說到那條線小弟還鬧一個天大笑話,有空該認真來找找...

有些"老獅"在修電視電源都會串聯一顆燈泡,以防還有短路

燒其他零件,小弟此時開始亂想,如果沒那條線,可否串聯一顆

12v燈泡於保險絲上,來觀察是否還有短路..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以上述例子,你要串一個110V的燈泡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從圖中串聯一顆12v2a以上的燈泡...

假設在高壓板還有其他地方短路,如果此時

換上保險絲有可能再燒一次..

小安培無熔絲開關很難買得到,找了2家都沒有貨

才會想出這個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是我誤會你的意思了。
用小燈泡這個方法是適用大部份,但是也有少部份電路不適用。

网友:
所以就是那顆電容壞了導致保險燒掉.....

C2A這顆電容正式名稱叫啥?

看來要來去買台電容錶了..

网友F:
XXXXMPP

MPP 金屬薄膜電容

metallized polypropylene film capacitor

我記得是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F:
XXXXMPP

MPP 金屬薄膜電容

metallized polypropylene film capacitor

我記得是這樣

感謝你的說明.....

网友:
它叫做麥拉電容(Mylar Capacitors)(塑膠薄膜電容)

网友(2009-03-26):
電容要測有壞掉一定要使用 電容表嗎??有無其他方法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G:

用電容表是最精準的~~~

以電解電容來說,爆掉的肯定不正常,但是沒爆的也不一定正常.....
所以要拆下用電容表量測容值....看是不是還堪用

网友(2010-06-17):
很棒的帖子~感謝前輩熱心的教導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