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電阻代用的疑問

楼主(2009-02-10):
各位前輩因為小弟日前修電源供應器不慎燒毀不少零件, 其中有一個零件, 外形像是1/4W 5環的精密電阻, 2個並聯由濾波電容連接到主變壓器, 色碼是 "紅紅銀金黑", 從色碼上看不出阻值是多少? 照片如下:
後來, 我拆一些電腦, 終於找到相似的零件(照片如下), 色碼也是 "紅紅銀金黑",  以電錶量測為0.2多Ohm!
研讀各位前輩發表的相關文章後, 我推測這個零件應該是1/4W電阻, 阻值是0.22 Ohm(22*0.01=0.22; 最後2碼我把它忽略)

現在卻出現一個問題, 我跑了好幾家電子零件行, 找不到 1/4W 0.22 Ohm 的電阻, 最小的是 0 接著就是 0.5 了, 所以我想用 2個 0.5 Ohm並聯來代替原本的零件(0.5//0.5=0.25; 還是差一點), 不知道這樣可不可以??

网友:
一般的炭質電阻其色碼標示如下圖所示

範例一:

第一環  紅  2
第二環  紅  2
第三環  棕  x10(乘以10)
第四環  金  ± 5%

其結果可得 2 2 x 10Ω = 220Ω ± 5%

範例二:

第一環  紅  2
第二環  紅  2
第三環  橙  x1000(乘以1000,十的三次方)
第四環  金  ± 5%

其結果可得 2 2 x 1000Ω = 22000Ω ± 5%= 22KΩ ± 5%

(2)工業用電阻(精密電阻):

工業用電阻其第一至第三環(第一位數~第三位數)仍然為數字,第四環才為10的次方,第五環為容許誤差。

工業用的炭質精密電阻其色碼標示如下圖所示

範例:

第一環  紅  2
第二環  紅  2
第三環  黑  0
第四環  棕  x 10(乘以10)
第五環  棕  ± 1%

其結果可得 220 x 10Ω = 2.2kΩ ± 1%

電阻色碼表二

如果以"紅紅銀金黑"=2.2 歐姆,但是第三碼沒銀色,若當白色測就為"紅紅白金黑"=22.9歐姆

請問你的電錶量出來是多少?..

楼主:
報告P大, 第三環真的是"銀色", 這個零件我真的困擾了好久(第三環不可能會出現"銀色")!!

最後不得已只好拆同事的電腦, 幸好找到相似的零件 - 如第2張照片(也是"紅紅銀金黑"),

以電錶量測約"0.2 歐姆"左右!!

网友:
灰色跟銀色好像喔

看久後頭昏

网友:
到中國查查"假精密"就知道了。

應該照4碼的去看,所以是0.22+-5%

能否並聯代用應該也要看場合,如果這個電阻的功能是充當保險用,那並聯代用就不可行。

楼主:
這個零件是2個並聯由濾波電容連接到主變壓器, 接下來又串接一個"10歐姆"連接到+5SB的變壓器!!

Wish大在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195&extra=page%3D1
中有提到電阻的功能是充當保險用, 這幾個電阻好像有這樣的作用, 看來可能要小心一點!!

多謝C大提供的寶貴資料!! 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來還有"假精密電阻"這回事,謝謝提供寶貴資訊..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假精密電阻 , 算我孤陋寡聞好了
真是的 , 他們什麼事都幹的出來

网友:
如果是充當保險用那可以用0.5歐姆直接替用嗎

楼主:
用0.5歐姆直接替用!!?? 我沒想過!!

目前是用兩個0.5歐姆並聯代用, 是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0.5歐姆和0.22歐姆其實也差不多, 下星期我再來試看看!!

楼主:
tdsong大,

今天我把原本兩個0.5歐姆並聯代用電阻, 直接以一個0.5歐姆電阻代用,

結果也是可以開機, 輸出電壓也和原先的一樣, 連續運轉一個小時也沒問題!!

所以結論是tdsong大您的建議是可行的!! 多謝了!!

网友:
請教各位前輩,

若一個 120K ±5% 的電阻壞掉,可以用 150K ±5% 的電阻替用嗎?

還有,如何看電阻是幾W?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代用這你要看是用在那裡。
最簡單的做法應該是去電子材料行把1/8、1/4、1/2、1、2W各買一支,然後標示起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 W大,知道了!
你要我看的舊文,正在研讀中,有疑問再向你請教,謝謝!

网友(2009-03-17):
努力爬文中,感謝各位大大解惑

网友(2009-07-03):
這應該是假精密
紅色當第一環,那誤差環是黑色,即是誤差多少?
黑色當第一環,第一位有效數字是0?第二有效數字是金色?

网友:
這電阻是保護用的.....當保險絲用
用到10歐姆都能正常工作

不要換太大功率的.........如要這樣用零件腳接過去就好
一般就是你維修時有短路到sb+5V所以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