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器介紹(轉)

楼主(2009-02-10):
電容器,簡稱電容,顧名思義,是『裝電的容器』,是一種容納電荷的器件、高壓陶瓷電容。

英文名稱:capacitor。一些常用的電容器如圖所示。用字母C表示。

電容是電子設備中大量使用的電子元件之一,廣泛應用於隔直,耦合,旁路,濾波,調諧回路, 能量轉換,控制電路等方面。

1、標稱電容量和允許偏差

標稱電容量是標誌在電容器上的電容量。
電容器的基本單位是法拉(F),但是,這個單位太大,在實地標註中很少採用。
其它單位關係如下:
1F=1000mF
1mF=1000uF
1uF=1000nF
1n=1000pF
電容器實際電容量與標稱電容量的偏差稱誤差,在允許的偏差範圍稱精度。
精度等級與允許誤差對應關係:00(01)-±1%、0(02)-±2%、Ⅰ-±5%、Ⅱ-±10%、Ⅲ-±20%、 Ⅳ-(+20%-10%)、Ⅴ-(+50%-20%)、Ⅵ-(+50%-30%)
一般電容器常用Ⅰ、Ⅱ、Ⅲ級,電解電容器用Ⅳ、Ⅴ、Ⅵ級,根據用途選取。

2、額定電壓
    在最低環境溫度和額定環境溫度下可連續加在電容器的最高直流電壓有效值,一般直接標註在電容器外殼上,如果工作電壓超過電容器的耐壓,電容器擊穿,造成不可修復的永久損壞。

3、絕緣電阻

  直流電壓加在電容上,並產生漏電電流,兩者之比稱為絕緣電阻.
當電容較小時,主要取決於電容的表面狀態,容量〉0.1uf時,主要取決於介質的性能,絕緣電阻越小越好。
電容的時間常數:為恰當的評價大容量電容的絕緣情況而引入了時間常數,他等於電容的絕緣電阻與容量的乘積。

4、損耗
    電容在電場作用下,在單位時間內因發熱所消耗的能量叫做損耗。各類電容都規定了其在某頻率範圍內的損耗允許值,電容的損耗主要由介質損耗,電導損耗和電容所有金屬部分的電阻所引起的。
在直流電場的作用下,電容器的損耗以漏導損耗的形式存在,一般較小,在交變電場的作用下,電容的損耗不僅與漏導有關,而且與週期性的極化建立過程有關。

5、頻率特性
    隨著頻率的上升,一般電容器的電容量呈現下降的規律。

1.電容器的型號命名方法

國產電容器的型號一般由四部分組成(不適用於壓敏、可變、真空電容器)。依次分別代表名稱、材料、分類和序號。
第一部分:名稱,用字母表示,電容器用C。
第二部分:材料,用字母表示。
第三部分:分類,一般用數字表示,個別用字母表示。
第四部分:序號,用數字表示。
用字母表示產品的材料:A-鉭電解、B-聚苯乙烯等非極性薄膜、C-高頻陶瓷、D-鋁電解、E-其它材料電解、G-合金電解、H-復合介質、I-玻璃釉、 J-金屬化紙、L-滌綸等極性有機薄膜、N-鈮電解、O-玻璃膜、Q-漆膜、T-低頻陶瓷、V-雲母紙、Y-雲母、Z-紙介

2.電容器容量標示

1、直標法
用數字和單位符號直接標出。如1uF表示1微法,有些電容用「R」表示小數點,如R56表示0.56微法。

2、文字符號法
用數字和文字符號有規律的組合來表示容量。如p10表示0.1pF,1p0表示1pF,6P8表示6.8pF, 2u2表示2.2uF。

3、色標法
用色環或色點表示電容器的主要參數。電容器的色標法與電阻相同。
電容器偏差標誌符號:+100%-0--H、+100%-10%--R、+50%-10%--T、+30%-10%--Q、+50%-20%--S、+80%-20%--Z

4、數學計數法:如上圖瓷介電容,標值272,容量就是:27X100pf=2700pf.如果標值473,即為47X1000pf=0.047uf。(後面的2、3,都表示10的多少次方)。又如:332=33X100pf=3300pf。

网友:
學習學習

那第二種電容  是不是 1mF 誤差 5% 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確...就是這麼換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對喔!再想一下下!
電容器在標示數值時大多是用uF,除非數值很小才會用pF,舉幾個例子來說好了︰
2200uF=2.2mF,但是幾乎都是說2200uF,很少聽過有人說2.2mF。
470uF=0.47mF,幾乎都是說470uF,很少聽人說0.47mF。
0.1uF、0.01uF都是直接這麼說,但是0.001uF就不一定了,有人稱是1000pF,當然1000pF以下就直接說幾pF就行了,這是這一行的習慣,我想你也要習慣才是。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上面的例子,105的前兩位數是數值,所以是10,那個5是指五個零,也就是1*10的5次方,所以就變成這樣︰

1000000,請注意!單位是pF,所以上面那個105J應該是1uF 5%才對。

网友:
謝謝老大指教

小弟的數學退步了

楼主:
謝謝w 大即時糾正,playkof大對不起誤導你,我數學也出問題,罰自己

不近女色3日,真"拍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 大即時糾正,playkof大對不起誤導你,我數學也出問題,罰自己

不近女色3日,真"拍謝"...

請別這麼說,請盡量對小弟指教與批評   謝謝

小弟只想進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拍謝",一時不察誤導你,其實要學這技能真的有點難度...

若不是本科系畢業光靠摸索找資料學就很頭疼,我前後花

2~3年自修,現在還不是"兩光兩光",比起16年前第一次碰到

"組合語言"的難度大概有100倍,雖然早已忘光但對電腦硬體

還有基礎跟興趣,不然早就放棄了....

网友:
嗯嗯  謝謝 playx 前輩提醒

小弟就 學多少 算多少,能應用上就很 happy

网友:
看了但是~霧煞煞~
認真記住!
感謝 playx 前輩分享

网友:
那主機版為什麼要用6.3V的電容,而不用10V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實你們的問題很多在這裡都有,請先都看過舊文後再發問。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7437&extra=page%3D1

网友:
感謝W大的幫助,這文章有看過,只是想了解為什麼設計者要用6.3V而不用10V?除了體積問題外,有沒有其他的考量?連一些工業用的版子也是用6.3V的電容,可是我在位置沒有什麼體積的考量.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以你的疑問來說,既然公業的板子沒有體積的考量,那你覺得為什麼他們不用耐壓25V或35V的電容而要用10V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說真的,這個就是我不了解的地方了,我想是否有可能和充放電的speed 有關.
也就是說當有突波在大於6.3V時(映像中是1.3倍 5*1.3=6.5 ),6.3v的電容可以有較快的反映speed 來吸收.這個是不是就是data sheet 就所謂的Rated Ripple Current (mA/rms).

當然在一般的使用上這就較沒有什麼重要了,可是在CPU使用的電容,因為
現在CPU的Speed 很快,是否對電容的反映就顯的重要一些了.

http://www.chemi-con.com/files/KZE.pdf

网友:
回复 网友G:

CPU的電壓由主機板上電源管理晶片而來,主機板的電源由電源供應器來,突波也是電壓的一種,電源供應器本身有突波吸收的功能,也有穩壓的功能,當突波真的出現,就算突波吸收器無法全部吸收,也會限制在一個範圍之內,剩餘部份就會由穩壓電路調節,否則主機版就發生大災難了。再來,電源供應器接到主機板之後由於CPU工作電壓不同及為了要適應各種製程的CPU,又被主機板上的電源管理晶片降壓及穩壓一次,所以,我不認為實際當有突波發生時,會對電路有什麼損壞。
你的說法讓我覺得你認為電容器較低的耐壓可以加快吸收突波的速度,廠商最終目的是營利的,每家廠商都會標榜它的產品是多麼的創新先進與優良,如果你有儲存示波器,突波產生器(產生瞬間高壓),再接上你想測試的電容器,我覺得你才可以下定論說CPU的速度跟電容的反應有什麼重要的關係。
我去年在這裡就貼過了,要自己親自、看過才算數,聽誰說的、那裡看到的只能當做參考用,這才是學習過程中確實的態度。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906&extra=page%3D6

网友:
回复 网友H:

感謝W大熱情的回復.
小弟只是不了解為什麼一定要用一些6.3V號稱主機板專用的電容,我想如您所言營利才是最大的目的.我只是無法了解為什麼一定要用這些特殊的電容.
有W大在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I:

為什麼要用6.3V的電容很簡單,因為6.3V的耐壓已經足夠。
如果你又問,既然6.3V的耐壓已經足夠,那為什麼要用10V的?有可能10V跟6.3V價錢一樣,那乾脆買10V的,也可能它庫存了一大堆10V的,或是朋友賤價出售....,這些理由很特殊嗎?不會吧!
CPU工作電壓是多少?只有1.xV而已,如果是用在CPU的電源上,只要電容的品質我信的過,2V耐壓的電容我就敢用下去了。

网友(2009-03-27):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教導,廳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网友(2009-05-20):
感謝功力吸收不少,感謝你

网友:
對電容器又多一份認識,感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