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T-250AR七盟電源供應器無5VSB維修實例

楼主(2009-02-11):
這個七盟的電源供應器是一位同事拿給我修的,故障原因是按Power On沒反應,當我插上市電檢查ATX插座的5VSB腳的對地電壓值居然是0V,我說過很多次了,沒有5VSB就從高壓查,怎麼查高壓至少已經說過兩次以上了,不了解的人請自行找以前的文章。

實在也很湊巧,這個七盟的電源供應器的VSB電路長的跟我有一篇5VSB的供應原理很像,請順便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641&extra=page%3D1

七盟這個電源供應器的5VSB是獨立在一塊小板上的,它固定在一片散熱片上。如下圖︰

下圖是它的電路板背面︰

拆下2SC3150振盪驅動電晶體測量,發現它的B-C-E三腳全部被擊穿了。如下圖︰

我手頭上沒有2SC3150,我換一個KSC5027代用,但是當我換好之後通電測試,它還是沒有5VSB電壓產生,再往前查5VSB的電源時發現R72 4.7Ω電阻開路了,還記得嗎?我多次告訴大家,電阻故障時,阻值只會變大而不會變小。這個4.7Ω電阻變成無限大了。請看下圖︰

原本的電阻是接成立式的,但是我剛好沒新電阻,只從癈板上找到一個橫式剪過的,所以就接成下圖這樣,順便把電路板洗乾淨︰

再通電測試一下,5VSB電壓出現了︰

短路Power On測試,果然運轉了!

說到這裡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為什麼2SC3150三支腳都短路,卻不會造成什麼重大災情,而有的便宜Power 5VSB一短路就是燒的面目全非?很簡單,以本例子而言,就是那個R72 4.7Ω電阻利用電阻故障時,阻值只會變大而不會變小的原理犧牲自己並設下停損點,阻止了災情擴大。因為當2SC3150短路時,一定會在其供電上出現大電流,此時流過R72 4.7Ω的電流會大幅度增加,以一個1/4W的小電阻來說,一定會瞬間燒毀,5VSB電路沒有了供電,當然就關機了。便宜的Power為了省錢少用了很多零件,如果少了這支電阻又發生短路這種情形時,當然就是燒的面目全非了。
希望大家在檢修時,對其各零件作用也要了解,這會對往後修理其它電子產品時有很大助益。

网友:
請教W大大我的4N60AS若故障 可以用哪一顆代替呢?
不知2SC3150與KSC5027您是怎麼判斷可取代性?
不知目前台北哪裡有大一點電子材料行,各位大大若知道,
煩請指引一個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SFET或電晶體代用的問題我至少在這裡說過三次以上,請找一下舊文。
5NB60是否可以代用4N60AS?你可以問電子材料行,如果要讓大家幫你看,請把這兩種零件的Datasheet貼上來。
最後你問為什麼我知道KS5025可以代用2SC3150?

我只能說你也是不看舊文就直接發問的新朋友,請諒解如果我一直在解答我回答過的話,那這裡將變成炒冷飯論壇。
我再呼籲一次,看完舊文後再發言及善用論壇的搜尋。

网友:
原來可以用 紅筆量 電晶體的頭部 來測量有沒有被擊穿     學起來

atx 20pin槽 原來可以從後面插著量  小弟都從前面插著量      學起來

那便宜的Power 就裝個電阻增加個保險,防全燒壞,雖然小弟還看不怎麼懂電路圖
學習中

网友:
可是我就是一個連mosfet 都不清楚 ,

...不過現在終於 知到原來那個就叫做mosfet
查了一下
5NB60  的電流是5安培 600伏 Rds(on)2.5歐姆
4N60AS 的電流是4安培 600伏 Rds(on)1.8歐姆
腳位都一樣 1.G 2.D 3.S
所以照理論來說是行的通(我自己瞎猜的)。

其實電子行老闆有問我這是FET嗎?
也是他拿5NB60出來的。
是我答不出來..呵呵。
其實要自己維修,說真的還真不簡單。

网友:
5NB60    的電流是5安培 600伏 Rds(on)1.8歐姆
4N60AS 的電流是4安培 600伏 Rds(on)2.5歐姆
這樣的數據更好了  代用更OK

网友:
謝謝小龐大,小弟已經換上去了,
目前的輔助電壓有5伏特了,非常感謝。

网友:
如果沒那顆電阻,燒的應該就是主機板了對吧?

用+5VSB的相關電路應該會被波及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只要跟5VSB相關的都可能受牽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要跟5VSB相關的都可能受牽連。

您說的那很類似的電路我看過了.....就是沒找到那顆電阻的位置.....

從您這篇引伸到我的問題....如果+5VSB電壓不足,那應該就是T3變壓器之後的事情囉?

如果+5VSB是由7805穩壓出來.....那就是7805出了差錯..

倘若電路中沒用到7805...那就是"同7805作用"的東西出了差錯囉?...導致電壓輸出異常...

以上看法正確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致上應該是正確的。

不過,T3(包括T3)之後的相關線路上並不是只有7805一個零件,其他的零件出現故障也會影響到+5VSB的輸出電壓及穩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以該案例中...相當於圖上Q15的2SC3150-T3變壓器驅動電晶體壞掉....因而導致

T3變壓器沒運作,這顆2SC3150應該就是在AC側和T2輔助變壓器驅動電晶體在一起

同張散熱片上的三劍客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我知道了~~反正檢查那+5VSB相關電路就對了..

网友(2009-03-13):
很清楚的圖
謝謝大大提供

网友(2009-08-03):
感恩!W大提供這麼棒的圖。....神啊 !!

网友E(2009-12-29):
回复 网友D:

請問W大:在Q15(2SC3150)的B腳上有一個ZD6(6.2V),陽極又接了一個D30(1N414 8)的陽極,(屁股對屁股)這樣作用是在作什麼用途,(小弟猜測是否是在提高ZENER的電壓,如果是的話,那為何不直接用一個就好了)抱歉!腦殘........

楼主:
回复 网友F:

請先看論壇首頁版規後再發帖好嗎?謝謝你的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W大:在Q15(2SC3150)的B腳上有一個ZD6(6.2V),陽極又接了一個D30(1N414 8)的陽極,(屁股對屁股)這樣作用是在作什麼用途,(小弟猜測是否是在提高ZENER的電壓,如果是的話,那為何不直接用一個就好了)抱歉!腦殘....... ...

w大回的比較直接....
原意是....
建議您另起一標題....
貼在疑難雜症區....
照片貼出來....
您的問題一定會有人回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的問題我來幫你解釋吧! 因為稽納二極體是逆向偏壓崩潰電壓, 但順向一樣是導通的二極體! 加了那顆二極體是為了做反向的阻止導通!

本來我也不會回答你的, 因為 w 大要你去爬版規的意思是要你去爬文, 因為這個電路其實w大或某位大大有分享過教學文, 但如果你有去爬文看到的話, 就不會問這個問題!

希望你不要覺得我們老是要你們去看版規, 而不願直接回答你們的問題, 而是同樣的問題會一再的出現, 而明明有許多教學文與版文內都有回覆! 這裡的大大們只要是不是公司的機密之外, 有任何問題都是竭盡所能的與大家共同討論分享! 也希望大家都能不要急著想找答案, 跳過了許多該會的基本, 到頭來還是很多東西都沒有弄懂!

我剛來的時候, 可是每天都在爬文, 爬文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有那些人蹤跡,大家都是怎麼過來的! 加油!

 共勉之!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2位的提醒,有時文章看著看著,有了疑問就會順道提出,一不小心就會按下"發表帖子"實在抱歉!下不為例(真的下不為例嗎?你敢保證嗎?嘻嘻!)

网友(2010-04-22):
好文章收藏起來

网友(2010-08-26):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小弟收藏

网友(2010-10-13):
W大提供這麼棒的圖。....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