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71G-S 無畫面 液晶螢幕維修

楼主(2009-02-11):
鄰居故障的液晶螢幕 , 我告訴他送修的理費大概800-1200左右 , 他說燦坤DM的液晶螢幕只要2990 , 所以就送我 , 本來要後送但是又找不到修液晶螢幕的那傢伙
只好硬著頭皮自己修了 , 首先拿回家後 ,打開電源 ,發現電源燈有亮 , 但是沒有"無信號輸入"的字眼 , 過一陣子會變成橘色燈 ,
接上開機完的主機後 , 拿手電筒照斜面 ,發現有看到桌面 , 表示液晶板沒壞 , 只是燈管故障或高壓故障 , 大概可以修好
拿起起子就拆了,後來發現要6角螺絲起子5m/m(很便宜 ,一支才50元)才能拆,不然就要用尖嘴鉗慢慢轉
右邊有個塑膠支撐墊沒拆到 , 差點要硬拔 ,因為是透明的 , 沒看到
左側高壓部分我劃紅線再拆 , 可以對照粉紅的線 , 才不會到時候怎麼裝回去(沒辦法 , 第一次自己修液晶螢幕啊 )
測一下高壓 ,發現完全沒電壓 ,所以燈管應該沒事 , 然後發現保險絲斷 ,所以應該是後面的晶體短路造成電流過大燒掉保險絲
將5707 電容 保險絲 FQU11P06 拆下 用電表檢測一下 , 發現5707怪怪的 , 測一下那4顆高壓都沒有斷路情形 , 中間的電容的電容值也正常
就跑到台中電子街買零件
FU9024N 一顆30元 3顆90元(原本的FQU11P06買不到可以用FU9024N代替)
5707一顆25元 4顆100元
3A保險絲一顆10元 2顆20元
共花了210元 .......沒辦法,零買真的蠻貴的......
回來後再用電表量測一下 , 發現5707真的有問題 , 但是FQU11P06和新買的FU9024N差不多 ,所以我決定不換這2顆
只更換上2顆有問題的5707和保險絲 , 其他的原封不動裝上去 ,
再仔細檢查銅箔面 , 把可能空焊的地方補錫 ,該加錫的地方加錫 , 接上電源
結果只花了60元就修好了
事後回想 還真是賭博 , 因為我裝上去後沒測後面的阻值...............
但是我的觀念是 ,如果材料不是很貴 ,我就一定是買2套零件以防萬一 , 所以賭下去啦
雖然我不是很懂電子 ,只會拿烙鐵和電表量短路而已 ,但是我認為想修的慾望是很重要的,就差高人踹你一下而已
修理過程中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從何下手 , 幸好有搜尋到這個網站可以讓我參考 ,
所以我也不吝嗇把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後面附上顯示晶片的板子 ,可能將來有人用的上

网友:
D大真是厲害! 第一次修液晶螢幕就輕鬆的修好了!!

我想請教D大, 像有些損壞的零件在一般市面上根本就買不到, 而且也沒有廢品可以"殺肉"時, 要怎麼去找代用品??

最近燒壞太多東西, 跑了好幾家電子材料行都找不到, 真不知道要怎麼辦!!

网友:
你找的電子材料行很重要...不夠本事的搞不好還沒料咧..

网友:
BENQ的通病,網拍零件一堆,5707一顆10元就有,封裝很差,應該是大陸貨。

不過就算是在電子材料行買的,也很多都是大陸貨。

网友:
好強大啊~~~

真是利害利害

小弟要多學著點囉

网友:
感謝分享
自己現在用的BENQ 會出現一條線
一開始打一打會不見.
現在打一打不會不見
而是會變色.
真怪.
有時間拆開來修
在貼上來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 D大分享維修經驗,

拆零件前先拍照做好記號的動作,值得新手參考!

零件的取得容易否,似乎關係到是否能快速完修的關鍵!

楼主:
第一次修液晶螢幕其實心理緊張的很 , 會修它是因為資料找齊
有點把握才拆的 ,很久沒拿烙鐵還會抖哩 , 你們沒看到而已
查一下網路上有人賣零件 , 但是加上運費就划不來了 ,
沒事幹嘛一次買個10顆回來家裡擺  , 我又不是吃這行飯的
也有人在賣整張板子400元不到 , 所以想說萬一修不好再來買 ,
拍照是一定要的 ,因為以前拆東西都是用筆寫下來或畫下來 ,
現在買了相機用拍的比較快 ,以免以後裝不回去
零件取得最省的大概是拆舊貨(身邊沒有就去資源回收場看看) ,
不然就是跑電子材料行或網拍 , 北中南都有不錯的材料行
不然找附近修螢幕的商家買買看囉
有些零件可能是廠商特別設計的( 停產或外面買不到 )  , 那就只好等等等..........別人犧牲自己照亮別人囉
有時候也會想一想 ,一塊密密麻麻的板子不到400元  , 花210元買零件 ,找故障點 , 值嗎 ?  看人吧我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有基礎的前輩們來說,像 w大一樣,
對故障點能立刻切入找到原因,真的令人欽羨!

經驗是累積而來的,不是用金錢可以衡量的,

新手們往往為了得到一點經驗有時也會付出不少金錢代價,
但得到多少實質效果與經驗,就很難說了!

很慶幸能來到這裡,有那麼多的前輩願意無私的分享經驗給大家,
這一切都是用錢買不到的!

网友:
謝謝 D大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測一下高壓 ,發現完全沒電壓 ,所以燈管應該沒事 , 然後發現保險絲斷 ,所以應該是後面的晶體短路造成電流過大燒掉保險絲

首先恭喜你修復,此刻的心情我能了解是無法用文字形容,雖然我不知你是如何測高壓

但要小心,高壓有1500v~3000v,千萬不能直接用電錶測喔....

楼主:
當然是測還不到高壓地方的電源阿 發現完全沒有電就知道沒輸出了嘛
自從以前在手指頭上留下一個白點 , 痛了好久
就不太想碰高壓這東西了 , 我最怕電了
昨天還被POWER的高壓照顧了一下
至於那2顆電容是用從倉庫翻出來的電容表測的 , 很久沒用還長灰塵哩
但是它可以測到很大的電容 , 我也測過6800UF的電容, 算到快暈倒,因為必須靠2個燈閃爍來計算
是從電晶體製作集錦裡面找到的電路 , 那個時候的電容表很貴根本買不起,哪像現在
以前真是閒閒沒事會找一些電路來做 , 雖然不懂電子 , 但是做電子的東西真的挺有趣的

网友:
哇!!!!!!!!!!!!!!!!!!!!!!!!!!!!!!!!!!!!

好酷的電容表, 在那買的!!

网友:
自己做的電容表,厲害喔!

可不可以將內部拍張照片,讓大家觀摩觀摩一下,謝謝!

网友:
這個比W大的裝備厲害......DIY的石器時代電容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問doraemon大 您還有這古代遺跡的電路嗎
在網路上有看到乙級檢定用的電容表套件可以買 可是只能量到2000uF
不過只賣250  有點想買回來做:)  可是也不知道要是能做起來 準確度是怎樣
明天去圖書館找找看還有沒有舊版的乙級儀表電子的書找圖 看看零件多不多

网友:
請教各位前輩高手!

小弟的螢幕是BENQ FP71G+S,昨天也是這個問題掛點了…

準備依各位前輩無私提供的寶貴經驗來"下手"!
不過,第一步問題就來了,我連拆它的外殼都拆不開…*_*;

我拆了背後的六顆黑色螺絲及一顆銀色螺絲之後,準備動手開殼了,但好像有卡隼卡緊,所以根本開不了,接著再用一字起子去翹下方的二個長約一公分的孔,但如此一來外殼就有痕跡了…

想請教各位的是,開外殼是不是有什麼小密訣或竅門呢?

感謝各位高手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有卡榫 四周都會有
論壇記的有相關的教學文章還是影片
好像聽過用電話卡開殼法 扳開一個縫 插進去沿著卡損前進

不過我是用102號的一字起子直接往卡損可疑處插  不扳他直插壓迫卡榫讓卡榫往下離位在用手扳開
如果在意外觀用網路上教學影片的方法會比較保險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謝小龐前輩的回覆!

剛才利用google查了一些資料,有提到用"卡片"來拆,經過十幾分鐘之後算是順利拆下來了!:)

网友(2009-09-08):
回复 网友F:

小人我有一台依樣型號的<不過按開機就閃一下就沒光線了>是否換了上述要件就能解決?

网友:
看了後感覺很讚
而且....版大真的沒修過喔
利害..
第一次就修好了

网友(2012-01-16):
超酷的電容表,越老的東西越有FEEL!

网友:
看了後感覺很讚~
感謝版大分享!!

网友:
高壓應補焊一下!!